51输出pwm控制led的明暗,请教!【恢复】

楼主(2008-11-07):
小弟在网上找了一段程序,下载也通过了,就是程序中有些地方看不懂,希望大虾赐教!
TO控制pwm输出的周期,是1ms,那T1是怎么工作的啊,看不懂,中断程序中的P1=0x00和P1=0xff又是什么意思呢?
程序如下:
// PWM 控制 LED 灯渐亮渐灭程序
// 适用 ME300B 开发系统
// 晶振为11.0592M
// 利用定时器控制产生占空比可变的 PWM 波
// 按K1,PWM值增加,则占空比减小,LED 灯渐暗。
// 按K2,PWM值减小,则占空比增加,LED 灯渐亮。
// 当PWM值增加到最大值或减小到最小值时,蜂鸣器将报警。

/*********************************************************/

#include < reg51.h>
#include < intrins.h>

sbit  K1 =P3^2 ;                    //增加键
sbit  K2 =P3^3 ;                    //减少键
sbit  BEEP =P2^4 ;                //蜂鸣器
unsigned char PWM=0x7f ;   //赋初值

void Beep();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void main()
{

    P1=0xff;
    TMOD=0x21 ;
    TH0=(65536-922)/256 ;//1ms延时常数
    TL0=(65536-922)%256 ;//频率调节

    TH1=PWM ;            //脉宽调节
    TL1=0 ;

     EA=1;
     ET0=1;
     ET1=1;

     TR0=1 ;
   while(1)
   {
     do{
            if(PWM!=0xff)
           {PWM++ ;delayms(10);}
           else Beep() ;
         }
     while(K1==0);

     do{
           if(PWM!=0x02)
          {PWM-- ;delayms(10);}
           else Beep() ;
          }
     while(K2==0);
   }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R1=0 ;
    TH0=(65536-922)/256 ;
    TL0=(65536-922)%256 ;
    TH1=PWM ;
    TR1=1 ;
    P1=0x00 ;      //启动输出
}

/*********************************************************/
// 定时器1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R1=0 ;
    P1=0xff ;     //结束输出
}

/*********************************************************/
//蜂鸣器子程序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
      for (i=0  ;i<100  ;i++)
        {
          delay(100)  ;
          BEEP=!BEEP  ;                //Beep取反
        }
     BEEP=1  ;                            //关闭蜂鸣器
     delayms(100);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char i ;
    while(ms--)
     {
        for(i = 0 ; i < 120 ; i++) ;
     }
}

网友(2009-01-13):
软件PWM很难做到占空比从0%到100%,硬件PWM才可以

网友:
不管用,因为调节不到最低和最高

网友:
标记  待用

网友:
TH0=(65536-922)/256 ;//1ms延时常数
    TL0=(65536-922)%256 ;//频率调节

这个计算是什么意思,,,请教

楼主(2008-11-10):
终于理解了程序的含义,原程序不能控制pwm把占空比调到0或100,所以加了判断,可以彻底关闭led或最亮,调试通过,大家看看,呵呵!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pwm=0x7f;
sbit k1=P3^2;
sbit k2=P3^3;
sbit fmq=P2^4;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a,b;
        for(a=0;a<x;a++)
                for(b=0;b<20;b++);
}
void beep()
{
        fmq=0;
        delay(100);
        fmq=1;
        delay(100);
}
void main()
{
        EA=1;
        ET0=1;ET1=1;
        TMOD=0x21;
        TH0=(65536-922)/256;
        TL0=(65536-922)%256;
        TH1=pwm;
        TR0=1;
        while(1)
        {
                if(k1==0)
                {
                        delay(100);
                        if(k1==0)
                        {
                                if(pwm!=0xff)
                                {
                                 pwm++;TR0=1;
                                }
                                else
                                {
                                         TR0=0;
                                        beep();
                                        P1=0xff;
                                }

                        }
                }
                if(k2==0)
                {
                        delay(100);
                        if(k2==0)
                        {
                                if(pwm!=0x00)
                                {
                                 pwm--;TR0=1;
                                }
                                else
                                {
                                        TR0=0;
                                        beep();
                                        P1=0x00;
                                }

                        }
                }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TR1=0;
        TH0=(65536-922)/256;
        TL0=(65536-922)%256;
        TH1=pwm;
        TR1=1;
        P1=0x00;
}
void tim1() interrupt 3
{
        TR1=0;
        P1=0xff;
}

楼主:
站长,不好意思,下次注意,确实对pwm概念比较模糊

网友:
pwm含义看来你不理解

网友:
通过按键控制PWM加减,在中断0里面把PWM值作为中断1的初始化值,这样2个中断之间的时间差就是电平输出的占空比。通过调整PWM的大小来实现明暗显示

楼主:
可能我问的有点问题,我知道P1=0X00,P1=0XFF是输出,可是怎么输出pwm的呢?

网友:
T0定时到了启动T1和PWM输出,等T1定时到了关闭自身和PWM输出,T1是8位自重装方式,所以它的定时时间总是先于T0到来.P1口应该都是输出.

网友:
自己看 ,一段子程序  就不多说了

void pwm()
{

           out_disp(0xff);  out_disp(0Xff);   out_disp(0xff);   out_disp(0xff);

           pwmon=20;
           pwmoff=80;

for(;pwmon<90;)
        {
           for(xx=15;xx>0;xx--)
                   {
                           P2=0x00; P0=0x00;  delayus(pwmon);        P2=0xff; P0=0xff;  delayus(pwmoff);
                }
            pwmon++; pwmoff--;
          }

for(;pwmon>10;)
        {
           for(xx=15;xx>0;xx--)
                   {
                           P2=0x00; P0=0x00;  delayus(pwmon);        P2=0xff; P0=0xff;  delayus(pwmoff);
                }
            pwmon--; pwmoff++;
          }

   }

网友:
这个我的理解是:P1=0x00 ,P1.0----P1.7输出低电平,灭着的,P1=0xff ,P1.0----P1.7 输出高电平!不知对否!

网友(2010-01-22):
跟着学习脉宽调制有用

网友(2010-10-27):
标记了……
记下了!

网友:
跟着学习。。。期望把AD转换过来的数,来控制PWM。。(这样,不用手按按键)。。。

网友(2010-12-01):
这个程序不错。。。。

网友:
搞那么麻烦干嘛?一个定时器就可以做PWM了。

网友:
T0控制PWM输出频率,在T0中断程序中先输出高电平并设置TI中断的触发周期,而在T1中断中PWM输出低电平, 所以T1中断的作用是调节PWM的占空比.

网友:
既然确定了占空比,就根本不需要T1了,占空比<周期,所以T0就基本可以满足

网友:
那位大虾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不能调节范围在0-100%呢????
谢谢(⊙o⊙)哦

网友:
在超声波发射你看见过这样写的,用两个定时器产生一个PWM波,有点儿浪费资源了。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

网友(2011-02-25):
mark一下,在玩pwm

网友:
推荐使用自带PWM功能的51

网友(2012-08-06):
这个好像做得太差了吧

网友:
我咋看到的全是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