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谁能加工【恢复】

楼主(2008-11-07):
圆周是阿基米德螺旋线的一部分!

网友(2008-12-14):
量大的话要开模具的

网友:
哈哈  ,挺好笑的   ,最少得标明尺寸公差材质啊      ,如果用球铁来做这个东西的话强度大打折扣,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到五金城去找个匹配的发条,锯下相应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2008-11-11):
啊,我可做不出来这么精的呀~~

另外这个是否有刚性要求呢?这么薄加工出来也是颤颤悠悠的,象弹簧一样。

有没有QQ MSN之类的,详细说说。

楼主:
尖嘴钳子卷的精度不够。

1235679 阿高兄:我也是沈阳的,你报个价吧!我看看能否接受!

本贴被 Joyc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1,16:53:12.

网友:
     近几年来了个中走丝线切割机,是快走丝的衍生物,结构与快走丝一样,电极同用钼丝,在精度要求高时降低走丝速度及电流,可以得到不错的精度效果。

网友:
慢走丝就是最高级别的线切割了.很好很强大的,是快走丝的20多倍精度.

不过费用就实在太高了.1次要走1大堆丝,还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
如果数量少,还是自己卷吧,这么小的活没法要价,低碳钢板很软,用两把尖嘴钳子就能卷。

楼主:
这里都是专业的吧!我是外行,专业术语不懂.别见笑!

我这个零件主要是能被磁铁吸引!(小制作的一部分)

材质推荐一种吧!公差范围当然越小越好!棱不需要倒角!磁铁吸引时形变要小!制作成本要底一些!

网友:
低碳钢很软,用锯在铁棍割个豁口,手工就可以卷。

网友:
很象蚊香模具.线切割最简单了

网友:
我的建议:找根钢管,锯下一段,再对半锯开后留下一半,用台虎钳夹住一边,与用锤另一边敲,一边向外掰,形状就差不多了.

网友:
铁的?球墨铸铁也行?

网友:
 liyu1879 加工要求写的不完整,至少要写清楚材质:是钢是铜,还是铝,是合金钢还是碳素钢,是黄铜还是青铜;公差范围±多少,直径公差多少,宽度公差多少;表面光洁度要求。棱是否需要倒角,是圆角还是斜角......如果是发条,对弹性模量是否有要求。

楼主:
材质都可!是铁的就行!精度越高越好!

网友:
晕啊,材质和公差都没写噢~~

楼主:
是呀!精度能达到要求吗?

网友:
     线切割精度能达到要求吗,如果可以的话线切割就可以啊

楼主:
图3是零件!图1是和半径5cm的圆作参照!加工两个多少钱?

本贴被 Joyc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8,11:16:02.

网友(2009-03-10):
用于磁性场合,就用A3铁就得了,又便宜又好找.搞什么大发明啊,说来听听,如果有搞头我可以免费帮你做一件,我自已有CNC铣床.你搞成了再大家一起发财得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