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一体化接收头:电平型和脉冲型 (红外基础知识)【恢复】

楼主(2008-11-08):
目前市售红外一体化接收头有两种:电平型和脉冲型,绝大部分的都是脉冲型的,电平型的很少。

电平型的,接收连续的38K信号,可以输出连续的低电平,时间可以无限长。其内部放大及脉冲整形是直接耦合的,所以能够接收及输出连续的信号。

脉冲型的,只能接收间歇的38K信号,如果接收连续的38K信号,则几百ms后会一直保持高电平,除非距离非常近(二三十厘米以内)。其内部放大及脉冲整形是电容耦合的,所以不能能够接收及输出连续的信号。一般遥控用脉冲型的,只有特殊场合,比如串口调制输出,由于串口可能连续输出数据0,所以要用电平型的。一般遥控器用455K经12分频后输出37917HZ,简称38K,10米接收带宽为38+-2K,3米为35~42K。在没有环境反射的空旷空间,距离10米以上方向性会比较强。在室内,如果墙是白色的,则在15米的空间基本没有方向性。

接收头要有滤光片,将白光滤除。在以下环境条件下会影响接收,甚至很严重:

1、强光直射接收头,导致光敏管饱和。白光中红外成分也很强。

2、有强的红外热源。

3、有频闪的光源,比如日光灯。

4、强的电磁干扰,比如日光灯启动、马达启动等。

38K信号最好用1/3占空比,这个是最常用的,据测试1/10占空比灵敏度更好。实际调制时间要少于50%。最好有间歇。

本贴被 zgq80071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8,09:38:04.

网友:
原文件名:front.jpg做的是一个什么东西?

网友:
neutronlmk 撒哈拉企鹅,那个红外编码分析仪大概用的4836的红外接收头

楼主:
一进来就报病毒?不会把?图片病毒?

一般的红外接受的一体化头,中心接受频率一般是37.9K,能遍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前些天刚做了个红外解码就用到了这个

网友:
TO czzhouyun ,能指教下4836的接收头有什么特点吗?

网友(2009-01-01):
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资料很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有这区别,有个问题困扰我一年了,谢谢

网友(2008-11-14):
【7楼】 shenwuzhe 神舞者

 汗,一进来就报病毒

我也是一样

网友:
有没有鼠标对管?

网友:
很久以前买到过电平型的,现在基本买不到了。很好用的说

网友:
1楼,普通的0038的接收头可以接收30K~56K的,只不过接受的信号误差比较大罢了

网友:
谢谢,我正要找

网友:
有没有一款接收头可以覆盖30K~56K的载波频率?

网友:
to czzhouyun,

0038接收56k的信号偏差太大了,如果频率再偏一点如59K,几乎都收不到信号。

我这里一款红外解码分析仪对30~56K的载波都支持得很好,但查不出是哪家的...

网友(2009-04-19):
谁知道那个厂家生产电平型的红外接收头吗。我现在很大量的用到。就是我的38K脉冲有时会超过2S的,就现在找不到这种接收头,

网友:
刚做了个红外解码就用到了这个

网友(2009-06-23):
有什么协议会用到几百ms的连续载波?怪不得电平型的基本没用,除非用在自己开发遥控上,而不是利用现有的遥控协议。
本人前面用单片机的一个外部中断跟定时器做过几种红外协议的解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896555379。

网友:
我做的不是遥控器类的产品
我做一个遥控器不需要用名部中断和占用定时器。一个定时器全部功能公用。

网友:
这个资料好 正需要

网友(2009-10-07):
我原来知道这东西有电平型和脉冲型两种类型,可是用的时候忘了,直接按电平型的来做,结果老是出不来信号。
呵呵
搜到这里,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网友(2010-02-01):
正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2010-03-05):
说实话,这是我找到的最有用的资料,原来我们买的都是脉冲式的,终于把困扰了好久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
红外正好在用

网友(2010-05-08):
正在找此方面的资料,呵呵,好东西。

网友(2010-08-25):
楼主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没有一个是有用的

网友:
我以前也没弄清这两种区别,后来才弄清了 不过电平型的不好买

网友:
我正在弄,终于明白为什么我的遥控距离短而且误差还很大

网友(2010-12-08):
我终于明白了!我需要的是电平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找到电平式的了  但是价格有点贵了

网友:
我终于明白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找到了,就是这个型号

IRM3638T

好贵啊!

而且50只起卖郁闷

网友:
很好的资料,但是大家用接收头出现干扰不是和这个有关系的,也可能是你在使用的时候选择的接收头不对。接收头使用对于环境是很敏感的。所以大家不要误解
有需要的可以留言

网友(2011-02-14):
有谁知道怎么看接收头的平率么? 求高手留QQ

网友(2011-03-18):
我说用stm32一直产生38k载波,对着接收管都没反应……
好好学习下

网友:
不错,我已经将这个文章收入博客了.

网友:
不用MARK,应该是学习了,顺便收藏到我的博客:红外线接收头

网友(2011-08-01):
早看到这种帖子就好了 呵呵

网友:
学习。找40k或以上的。另外,我知道的40k以上的解决方案有用大面积硅光电池加滤光片的。。。知道用途的说下。。。。

网友:
我正需要它  lz及时雨啊

网友:
LZ图片第三张是光电开关吧,第六张是光电二极管或光电三极管吧?

网友:
很全,有个第二张图中金属壳的那种,貌似是DVD播放器上拆下的,其他的N多

网友:
我也在找电平型的接收头
哪里有卖的
怎么识别
最好有个具体型号

网友:
hs0038A是脉冲型还是电平型?看pdf似乎是有载波就输出低电平啊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

网友:
第一次知道还有这个区别、、谢谢分享

网友:
12c508的板是干嘛的,谢谢,能该原理和程序看看不,问候!

网友(2011-12-28):
一般是用456khz的陶瓷振子,456khz/12=38khz (整数).

38khz要求不严,但要求收发要配对,收发频率相差多了就很多误码.

网友(2012-07-07):
最近正在做红外的!!!谢谢分享!!!

网友:
图片,资料已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外的避障做过吗,前辈

额!!这个还没有 !红外这个我自己也刚开始接触!!呵呵!我也不是什么前辈了,我现在才大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学校的?呵呵,有51代码的话。。。。。。。。。相互交流下

代码我有写但是现在好像还有问题,等我调试好了再交流下!!!

网友:
很好的哇   真是我想要的

网友(2012-09-16):
十分感谢楼主啊……刚开始不知道程序都编错了!!!

网友(2012-11-15):
最近在查脉冲型的接收头低电平最大持续时间,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谢谢楼主。这样我调制成100hz的方波应该就可以一直让他输出低电平了。

网友:
学习了。刚好用这个。

网友(2013-01-17):
真是使用的总结啊,原来一直把接收头当做电平型在用

网友(2013-03-21):
很有用的基础资料,很全面,保存下来方面查找。

网友:
很好的说明

网友:
最好用1/3占空比,这个是最常用的,据测试1/10占空比灵敏度更好
占空比越小,精度越高?

网友:
有贴片的接收头,电平型的?

网友(2013-04-29):
正好要做红外解码要用这个,谢了

网友(2014-01-16):
搞个电平型做串口模块很好啊,,,不用接线!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4-09-27):
那么怎样区分脉冲型和电平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