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充电器电路中有一电阻R49用途不明 请人解惑【恢复】

楼主(2008-11-08):
本贴被 yaoga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8,10:15:43.

网友:
这个懂啊,不懂的是,整个充电的过程,还有判断的原理啊!麻烦说一下

网友:
R34电流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在充电的时候是正的,在放电的时候是负的,所以运放的输出是正负都可能的,但ADC只能接受正的输入,所以要做电平的平移,R48,R49和VREF组成电压平移电路,把0点移到Vref/2 ,这样运放输出不论正负,在Current_1输出都是正的,在Vref/2上下波动。

网友:
 电平平移用的

网友(2009-07-11):
恍然大悟啊我也是

网友(2010-08-02):
回复 网友A:

谢谢,也谢谢楼主提出问题。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