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台机子就出现NTLDR is missing,怎么回事呢【恢复】

楼主(2008-11-08):
家里的机是台老东西,不支持usb启动,光驱什么的又被我搞坏了

前些天由于重装系统,出现蓝屏,后来把硬盘拿到公司的机子上把盘重新分区,并装了xp,可装到家里的机子上就出现“NTLDR is missing”

搞了好多次了还是这样

网友:
一个方法:根据老机器“老”的程度,硬盘第一个分区设置为主分区、引导分区,并且控制容量(根据BIOS不同,有可能是2G或8G)

楼主:
谢谢,理解了,今天带了硬盘到公司,准备进行,为了保险起见,我先把C盘格成有MSDOS的可启动盘。

网友:
理解和做法都没问题,更可靠的是把XP的安装版(注意不是Ghost版)原盘全部文件拷到你的硬盘上(不能放在C盘),然后在公司的机器上进行安装,装完第一阶段要重启时把机器关掉,硬盘换到你的电脑上再开始第二阶段的安装,在随后的安装过程中需要光盘上的文件时,可指定位置到事先拷在硬盘分区里的XP安装文件,后续的必需文件就会自动在硬盘上找了。

楼主:
夏风

谢谢你的热心,能说得更具体点吗

按你说的我理解如下:

先把我家里的硬盘装在公司的机子上,完成第一步安装,即系统完成文件Copy后,等机子要重启了,就关掉,然后把硬盘拆下,装到家里的机子上,完成后继的安装

不知我这样是否可行?请指点

这周试不成了,下周我试试,不行的话就没电脑用了(穷哦,要留点钱给孩子买奶粉)

网友:
老机器的BIOS里的硬盘引导和你公司的机器BIOS不一样。如果你用的是Ghost版xp安装方式(已完成第一阶段安装的xp),解决办法是在公司机器上启动Ghost把xp恢复到你的硬盘里,恢复完毕后把硬盘安装到你的机器上继续完成后续的安装过程,这样就可以了。把已经完成全部安装过程的xp恢复到你的盘上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