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且超简化的linux下stm32开发环境(编译,下载)【恢复】

楼主(2008-11-08):
  最近要用stm32开发产品,考虑到以前作高端arm,or32开发以及低端的avr开发都用gcc,因此为了降低学习难度和省钱,决定继续使用gcc。

经过搜索网络查阅资料,发现stm32的gcc支持虽然没有问题,但是对普通开发者而言,实在过于复杂,至少比avr-gcc复杂太多,

开发者在编写makefile之外,不得不自己搞定启动初始化代码,甚至自己要写ld文件,这实在不是件舒服的事。

    因此,在参考网络诸多国内外的大侠提供的资料,综合自己的开发经验,经过一段时间完善,有了这个开发环境(并非集成开发环境IDE),

实现了普通开发人员无须关心启动初始化代码和ld文件,简化makefile编写,大大降低stm32 gcc入门难度的目的。

详细功能包括:

1>无须为自己的程序编写启动代码和ld描述文件,只需要写一个高度简化的makefile(提供了编写范例)

2>支持最小改动源码情况下,生成可用IAP程序下载的带ROM OFFSET程序(通过makefile控制),方便用户升级

3>命令行方式下载程序到stm32电路板

4>GUI方式使用IAP下载

注意:所有用到的程序均是开源且可免费获得,这里只是将它们综合起来使用

另:因为本人主要使用Linux环境开发,因此未对win32下进行测试,但是理论上应该是完全和cygwin环境兼容,没有问题。

首先用户自行下载stm32 gcc环境

http://www.codesourcery.com/gnu_toolchains/arm/download.html

注意下载EABI版本

由于目前手里只有stm32F103,ld文件模板只有这个的ROM(FLASH)方式,其他芯片模板可参考建立(已经进行了简化,很简单),或者等以后俺添加

针对万利EK-STM32(STM3210B-LK1)的ST官方IAP实例移植及LED测试程序,注意,使用的按键是KEY2,当IAP已装入板子后,启动系统时

如果检测到KEY2为已经按下状态,则进入IAP模式,否则加载0x8002000起的应用程序

其中IAP部分makefile包含了如何使用wine调用win32下的stm32boot下载工具来下载iap.bin到目标板

由于IAP使用了ymodem协议,我使用了linux下可以和这个IAP协同工作的GUI程序cutecom,另还要安装lrzsz,cutecom会自动调用lrzsz,

cutecom设置示意图如下:

cutecom设置画面 (原文件名:cutecom.png)

注意IAP要求输入命令1时,移到input区输入键盘按键"1"即可

同上,为修改的adc测试程序,额外添加了TIM测试,休眠测试,按键测试及浮点数计算等,默认编译需要使用IAP来下载它。

编程注意事项:

1>makefile中,是通过添加OBJS += xxx.o来添加用户文件的,注意后缀不是.c

2>makefile第一行指定SDK目录位置,自己按自己路径修改

3>为了使同一个程序代码无须修改即可运行于rom offset模式(使用IAP加载)

NVIC_Configuration中对应代码需要修改为如下

#ifdef  VECT_TAB_RAM

  /* Set the Vector Table base location at 0x20000000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 VECT_TAB_FLASH  */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ROM_OFFSET_SIZE);

#endif

网友(2008-12-17):
make的规则不是太懂,复杂一点的makefile看起来好费劲

网友:
Makefile,如果是要编译当前目录下所有的.c文件,这样修改就可以了:

SRCS          = $(wildcard *.c)

OBJS          = $(SRCS:.c=.o)

网友(2008-11-09):
买了个stm32都还没弄过.

谢谢.裤啊

网友:
谢谢啊。

好好学习了解,我们用MDK上RTOS,不知道能否在LINUX下开发。呵呵

网友:
酷贴啊,虽然没用,支持!!

楼主:
嗯,再补贴个makefile,大家看是否简洁

STM32_SDK_DIR = /src/work/stm32/SDK

TARGET = iap

PCB_BOARD = EK_STM32F

#RUN_MODE = ROM_RUN

APP_BASE      = ..

APP_SRC_DIR   = $(APP_BASE)/source

CFLAGS         += -I$(APP_BASE)/include

OBJS += stm32f10x_it.o

OBJS += stm32f10x_lib.o

OBJS += stm32f10x_gpio.o

OBJS += stm32f10x_rcc.o

OBJS += stm32f10x_flash.o

OBJS += stm32f10x_usart.o

OBJS += stm32f10x_wwdg.o

OBJS += common.o

OBJS += download.o

OBJS += ymodem.o

OBJS += main.o

##########################################################################

include $(STM32_SDK_DIR)/pub/config.mk

#########################################################################

upload:$(TARGET).bin

        wine ./stm32boot -e -c com3 $(TARGET).bin

#########################################################################

网友(2009-07-17):
不习惯,一直认为linux是旁门左道

网友:
最近在学习stm32,搜索一下老的帖子,很受用,留个记号备用,谢谢

网友:
收藏,正在考虑Linux系统作为常用系统的问题。

网友(2009-11-18):
试试,希望能够成功。。。

网友(2010-08-07):
这个要mark一下

网友(2011-10-16):
好文。虽然俺从不用Linux做嵌入式开发……

网友:
先Mark 一下回来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
给toolchain 加上一环

网友(2011-11-24):
MARK,只是为了记住这里

网友(2012-01-23):
在用linux
mark一下

网友(2012-03-30):
是不是图挂了?看不见图~

网友(2012-09-14):
怎没人试一下呢验证是否可行。我准备用一下,这帖子都发4年了,不知道楼主现在什么情况了,现在是否仍然在linux下做开发,是否仍然使用这种方法呢?

网友(2013-01-24):
MARK LINUX 开发 STM32

网友(2013-06-12):
看一看,灰常感谢作者。

网友:
谢谢,我找了很久linux下stm32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