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入门与实践笔记(基于S7-200 CPU221)【恢复】

楼主(2008-11-08):
一.软硬件的准备

1.软件准备.下载一个MicroWin with SP6可以直接搞定,安装也是一路Next就可以了,没什么好说的

2.硬件准备.搞PLC这东东,虽然有仿真软件之类的东西,但是毕竟没有真实硬件逼真.所以我在淘宝搞了一套二手的.一个不带CN的CPU221(221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带CN的)和一根西门子S7-200原装编程电缆(USB口).2件东东如下图:

二.开始点亮一个指示灯(一个常开按钮用于打开指示灯,一个常闭按钮用于关闭指示灯)

1.        连接PC/PPI电缆,给CPU加电并将CPU模式开关设置为STOP.接线图请参考下图. (注意,这个电路接线图不是这个按钮控制指示灯的接线图,它是s7-200中文编程手册中官方的接线指示图,请大家理解了再进行接线).

2.        打开Micro Win

3.        单击Communications图标,出现Communications界面

4.        双击Communications界面的PC/PPI电缆图标,出现”Set PG/PC Interface”界面

5.        点击”Properties”按钮,设置PC/PPI电缆连接参数如下:

如果你的电缆是串口的请选择相应的com口,我的是USB的所以选择了USB

6.         点击OK返回到Communications界面, 点击Refresh图标

7.        找到相应的CPU型号,版本等。我的如下图:

8.        到这一步应该可以说明你的PC/PPI电缆和CPU是正常的并且可以正常连接通讯。

9.        建立一个工程,完成两个按钮控制一个指示灯的PLC电路,按钮1(常开)点亮指示灯,按钮2(常闭)关闭指示灯。接线图请参考上面的接线图正确接线,PLC梯形图如下

     PLC电路梯形图,注意常闭按钮对应的I0.1要用常开触点。

10.        编译工程。PLC程序必须编译了才能下载到CPU中去。当然,如果编译有错误,你必须修改程序再编译,直到没有错误为止。

11.        下载编译好的程序到CPU中。选择File=》Download,出现如下界面:

单击Download按钮进行下载,下载完毕会在输出窗口提示如下信息:

12.        运行和调试,将CPU上的运行模式切换到RUN;点击Micro Win的菜单命令Debug=》Start Program Status进入监控程序状态。

这时可以看到PLC梯形图已经进入监控状态,如下图所示:

这时你应该已经可以看到,上面提到的那个常闭按钮在梯形图中应该用常开触点的原因了,这时它已经得电并且处于导通状态。

13.        试着按下那个常开的启动按钮,如果正确,你的指示灯应该亮起来了。并且PLC梯形图也变换为如下图所示状态,Q0.0得电并且自锁,这个电路导通。如果再按下那个常闭的按钮则电路状态又回到上图

到此为止,这个按钮控制指示灯的PLC电路已经全部正确完成。

本贴被 jordonw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8,16:30:15.

网友:
那家拿下的,介绍一下啊

楼主:
to 【13楼】 wft2 王海峰

买的是最便宜的 cpu+电缆+运费 =》610

楼主:
淘宝上搜索下多的是.要是买221就买最便宜的好了,因为CPU221也就适合入门练练手而已.

网友:
不错,很详细,不知道LZ在淘宝哪家店里买的?

楼主:
占几个位用于以后发布实践的程序.

网友(2009-04-17):
我看到得怎么才300元啊 也是S7200 的221 这个能买不?

网友:
这个能买不 (原文件名:2.JPG)

楼主:
如果是自己玩应该是可以买的,不过要让卖家给你确认至少IO口是可以用的,下载线最好用原装的,兼容的下载线听说会不稳定。如果是用在产品上还是到代理那里买新的吧,因为有技术支持和质保之类的。
不过我买的那个也没玩几天就放下了,呵呵

网友:
谢谢 楼上 就想买了学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