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温度测量实验(CodeVisionAVR V1.24.6-Mega8-PROTEUS V7.2SP6) 【恢复】

楼主(2008-11-08):
PT100电路 (原文件名:PT100.jpg)

CPU (原文件名:CPU.jpg)

看了网友的电路,做了一个简单的模拟实验,纸上谈兵,仅供参考。

模拟测量结果

温度        AD值                温度        AD值

-3        73                -2        81

-1        88                0        96

10        172                20        248

30        324                40        401

50        477                60        553

70        630                80        706

90        782                100        859

110        935

0 -> 110 度范围内温度计算式

y=(x-96)/7.6273

x为AD值,y为温度值,误差<0.2度

实验结果:

优点: 电路简捷,在 -7 -> 110 度范围内线性度很好.

缺点: 测量范围较窄.

cjq_sh@126.com

本贴被 cjq_sh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8,22:37:49.

网友:
学习了,PT100的测温范围是多大?

本贴被 ylei1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9,09:49:28.

网友:
-200~800

网友:
楼主:

    能否对“PT100电路 (原文件名:PT100.jpg) ”电路分析一下,R7为什么采用2.7呢?应该跟R6一样大小呀!R10和R11的电阻怎么计算的!!

谢谢!!

楼主:
请参见<帮忙分析下AVL公司的这个PT100测温电路>贴.

网友(2010-09-01):
请问下这个是怎么得来的?y=(x-96)/7.6273

网友:
回复 网友A:

pt100有个计算公式的,温度和阻值之间的关系,三个系数已定,虽然还没下载细看,但我感觉应该是这么个关系式lz给简化了

网友:
那你这个公式和PT100分度表又是什么关系?

网友(2011-06-19):
期待楼主的仔细分析

网友(2013-04-12):
y=(x-96)/7.6273 X这是个电压值,怎么得来的这个公式?

网友:
AD值直接转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