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vsm v7.4SP3--*c*r*a*c*k* 【恢复】

楼主(2008-11-09):
1. Run the faker patch.

2. Install the version proteus uploaded by Red_Alert.

3. After installation. Please copy

prospice.dll and license.dll to BIN folder

It works fine so far..

网友:
刚看到的,朋友们试试,注意要将原来安装的全部彻底卸载和删除,不然补丁打不上就会在新建SCH后不定时自动退出。

本贴被 armu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7,17:23:11.

网友:
:卸载软件并重新启动,删除软件根目录及注册表文件

====================================================

删除了根目录后,不要以为Proteus就消失了。在这个位置它还记录有东西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Application Data\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网友:
仿真还没发现问题

================================

我举报,仿真有问题!做一个动态扫描多位数码管就能发现。虽然仿真是在运行,并且也不退出,但显示的不正常,而同样的文件,在7.2SP6下仿真就非常好

网友:
同意楼上:新建文件,选取零件都会退出,仿真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
确实,新建文件,选取零件都会退出,仿真还没发现问题

网友:
同志们辛苦了,自从7以后,就很少有比较完美的cr了

网友:
楼上。这个注册信息在你反复安装或安装不同版本或没正确卸载时就会发现新安装软件没要求你输入LICENIE文件。而是默认原来的LICENIE文件。

网友:
卸载软件 同时也删除了Labcenter Electroncs 不会留下此注册表信息的,哪来这个Labcenter Electroncs???

网友:
有人试了俄国人的破解吗???谁懂俄文啊,

http://kazus.ru/forum/2/index.html

网友: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Labcenter Electroncs这项,将Labcenter Electroncs删除。)。

==================================

只要将注册表这处的连根端掉就行了吗?

网友:
还是7.2SP6好啊,我用它做的一个扫描12位数码管的仿真,运行的很好,但在7.4SP3中,似乎有问题,看来又得要修改扫描时间

网友:
AVR例子仿真试过,没问题。

    有关解决办法看前面的帖子呀

网友:
最新发现:引用最新补丁。使用几次后还是会关闭退出,而且重新打开软件时,只是出现软件界面启动一下就退出了。

  解决办法:卸载软件并重新启动,删除软件根目录及注册表文件(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回车:在注册表中找到: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Labcenter Electroncs这项,将Labcenter Electroncs删除。)。

重新启动。

           重新安装软件,破解

             OK

================================================================================

情况有所好转,但是你去运行例子中的AVR仿真,它立马就退出,屡试不爽。但其他的都还好

网友:
最新发现:引用最新补丁。使用几次后还是会关闭退出,而且重新打开软件时,只是出现软件界面启动一下就退出了。

  解决办法:卸载软件并重新启动,删除软件根目录及注册表文件(点击: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回车:在注册表中找到: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Labcenter Electroncs这项,将Labcenter Electroncs删除。)。

重新启动。

           重新安装软件,破解

             OK

本贴被 armu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5,18:42:58.

楼主:
如果打开仿真文件时有退出发生,请把文件夹中的PWI文件,再打开就不会退出了~~~~~~~~~~

网友:
7楼的,Test patch 2 我试了 建立一个新文件,选取元件不会退出。

很好!!

用了一会。继续测试!!

谢谢。。。

望有更好的*c*r*a*c*k* 出现在我们的论坛!!

============================================================

顶,大家一起测试,最好试下里面的新模型,比如彩屏,触摸屏什么的

网友:
7楼的,Test patch 2 我试了 建立一个新文件,选取元件不会退出。

很好!!

用了一会。继续测试!!

谢谢。。。

望有更好的*c*r*a*c*k* 出现在我们的论坛!!

网友:
7楼的,建立一个新文件,选取元件就会退出。

网友:
我无论用哪一个补丁,都无法使用:

1.编辑原理图时,从库里选择元器件软件就没有响应。

2.用现有原理图,选择仿真,软件就没有响应。

网友:
原来退出的,删除PWI文件,再打开。7楼的好多了,谢谢。不过有时候还是莫名其妙的退出,暂时对付着用吧

网友:
 被7.4SP3退出的文件,再用7.2SP6打开也会退出,要想打开,可将文件名称改一下即可.

网友:
SKYdai 天空   谢谢你提供的 Test patch 2 for 74sp3.rar,我在那个网站没有注册成功,只能进去干望。

只有期待在这个地方能下到。那个Patch 2就是最新的

网友:
http://www.sonsivri.com/forum/index.php?action=dlattach;topic=3134.0;attach=2907

这里有11月13号推出的新补丁,好象都搞定了,但是我注册不了这个网站

网友:
刚下载试过,ISIS和ARES都退出,只得还回7.2SP6

网友:
7楼的的确好用,正在试用,没退出,继续测试

   测试中发现有些文件会退出(这些文件在7.2SP6里也会退出)

本贴被 armu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20:51:39.

网友:
7楼的很好用,刚试过了,没退出,继续测试

网友:
还是楼主好人,,这回可以调tiny24了

貌似还是test版 patch2 ???  先测试看,有没有自动退出问题

本贴被 xininy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18:48:37.

楼主:
哪个不是木马,杀毒软件都会把哪些破解软件当成木马呀毒呀,来杀的~

我上传最新的Proteus vsm v7.4SP3的patch

本贴被 SKYdai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17:28:47.

网友:
nod32 说有木马

网友:
谢谢了,我有好的东西肯定上穿

网友:
不行,大约3分钟就退出。期待能用的破解~~

网友:
己经下载,待试用。

网友:
还是退出,谢谢楼上

楼主:
请大家下载试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