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PIC16F的C编译器更新版(v1.10)【恢复】

楼主(2008-11-09):
自制PIC16F 'C'编译器的初版曾发表在21IC网站,回响比较热烈。

这个更新版纠正了许多错误,增添了一些新功能。并附上所需的汇编器、连接器,使之完整、使用。

另外,还附上了简易使用说明。

希望它不会使你失望。并提出你的宝贵意见。

也许不久后,我还将贴出最新的Enhanced PIC16F1xxxx C 编译器。

网友(2009-01-21):
标记一下  哪天试下

网友:
和PICC对比一下,你能做的和他一样吗,如果可以免费共享定有很多人用的

网友(2008-11-25):
标记,顶一下了

楼主:
以下是一段MP3播放器的FAT16文件模块,使用本C编译器编译。由于PIC16Fxx芯片内存太少,

且功能受限(不搜索子目录)。主要目的是提示如何使用本编译器。



//

//         Name:  MMCFILE.C

//

//        NOTE: this file system only supports FAT(16) format!

//



#include <16f887.h>

#include "define.h"

#include "mmcspi.h"

#include "mmcfile.h"

#include "lcd3310.h"

/* ---   --- */

#define SIGNATURE1   0x55  // signature(1) of file system

#define SIGNATURE2   0xaa  // signature(2) of file system

typedef enum {FAT12, FAT16, FAT_UNKNOWN} FAT_TYPE;

#define HOT_CLUSTER(c)  ((FILE_entry.fatType == FAT12)? ((c) && (c) < 0xff6): ((c) && (c) < 0xfff6))

#define END_CLUSTER(c)  ((FILE_entry.fatType == FAT12)? ((c)>= 0x0ff8): ((c)>= 0xfff8))

#define IS_SUBDIR(c)    ((c & 0x3c) == 0x10)

#define IS_ARCHIV(c)    ((c & 0x3c) == 0x20)

typedef struct {

        char seqNum;

    char name1[10];

    unsigned char attrib;

    unsigned char reserve;

    unsigned char chkSum;

    char name2[12];

    unsigned int startCluster;

    char name3[4];

} LFNDirEntry_t;                                                // VFAT long file name entry

// globally available buffer

bank2 unsigned char FILE_tempBuf1[MMC_SECTOR_SIZE/8];

bank3 FileDesc_t  fileDesc;

bank3 FileEntry_t FILE_entry;



char FILE_InitEntry (void) @ bank2

{

    BootSector_t bank2 *pp = FILE_tempBuf1;

        if ( MMC_ReadSegOffset (FILE_tempBuf1, 0, 510) == MMC_OK )

    {

        if ( FILE_tempBuf1[0] == SIGNATURE1 && FILE_tempBuf1[1] == SIGNATURE2 )

        {

                        if ( MMC_ReadSegOffset (FILE_tempBuf1, 0, 446) != MMC_OK )

                                return FILE_ERR_FMT;

                        Partition_t bank2 *p = FILE_tempBuf1;

            if ( !(p->bootType & 0x7f) &&

                 ( p->fileSysType == 0x04 || p->fileSysType == 0x06 ) )

            {

                FILE_entry.startSector = p->firstSector;        // only access partition-1 !!!

            }

            else

            {

                FILE_entry.startSector = 0;

            }

            if ( MMC_ReadSegOffset (FILE_tempBuf1, FILE_entry.startSector, 0) != MMC_OK )

                return FILE_ERR_FMT;

            if ( pp->numOfFAT == 2    &&

                 pp->sectorPerCluster && pp->sectorSize == MMC_SECTOR_SIZE )

            {

                FILE_entry.sectorPerCluster = pp->sectorPerCluster;

                FILE_entry.fatStart    = FILE_entry.startSector + pp->reserveSectors;

                FILE_entry.numOfFAT    = pp->numOfFAT;

                FILE_entry.sectorPerFAT= pp->sectorPerFAT;

                FILE_entry.rootEntries = pp->rootEntries;

                FILE_entry.rootStart   = FILE_entry.fatStart + FILE_entry.numOfFAT * FILE_entry.sectorPerFAT;

                FILE_entry.dataStart   = FILE_entry.rootStart + (pp->rootEntries + 15) / 16;

                return FILE_OK;

            }

        }

    }

    return FILE_ERR_FMT;

}

#define FILE_ClusterFatSector(cluster)        (FILE_entry.fatStart + cluster/256)

#define FILE_ClusterFatOffset(cluster)        ((cluster & 0xff) << 1)





static unsigned int FILE_NextCluster (unsigned int cluster)

{

    if ( cluster < 2 || cluster>= 0xfff0 )

        return 0xffff;

    unsigned long sector = FILE_ClusterFatSector (cluster);

    unsigned int  offset = FILE_ClusterFatOffset (cluster);

        if ( MMC_ReadSegOffset (FILE_tempBuf1, sector, offset) != MMC_OK )

                return 0xffff;

        return *((unsigned int bank2 *)FILE_tempBuf1);

}





static unsigned long FILE_GetDataSector (unsigned int cluster)

{

//        unsigned long c = cluster - 2;

        return FILE_entry.dataStart + (cluster - 2) * FILE_entry.sectorPerCluster;

}





char FILE_EntryType (DirEntry_t bank2 *dir)

{

#if 0

        char bank2 *p = dir;        // problem in v1.13!!!

    char c = dir->fileName[0];//*p;

    if ( c == 0xe5 || c == 0x00 || c == '.' )

                return NULL_ENTRY;

        char attr = dir->attrib;

        if ( MEMCMP_ROM (dir->fileExt, "MP3", 3) && (attr == 0x01 || attr == 0x20) )

                return MP3_FILE;

        if ( attr == 0x10 )

                return SUB_DIR;

#else

        unsigned char c = dir->fileName[0];

    if ( c == 0xe5 || c == 0x00 || c == '.' )

                return NULL_ENTRY;

        unsigned char attr = dir->attrib & 0x3f;

        if ( MEMCMP_ROM (dir->fileExt, "MP3", 3) && (attr == 0x01 || attr == 0x20) )

                return MP3_FILE;

        if ( attr == 0x10 )

                return SUB_DIR;

#endif

        return UNKNOWN_ENTRY;

}





static FileDesc_t bank2* FILE_ReturnFileHandle (DirEntry_t bank2 *dir)

{

        MEMCPY (fileDesc.fileName, dir->fileName, 11);                // get filename+ext

        fileDesc.size         = dir->fileSize;                                        // get file size

        fileDesc.cluster = dir->startCluster;                                // get file (start) cluster)

        fileDesc.sector  = 0;

        fileDesc.segment = 0;

        return &fileDesc;

}





FileDesc_t *FILE_FindFile (unsigned int index)

{

        unsigned long sector = FILE_entry.rootStart;

        while ( sector < FILE_entry.dataStart )

        {

                unsigned char i, seg;

                for (seg = 0; seg < 8; seg++)

                {

                        if ( MMC_ReadSegment (FILE_tempBuf1, sector, seg) != MMC_OK )

                                return NULL;

                        for (i = 0; i < MMC_SECTOR_SIZE/8; i += DIR_ENTRY_SIZE)

                        {

                                DirEntry_t bank2 *dir = (DirEntry_t *)&FILE_tempBuf1;

                                if ( FILE_EntryType (dir) == MP3_FILE )        // it's an MP3 file!

                                {

                                        if ( --index == 0 )

                                                return FILE_ReturnFileHandle (dir);

                                }

                        }

                }

                sector++;

        }

        return NULL;

}





unsigned char *readFileSector (FileDesc_t bank2 *file)

{

        unsigned char seg = file->segment;

        unsigned long sector;

        if ( seg == 0 || seg>= 8 )

        {

                file->segment = 0;

            if ( file->sector>= FILE_entry.sectorPerCluster )

                {

                file->cluster = FILE_NextCluster (file->cluster);

                file->sector  = 0;

                }

            if ( file->cluster>= 0xfff0 )

                        return NULL;

                if ( file->sector == 0 )

                        file->startSector = FILE_GetDataSector (file->cluster);

            sector = file->startSector + file->sector;

            file->sector++;

        }

        if ( MMC_ReadSegment (FILE_tempBuf1, sector, file->segment++) != MMC_OK )

                return NULL;

        return FILE_tempBuf1;

}



char nextFileSector (FileDesc_t bank2 *file)

{

    if ( file->sector>= FILE_entry.sectorPerCluster )

        {

        file->cluster = FILE_NextCluster (file->cluster);

        file->sector  = 0;

        }

    if ( file->cluster>= 0xfff0 )

                return 0;

        if ( file->sector == 0 )

                file->startSector = FILE_GetDataSector (file->cluster);

    file->sector++;

        return -1;

}



unsigned int FILE_searchMP3Files (void)

{

        unsigned long sector = FILE_entry.rootStart;

//        unsigned long sector = FILE_entry.fatStart;

        unsigned int  cnt = 0;

        while ( sector < FILE_entry.dataStart )

        {

                unsigned char seg, i;

                for (seg = 0; seg < 8; seg++)

                {

//                        if ( MMC_ReadSegOffset (FILE_tempBuf1, sector, seg*64) != MMC_OK )

                        if ( MMC_ReadSegment (FILE_tempBuf1, sector, seg) != MMC_OK )

                    return cnt;

                        for (i = 0; i < MMC_SECTOR_SIZE/8; i += DIR_ENTRY_SIZE)

                        {

                                DirEntry_t bank2 *dir = &FILE_tempBuf1;

                                if ( FILE_EntryType (dir) == MP3_FILE )        // it's an MP3 file!

                                        cnt++;

                        }

                }

                sector++;

        }

        return cnt;

}

网友:
如果能弄个通用的就好了,把那一大堆不同厂家的都加上……

网友:
这个要顶,像这样牛的不多了

网友:
顶楼主  牛人

1楼这么性急啊?  上来就要源代码- -

网友:
我来看下到底酷不酷

网友:
支持~以后再用吧

网友:
公布源代码不?

网友(2009-04-02):
强,太有才了。

楼主:
P16CC最新版(v1.220)ourdev_432671.rar(文件大小:327K) (原文件名:p16cc_v1.220.rar)

网友:
同picc的差距大吗?

楼主:
回楼上:自制的山寨版,从总体性能上肯定比不上大厂家的。到底如何,试试就清楚了。
期待大家的评价。

网友:
公開源碼應該是沒必要。畢竟是人家的心血。支持先...

网友(2009-07-19):
标记一下,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