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想利用VB中串口报错的信息做提示信息,而不让程序关闭的方法【恢复】

楼主(2008-11-09):
各位大虾好!

    我是初学者。

    我在利用VB做串口通信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程序上的端口序号电脑上没有,导致程序报错:“实时错误'8002',无效的端口号”,从而程序退出。

    想请问大家:

        我怎么样可以利用这个错误信息来做一个消息,提示用户重新选择端口,让程序不退出?

        或者是在程序启动时自动获取电脑上存在的端口,然后程序中只能选择存在的端口,从而避免程序退出的方法?

    谢谢了!

楼主:
谢谢!我一会试试

网友:
一个简单的方法,加陷阱。

ON ERROR RESUME NEXT

ON ERROR GOTO xxx 然后显示错误号

网友:
on error goto dealerror

...do something

dealerror:

..你的出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