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78KOS编绎软件无法安装(急)?【恢复】

楼主(2008-11-09):
如图:

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在一台电脑上能安装6.0的,在另一台上两个都能安装,但78KO都能正常安装,可能是系统的问题的.还有这几天碰到了另一个问题,在启动那applite会引起AUTOCAD2005自动安装,不知道这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你把安装上的相关程序全部卸载,  在安装程序的时候不要运行其他任何应用程序,这点很重要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
单个安装,现状RA78K0S看看

网友:
不装SP78K0S,一个个地装软件也出现这问题吗?先装CC78K0S,RA78K0S

楼主:
"把安装源文件拷贝到根目录下",这个我也试了,半天没反应

楼主:
"降Devicefile Install(也就是第一个选择框)里面的勾取消试试",这个不行,我试了

网友:
降Devicefile Install(也就是第一个选择框)里面的勾取消试试

网友:
把安装源文件拷贝到根目录下,最好不要有中文看看

本贴被 hzxiaoba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9,15:07:43.

楼主:
本贴被 ksh8422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09,11: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