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NEC单片机有什么优势【恢复】

楼主(2008-11-09):
除了少管脚的78K0S稍微便宜点,还有什么优势啊?请耐行人讲讲。

网友:
安装过程有什么问题?是软件版本不兼容问题吧?

网友:
我是这两天才开始搞NEC的,POC(上电清零电路)各LVI(低电压检测电路)这两项功能都不错,还能产生中断,但没有内部EEPROM不爽,虽说内部FLASH可以仿EEPROM,不过也许这保密性更好,呵呵

其实我选择NEC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它的低I/O的MCU是SSOP封装的.

NEC-etouch 北京意同创科技公司,我的78FKOS编绎软件还不能安装啊,是怎么回事?

网友:
呵呵 价格便宜  质量可以  有些独特的功能不知道你是否用的上,比如POC(上电清零电路),LVI(低电压检测电路),内部FLASH可以仿EEPROM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