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LL RTOS51是,请教中断FIFO插入消息“有关插入位置”的疑问【恢复】

楼主(2008-11-10):
陈明计先生的SMALL RTOS消息队列中(假如用户任务数<9)

   Buf[0]=指示消息队列中消息的数目

   buf[1]=指示消息队列占用的内存空间(包括buf[0],buf[1],buf[2],buf[3])

   buf[2]=指示出队位置

   buf[3]=消息等待任务列表

 (1)、在任务数<9时,出队位置=4,也就是说从buf[4]开始取出消息。从P94页的图7.1和图7.2也可以看出,第一个装入消息的位置是从buf[4]开始装入的。

 (2)、但是在P103页的“中断中FIFO方式向消息队列发送消息”系统函数中

    计算消息保存位置的代码如下:

     temp=Buf[2]+buf[0]+1

    即作者为了省去数据结构中队列入队指针,而采用“出队位置+消息数目”来确定入队位置

    假如:目前消息队列刚刚被创建,此时buf[0]=0,buf[2]=4,当收到一个消息后,计算插入位置

              那么temp=4+0+1=5

      显示将第一条消息从buf[5]位置装,不是从buf[4]开始装入的吗?我的理解到底错在哪里?

网友(2008-12-26):
在FIFO方式中,Buf[2]指示下一个消息出队位置,而在取得消息时候,代码是:

                /* 有,消息出队 */

        Buf[0]--;

        Buf[2]++;

        if (Buf[2]>= Buf[1])

        {

#if OS_MAX_TASKS < 9

            Buf[2] = 4;

#else

            Buf[2] = 5;

#endif

        }

        *Ret = Buf[Buf[2]];

也就是说,Buf[2]+1才是真的出队位置,所以消息入队时候应该是:

                /* 使用堆栈是为了使函数具有重入性 */

#ifdef __C51__

        SP++;

        *((uint8 data *)SP) = Data;

#endif

                /* 计算新入队消息存储位置 */

        temp = Buf[2] + Buf[0] + 1;

        if (temp <= Buf[0] || temp>= Buf[1])

        {

#if OS_MAX_TASKS < 9

            temp = temp - Buf[1] + 4;

#else

            temp = temp - Buf[1] + 5;

#endif

        }

                /* 存储消息 */

#ifdef __C51__

        Buf[temp] = *((uint8 data *)SP);

        SP--;

也就是temp = Buf[2] + Buf[0] + 1;中的1来源吧

这样才能吻合。

楼主(2008-11-21):
我顶,我顶上去。

楼主:
总之,遇到比较难理解的问题,只有一步一步的分析,就能解决自己的困惑的。

楼主:
(3)任务取走第1条消息后,队列示意图

    首先执行BUF[2]++《【BUF[2]=7】,由于BUF[2]>=BUF[1],因此调整出队位置,调整后BUF[2]=4

    而BUF[2]中存储的消息刚好是第一条插入的消息,然后将该消息(第一条插入的消息)返回给任务。

    此时消息队列如下:

    -------------------------------------------------

       |  0 |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 Buf

       |    |    |     |     |     |      |        |

       --------------------------------------------------

                                  -----> 取出插入第一条消息后的出队位置

        从上可以看出,消息队列中,目前已经没有消息了

楼主:
 (1)任务取走第3条消息后,队列示意图

    首先执行BUF[2]++《【BUF[2]=6】

    而BUF[2]中存储的消息刚好是第二条插入的消息,然后将该消息(第二条插入的消息)返回给任务。

    此时消息队列如下:

    -------------------------------------------------

       |  0 |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 Buf

       |    |    |     |     |  消息1 |      |        |

       --------------------------------------------------

                                                     -----> 取出插入第二条消息后的出队位置

        从上可以看出,消息队列中,目前只有消息1(消息2已经被取走)

楼主:
下面我们来分析任务等待消息过程。接上图,消息队列中已经插入了三条消息。

  (1)任务取走第3条消息后,队列示意图

    由于插入第三条消息后BUF[2]=4,此时取出消息时,执行BUF[2]++《【BUF[2]=5】

    而BUF[2]中存储的消息刚好是第三条插入的消息,然后将该消息(第三条插入的消息)返回给任务。

    此时消息队列如下:

    -------------------------------------------------

       |  0 |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 Buf

       |    |    |     |     |  消息1 |      |  消息2 |

       --------------------------------------------------

                                          -----> 取出最后插入第三条消息后的出队位置

        从上可以看出,消息队列中,目前只有消息1和消息2(消息3已经被取走)

楼主:
  明天,此时请看任务等待消息过程的示意图。

楼主:
 (5)向消息队列插入第四条消息后,示意图如下:

    -------------------------------------------------

       |  0 |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 Buf

       |    |    |     |     |  消息1 |  消息3 |  消息2 |

       --------------------------------------------------

                                  -----> 插入第三条消息后的出队位置

          由于消息队列已经满(Buf[0]>=Buf[1]-4),无法插入第四条消息。

楼主:
  (3)向消息队列插入第二条消息后,示意图如下:

    -------------------------------------------------

       |  0 |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 Buf

       |    |    |     |     |  消息1 |        |  消息2 |

       --------------------------------------------------

                                           -----> 插入第二条消息后的出队位置

          buf[0]=2  消息数目

          buf[2]=5  出队位置

楼主:
 (4)向消息队列插入第三条消息后,示意图如下:

    -------------------------------------------------

       |  0 |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 Buf

       |    |    |     |     |  消息1 |  消息3 |  消息2 |

       --------------------------------------------------

                                  -----> 插入第三条消息后的出队位置

          buf[0]=3  消息数目

          buf[2]=4  出队位置

楼主:
   其中Buf[0]和buf[6]前后紧挨着,构成环形队列。

  (2)向消息队列插入第一条消息后,示意图如下:

    -------------------------------------------------

       |  0 |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 Buf

       |    |    |     |     |  消息1 |        |        |

       --------------------------------------------------

                                                     -----> 插入第一条消息后的出队位置

          buf[0]=1  消息数目

          buf[2]=6  出队位置

楼主: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LOFI(后进先出)方式,向消息队列发送消息

  (a)假设任务数<9

  (b)消息队列尺寸=7

 (1)消息队列初始化后,示意图  如下:

    -------------------------------------------------

       |  0 |  1 |  2  |  3  |    4   |   5    |    6   |

       |    |    |     |     |        |        |        |---> Buf

       |    |    |     |     |        |        |        |

       --------------------------------------------------

                                  -----> 初始化后的出队位置

          buf[0]=0  消息数目

          Buf[1]=7 消息队列尺寸

          buf[2]=4  出队位置

          buf[3]=消息等待任务列表

楼主:
昨天晚上仔细分析了一下,终于把

  (1)、任务等待消息

  (2)、LIFO发送消息

 搞清楚了,目前还剩下FIFO方式,怎么FIFO方式发送消息,不修正出队指针(Buf[2])呢?

    唉,陈明计先生,为了节省一个入队指针Front,把程序代码搞得太难懂了。如果是一对Front(入队指针),

Rear(出队指针),程序代码就非常清楚了。

楼主:
没人帮我吗?

楼主:
在普通的队列结构中。定义了队头指针QUEUE.Front和队尾指针QUEUE.Rear

同时为了达到环形缓冲区的效果,定义的队列长度=可以使用队列长度+1。

也就是说空闲一个单元,用于判断队列是否已满。

  陈明计先生P94页的图7.1和图7.2很容易让人勿导

楼主:
P94页的图7.1和图7.2也可以看出,第一个装入消息的位置是从buf[4]开始装入的。

  为什么取消息不从buf[4]开始取,而是从buf[5]取呢?

楼主:
 (3)在等待消息系统函数OSQPend()中,当等到消息后,为什么先出队指针buf[2]先加一,然后从Buf[Buf[2]]中取出消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