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提高FM发射器的功率?【恢复】

楼主(2008-11-10):
听说换电感并联的电容,换个小的就能提高发射频率,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发射功率呢?

本贴被 samsungarm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0,14:24:06.

网友:
2SC1971

网友:
买个现成功放或者换高增益天线(甚至定向天线)......来得快,方便,保险些

网友:
增加电压是简单的办法,加功放可是很有难度哦

网友:
提高电压应该也可以

楼主:
具体咋做呢?

网友:
我这有10-450M宽带

功率1000W的管子用不?

网友:
先看你是几伏的电压才能决定用什么方法最实际

网友:
利用LC回路的串联谐振可以在很少的开销下提高场强

楼主:
谢谢夏风 绿林好汉

网友:
以前玩过FM发射,用收音来接收^_^

提供一个参考图,此类大功率发射电路未经无线电管理组委会批准是不许随便使用的,请使用时注意。

下图中的末级功率管是工作在丙类放大状态,输入射频信号并且电路工作正常时,该管的基极电位为负0.6V左右。

整个放大电路须用薄铜皮做好完善的屏蔽措施,每级放大器最好用铜皮分隔成一个一个的“小房间”,防止形成射频回授.。

网友:
建议看下射频模拟电路,补下一些必要的知识,这样加上动手实践效果会很不错的。

楼主:
现在有2SC1971,然后怎么做啊?我是菜鸟。。谢谢指导。。

网友:
2SC1971好熟悉的管子,记得读高中的时候做了一个大功率的无线话筒把整个教学楼的有线电视都干扰了。拿着个收音机跑遍整个校园都能收到信号,现在再也找不到那种激_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