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然有588元的DIY雕刻机 【恢复】

楼主(2008-11-10):
竟然是PVC做的机架。。。

二手电机

个人认为精度很难保证,玩玩还是可以的

http://shop33219260.taobao.com/

还有一点是他们好像也有关注ourdev论坛的雕刻机,在他们的网站上看到AMORK上传的样机图片

网友:
Tonsen的机子不行,我买了一台T形丝杠的型号,装配没有精度,XY不垂直,平台也没有精度,四块铝板厚度差别极大!我用铣刀让雕刻机自己铣了一遍台面,勉强可以将就用……

要想雕刻PCB想都不用想了,铣台面之前,我雕PCB的时候,主轴在平台左侧刀尖都挨不到覆铜板,运行到台面右边的时候都快把PCB雕穿了……

最恐怖的是,看他们淘宝店的图片貌似非常精美,像铝合金喷砂的表面,买来一看才晓得是喷的银漆……

网友:
楼上的是TONSEN的雕刻机

看起来还不错,2680还带驱动板,而且做成了电控柜

本贴被 robinyu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7,19:30:32.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c8d1a1da745bd18fc6abaec4dc52124.jhtml

我在网上看到这台怎么样.

网友:
为了堵口水,名字起的就叫CNC学习机。。。

网友:
每种机器都有自己的定位,这个机器做一些木头或塑料零件比用小刀削要好得多了。

网友:
是旗开的,已经存在好久了

网友:
肯定是用的老林的图纸作的,材料大降价,这种机子也便宜了.

本贴被 fhqm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4,09:41:19.

网友:
用来作模型用的吧。

网友:
很象5IMX著名的林大夫的机器的山寨版

网友:
玩具而已 对于只想玩玩的朋友足够了

网友:
哪里买啊,看起来来挺好玩的。

网友:
拿来加工一些小零件..应该可以胜任...精度要求不高的..

网友:
200可能不行!!成本可能要到400左右就差不多吧!

网友:
本来就是拿来玩的,这种机子.自己做的话有200多足已.

网友:
填补雕刻机玩具市场的空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