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三相的步进电机怎么驱动? 【恢复】

楼主(2008-11-10):
最近帮人搞步进电机,以前没接触过

三相四线的就比较好弄,这里都有资料,但是三相三线的步进电机怎么驱动?有驱动芯片吗

详细的参数: SERVO公司的KT35FM1-023

             3.5*3.5*2.5cm

我的要求很低的,能够转起来就好了,速度要求不快的

楼主:
我自己顶

那位大大帮帮忙啊

网友(2012-08-01):
帮顶一下吧!你有弄出来了吗?

网友:
买一个合适的三相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
也得按逻辑写程序吧?我有驱动芯片了,也能启动了!驱动芯片是L6205~!但是在细分又出现了问题~我用示波器看它的输出波形,发觉竟然能看到PWM占空比不断变大的波形~瞬间不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2013-07-06):
怎么驱动

网友(2019-04-07):
三相步进电机我弄的还是比较多,但是要弄好还是有难度的,特别是加减速的曲线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