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DIY的几台铝合金小车【恢复】

楼主(2008-11-10):
本人DIY的小车,坚固得很.载10kg应该没问题.爬坡40度很轻松.

轮式机器人底盘平台(不带控制电路板)

四轮驱动平台 (四个12V松下全钢齿轮减速电机,二手的,但质量很好,全钢齿轮,碳刷),电机齿轮加了保护罩,涂了白色润滑油.

厚实的立体铝合金结构

铝合金结构体积:150*102*25mm(长*宽*高),因为是DIY的,长度有5mm的误差,有的长一点.总共3台.铝合金件也是二手,有一些氧化的痕迹,但厚度强度很好.

固定钻孔精度比较高.

50mm海绵轮胎

底盘离地高度:17mm

内部结构如下图,同侧两个电机并联,可实现前进,后退,原地转,电机一致性强,直行基本直线运行(如果不直一般是轮胎直径不同,海绵轮胎容易变形,但跑跑就圆了),一侧进一侧退原地转圈:

内部结构 (原文件名:PICT0645.jpg)

小车直行视频文件(.mov后缀),因淘宝不允许外链接,请把链接地址拷贝到IE地址栏再打开.视频中那个黄色台灯只是给小车供电用,无任何控制功能,电压大约4v,因电压低,速度比较慢,但爬坡力气还是很足.

ftp://219.140.165.145/PICT0649.MOV

小车爬坡视频文件

ftp://219.140.165.145/PICT0650.MOV

电机参数:

额定电压:12V  空载电流:50mA,90转/分钟,9V时60转/分钟,6V时40转/分钟,尺寸:14X43mm

电机分解图片:

电机分解图片 (原文件名:IMG_0397%5B1%5D.jpg)

网友(2008-12-29):
明白, 买一辆平台玩玩先

楼主:
TO:aahui

有三个地方有避震作用,1.小车的橡胶轮胎(如果不加震动明显),2.铝轮胎的槽和橡胶轮胎的缝隙(有1mm左右的弹性空间),3.输出轴是弹簧钢丝,弹性非常强.

小车的电路板用铜立柱支撑,其固定用带弹簧钢垫的螺丝,防止松动.

实际在多种路面测试过很长时间,如水泥路,矮草地,泥巴路,糙石面路,小车和负载(电池和电路板)都没发生问题.

如果有敏感震动的设备,可用弹性的线悬挂起来(一头固定在铜立柱上)即可,小车负载的不是人,不用考虑很好的舒适性,只要负载能承受即可.

本贴被 ct_dev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7,10:41:49.

网友:
太简单了,平台应设计避震功能

网友:
挺漂亮的,动力小些

楼主(2008-11-25):
铝轮胎 (原文件名:PICT0682.JPG)

楼主:
小车视频文件(.mov后缀,可以用mplayer播放,称为万能播放器),请把链接地址拷贝到IE地址栏再打开.

小车爬坡视频文件.

ftp://219.140.165.145/PICT0708.MOV

小车原地转弯视频文件

ftp://219.140.165.145/PICT0709.MOV

楼主:
小车开发板也调试好了,效果跟预想一致.

示范程序提供如下功能:

使用万能电视遥控器控制小车开机,关机,前进,后退,左拐,右拐,停车等.

本开发板有如下功能:

1.红外接收,接收万能电视遥控器信号,简单实用.红外遥控用途极广泛,一定要掌握.红外线协议很多,可做的事情也很多.

2.利用单片机的空闲或掉电模式实现待机低功耗,简洁.

3.单片机控制开机,关机(待机),无硬开关,使用两个MOS管作为电源控制(输出电池电压,5V,3.3V).

4.单片机是STC12LE5410AD-35I-SOP28,工业级,代码空间是10K,内存512字节,有10位AD功能,还有SPI,PWM,PCA等功能,资源多,能容纳的程序可以相当复杂.

5.设计有声音功能,装有一片ISD1720芯片,能自由录音,实现很好玩的语音功能.

6.使用L293DD电机驱动芯片,实现2个H桥,能驱动两路电机.

7.提供LCD插座和模块,用的是5110显示屏.便宜实用.5110的屏也非常可靠.

8.提供NRF905无线模块的插座,此插座和LCD共用IO,只能使用其中一种,NRF905模块较为昂贵,仅提供一个插座,需要尝试的朋友请自行购买.

9.多余两个IO口分别带有AD功能和PWM/PCA功能,可灵活使用.

10.提供一条经过实际证明可靠的USB转串口线,3个用途:ISP下载,串口调试,5V电源,开发时非常方便.

11.提供充电插座和为单片机提供充电中断信号,单片机可以被唤醒以指示正在充电等控制.

12.本开发板的设计思想是:为小车平台提供最需要和实用的底层支持,可以被高级控制板(通过UART,制定一可靠协议)控制,实现更为复杂智能的功能(个人倾向用带摄像头的开发板做高级控制,用专门的传感器板功能太单一,也谈不上如何智能,且价格昂贵)

开发板指标:

1.电压,4.4v-16v.

2.电机最大持续驱动电流600ma.

3.待机电流0.5-2ma(具体依赖程序实现).

4.40秒录音(具体依赖采样率)

优点:

1.以产品的思路设计开发板,如红外接收,声音功能,充电,LCD功能都是实际产品必不可少的.

2.电路简洁,几乎没有多余的零件,实际测试非常稳定可靠.

3.利用单片机的低功耗模式,同时单片机IO控制多路电源(MOS管),以最简单的方法实现了待机,开机,实际表现非常之好,待机电流依赖程序精心编制程序,最小应该可以控制在ua级别.最大也就是2ma左右.

4.为小车平台提供低层支持,以后需要增加智能控制板,本开发板以组件的方式为高级控制板提供最基本的服务,高级控制板只需要在软件层面上考虑问题.所有设备不会冗余浪费.

5.掌握了本开发板很容易开发出实际产品.

产品清单:

1.调试好主板一块(除开NRF905插座之外的所有插头和插座,见图片)

2.LCD(使用5110屏幕)显示屏一块.

3.USB转串口一条,引出两个插头,3线UART(TTL电平),5V电源.UART用作ISP下载和以后的串口调试用.

4. 可装4节5号电池的电池盒一个(主板有充电功能,可装普通充电电池节省使用费用,充电时单片机可以被唤醒以控制充电过程).

以上刚好够开发用,没有冗余,也不需要其他设备.

网友:
楼主的轮子真漂亮!!!

网友:
做小车就是车轮难找,楼上的铝车轮很漂亮,还可以多钻几个孔。

qcad制图 (原文件名:qcad-screenshot.png)

楼主:
铝合金轮胎定回了,我会发图片的.

DIY的这几台是普通铜立柱,轴插入铜柱孔中,中间用胶固定.

配合这次配合铝合金轮胎的是我定制的铜连接轴,电机的输出轴也是我用弹簧钢丝做的,固定非常牢靠,机械力需要老虎钳用力才能拔出来.

网友:
楼主,轮胎做好了,一定发上来看一下,我正愁没有轮胎,不知道轮胎该怎么与马达联接?请指教,谢谢!

楼主:
好象是卖固定翼的卖得便宜些,我不是在他那里买的,要贵些,2.5买的,顺带买,不然邮费就不划算了.

楼主:
车轮我是在淘宝上买的,1.5一个,买得多点还便宜,也是一个专门卖飞机的卖家定制的.前几天我也定制了一批铝合金小轮,但还没交给我,工厂完工后我传照片上来.

网友:
车轮难找...

楼主:
不是的,是在铝合金两侧钻孔固定的,扎带只是把导线给固定起来.

网友:
用塑料扎带固定电机?

网友(2009-04-05):
做个轮式4X4防暴装甲车。

网友(2009-12-29):
车轮难搞

网友(2010-08-05):
楼主用的是两个电机吗?前后轮之间的齿轮很难做啊!!!

网友(2010-10-27):
好玩好玩,再扩展一些其他的功能就更好了。

网友(2011-04-11):
挺好看的,有一天我也要做一个出来哈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单片机和电机供电是同源的吗?是否有隔离?

网友(2011-05-16):
真不知道你要给我们什么,搞这样的玩具有什么意义。哎!中国和美国真的有差别。

网友:
LS一个傻×

网友(2011-07-05):
还是蛮有意思的小车。期待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