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D78F0410批量1000以上多少钱一片【恢复】

楼主(2008-11-10):
还有uPD78F0400,uPD78F0420,uPD78F0430批量1000以上多少钱一片,

网友:
NEC 的产品分两种一种是专门用来调试的时候用的,一种是量产的时候用的.一般调试的时候会选择后缀带D的.因为一般调试版本会进行多次FLASH的写操作,为了产品的可靠,NEC不建议采用调试版本的MCU进行量产.

网友:
请看英文版,指的是如果该芯片已经用于在线调试,则不要用于量产,中文翻译得不好,翻译的可以去撞墙了

这个片子用于量产不会有问题的,已经很多人用过了

本贴被 sophie040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1,08:40:50.

网友:
第一页没有几句话,看看就知道了。感觉没有保证。

楼主:
数据手册封面的一句什么话啊,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以前打算用,后来因为数据手册封面的一句话没敢用。

楼主:
你买过吗?你用过这些产品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