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atic定义的变量是不是也是放在单片机的flash里的?【恢复】

楼主(2008-11-10):
看你的书P366页中,利用Static的特性进行游戏的保存,现在MP4听歌曲或看视频都有“断点续看”功能,也是利用Static的特性吗?

关了机还能续着看,应该也是把该变量存放到flash了吧。

楼主:
欧,谢谢了,原来是这样,statc只是限定了变量具有固定的存储空间,而与存储在flash还是EEPROM或是RAM无关。

网友:
static变量并不能决定变量放在哪个存储器里面。

比如,你在某个变量前面加入static,如果再加入__flash,那么就会被放到flash里面,

如果通过#pragma的方法改变了位置,也可能放到eeprom里面,static只是限定变量的有

效范围(作用域)而并不限定任何存储器类型。

被声明为static的变量,一般被编译器按照全局变量的存储方式来分配空间。

网友:
“断点续看”有可能是把状态变量写入flash里,也可能是EEPROM,也可能变量就放在RAM是,但是单片机休眠,就没有掉电。但都和static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