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雕刻机设计一个开源的驱动器,大家有兴趣吗? 【恢复】

楼主(2008-11-11):
原来在大学的时候一直做机器人比赛.对电机比较熟悉一点.不知道邮购部的套件用的是什么电机,想为她设计一个驱动器.

初步规划是两层的方案:驱动器与控制器.在 不影响本站并口驱动器的前提下定位为高端.

1.使用UC3A0512,做控制器,使用网口与主机通讯.

2.可以外接U盘,支持脱机雕刻.

3.使用BTS7960做驱动.

4.成本控制在300--500之间.

   不知道大家有兴趣没?

网友:
不能小看VB阿。我曾经是个还不错的C++多媒体(图像识别与合成)程序员,后来换了分工作用VB,就把C++全忘了,嘿嘿。

不过,NI的LABVIEW也很不错,编程更容易。就是NI的硬件太贵......

强烈支持自己DIY上位机软件。

我一直有个设想,三层的结构

1,G代码解析 网友们一起参与,群策群力,又不局限固定版本。(只要和2中的协议兼容就行)

2,物理通讯,采用自定义协议,硬件接口(232,485,USB,GPIO,GPIB,网口,......)不限定,只规定套接命令

3,单片机驱动板接口 有某些高人根据自定义协议编写,更新,网站提供成品及升级ISP的二进制码

大家可能都用过些带通讯口的仪器,什么可有电脑控制的电源,示波器之类的......就怕这个结构速度不能达到太快。但排除了对硬件并口的依赖性,有较高的可迁移表现。

如果全部单片机完成目前来说,就开源大家参与而言,必成阳春白雪,曲高和寡之势。

有网友无私奉献,那自然美事......

本贴被 arge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1,23:00:03.

网友:
雷赛3.5A 步进电机驱动器, 核算价格 450元一只,不便宜。

网友:
kicam就是VB写的,大的G代码就死机.从此对VB没了兴趣.

楼主:
的确,计算了一下驱动板的物料成本,肯定要超过300.还不包括电源,外壳,等.

网友:
主軸控速也一起加進去吧,雕有些東西主軸轉速不能太高的,如塑膠類便是.

网友:
本人做的,应该是楼主说的,不过300-500元是不可能的.

1500元可以考虑.

http://www.cdle.net/bbs/dispbbs.asp?boardid=28&Id=24330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DIY怎么很少有人做?

商家是做出来了,价格又高。真郁闷

网友:
解码程序也很简单,

阿莫来做这个真有很多优势的。

要用到的AVR、CPLD技术这里都有论坛。

直线插补、圆弧插补都有现成的程序。

稍稍考虑一下刀具半径和运动停止加减速曲线控制,基本就完成要求。

网友:
有兴趣,报个名。

网友:
可惜买不起机机啊!

网友:
我有兴趣参加

网友:
LinuxCNC 怎么样?

楼主:
主要是觉得一个USB转并口的设备已经很贵了,至少要超过100元.现在如果想使用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PC上通过网口模拟一个并口,这个用软件可以实现.另外一个方法就只有自己设计软件了.

这两个问题迟早要解决的.

使用并口不是长久之计.并且我觉得那个并口的太寒酸了,配不上站长的JJ.

网友:
我的想法是把软件也做了,尽管没有那些雕刻机软件的功能那么强大

其实自从开源雕刻机这个项目开始,就有这个想法

本贴被 durg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1,10:28:15.

网友:
有兴趣,以前用单片机做过一个简单的

本贴被 durg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1,09:45:10.

网友:
有兴趣,看看有没有能帮上忙的地方.

网友:
驱动板已经有人开源了,主要是控制器的设计

其实硬件很简单,可以用现成的开发板,主要是解码程序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只是看到那个机械套件里没有驱动器.我只是想给大家提供另外一个选择.站长的规划,算是这个站官方的规划,我这个算是民间的,呵呵.

楼主:
开源与追求利润从长远来看其实有一致的地方.IBM也的部分软件计划也开源,但并不影响追求利润.我个人方面也只是对雕刻机有兴趣.学机械出身的.

而且雕刻机出来之后我也可能买一台.但我发现并没有配驱动器,所以想自己做驱动器.相信买雕刻机的人_大部分与我一样,都有这个需要.尽管许多想法可能是有点幼稚.

网友:
【17楼】 armok 阿莫

积分:39922

派别:

来自:OurAVR.com 站长

 【15楼】 zjylink ,

1. 用VB做的,无论做得如何,“都只是VB做的”。

2. 为何不直接开源目前的版本? 说明作者有自己的商业化的想法。不用再期望与等待了。

呵呵,不是我夸口,中国的第一个完全开源的较高水平的上位机雕刻机软件,肯定只能在我们网站产生 :)

人家都出来1.0版本,并且说马上出更高版本,同时公布低版本源码。阿莫你就别夸口第一较高水平的的话了。

但阿莫高标准严要求,我还是很敬佩的。

网友:
【13楼】 avruser

> 这个地址我咋打不开?

前段时间还可以打开的,现在可能被 GFWed 了,要爬墙才可以打开。

网友:
阿莫,有点夸口了。

网友:
我倾向于做一个能解释G语言的控制器,这样PC机的作用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完全可以做到离线工作

只需要他生成G代码

当然,难度是有的

网友:
我有兴趣,并严重支持。也报个名

网友:
上位机软件已经有人成功做出3轴的,用VB做的,基本功能实现了,他说他很快升级版本,公开低版本源码。

网友:
呵呵.....楼主想法和我一样!

主要问题还是上位机,现有的软件都不支持USB口,kicam倒是支持串口,可惜协议保密,自己做的话相当有难度!

不过作为一个开源项目,从简单开始做,慢慢积累经验,要做强做大也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这个项目启动算我一份!

网友:
【7楼】 atommann

积分:1120

派别:

来自:

        LinuxCNC 怎么样?

---------------------

这个地址我咋打不开?

网友:
啥时候能做到完全自主就牛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