蚂蚁的德国电调在示波器上打了下,大家看看能不能解决毛刺问题【恢复】

楼主(2008-11-11):
电调版本是0.37

网友:
我见过上边图上的波形,主要是他的示波器探头的地接造成上边的波形。

网友:
没带相机。不能传我的波形图照片。

上面在拐角处有很多又尖又长的刺,如下图所示。电容滤波也无效。

(图中绿色圆圈内的红线就是毛刺的位置和形状)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那刺是用来检测过零点的么?

网友:
我最近也开始调无刷了。

觉得你的波形像这个图

本来就不是正弦波。

我的电机转时也是这种波形。不过慢转速时,非常像图中的矩形式波;快转速时就像楼主的那种波形了。

我还不知道怎么检测过零点。只是按照时序图在驱。

启动很好,就是转速高时就停转了。没有检测过零点造成的。

哪位大侠说说,这张图中那个地方是过零点?

我的电机是20G硬盘上拆下来的。给6V电,电流0.25A。自己驱出的最高转速是3000RPM。

网友:
无感无刷是免霍尔元件的。通过反电动势来检测比换相点提前30°的过零点~

哎……没有方向,难…………

网友:
无刷电机一般都有霍耳器件不是吗?没有一个反馈能准确得到零点吗?

网友:
问题很大啊……

我现在怀疑我的驱动方法了!

MEGA8只有3路PWM。另外3条控制线必须用普通IO口来控制。

在1/6周期中,如果始终保持用IO口操作的MOS管处于导通状态,而PWM的占空比不是满偏,那么用于检测过零点的那一相将出现PWM波形,无法用AD或比较器来采集正确电压信号,不过猜想可以在捕捉中断函数内(导通状态,电压可能稳定)来进行过零点判断(也可能不太现实)。

如果在捕捉和溢出中断函数内用IO口操作的MOS管的开关状态,也应该在中断函数内进行过零判断。

上面只是设想,在实际试验中,用示波器根本看不出什么很好的波形了。感觉很乱。现在越来越迷茫了~

请问到底应该采用什么方式来驱动和进行过零检测?

网友:
红圈处,本应显示的是反电动势,可用于检测过零点

A处,较长时间的导通,电流极大,其后的关闭,导致“尖峰”。

网友:
    低速开环运转。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处以“步进电机”状态,不是连续的,而且电流极大。

    低速时,反电动势很小,不可能检测到。这样的实验无意义。

    请问,在梦幻002.jpg中,周期多长?

网友:
这是我用手机拍的波形图。转速较慢。

因为示波器只有2路,所以只有2路显示。

图中没有PWM的波形,是因为我把PWM的占空比调成了256/256,就是满幅的。这样是为了方便用示波器看整体波形。

前面的6步中,每一步都要检测过零点。在这里我的实际驱法是以固定的时间来切换MOS管的导通。

使用的是MEGA8,所以只有3路PWM。另外3个MOS管是用普通IO口来控制。

关键问题在过零检测上……

本贴被 wygood12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8,20:31:56.

网友:
【8楼】 nter 姚军

你用示波器观察时,示波器探头的地接那里?

网友:
  先声明,我无实践经验,纸上谈兵。

  1.周炜的照片和wygood123的图中,均未见到PWM应有的波形。

  2.照片中的6步间隔也不整齐。

  3.6步是这样的:

  第1,2步是半桥上臂PWM间隔导通;第3步半桥上下臂均不通,此时波形显示的是反电动势,可用于检测过零点。

  第4,5步是半桥下臂导通;       第6步半桥上下臂均不通,此时波形显示的是反电动势,可用于检测过零点。

  检测电动势的过零点,只能在第3步和第6步时进行。

  观察波形的方法:

  本来观察的基准点应是星形的中点(反电动势是相对于中点而言的)。有条件的话,可将中点引出,观察之。

便于分析。此时,波形应好看得多。

  由于多数电机的中点未引出,用3线平均的方法来模拟基准点的。该点也可在驱动电路中找到。

该点的值就是过零检测的比较值,也是要A/D的。

  用3线平均的方法来模拟基准点的前提是:电机的3相必须均匀,一致。3相驱动电路也必须均匀,一致。

  可以先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模拟基准点,以便心中有数。

  以上观点,供参考。

  请把观察结果告诉我,好吗?

网友:
呵呵,如果不接电调,把无刷当作发电机,波形近似正弦波

用电调驱动时,测到的波形不光只有感生电动势,还有复合有占空比可变的PWM开关信号,及高频干扰等

实际波形成份较复杂,不会很干净的

楼主:
是接了一个亚拓的430电机,在其中一根电机线处打出来的波形,这个波形应该是个正弦波不?

网友:
不知道你在问什么,你是测试了什么地方的波形?

楼主:
哦  谢谢 feng_matrix

今天试了下商品电调 也不是干净的正弦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