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儿可以买到便宜好用的电烙铁和焊锡丝呢???苦恼啊【恢复】

楼主(2008-11-11):
不知道发表在哪儿好 ,就发表在这儿,如果不合适,请移到合适的地方

买了好多电烙铁 从4元到 60多元的都有

结果 都很容易坏, 要么是 烙铁头越来越短,要么是发热心烧断,吐血啊

不知道大家的  电烙铁  在哪儿买的 好用吗??????????????

焊锡丝 也是 我现在用的是 日本鬼子的无铅焊锡丝 400多元一斤的  用起来 很好用但是焊点昏暗,非常丑

请大家介绍  电烙铁和焊锡丝

网友:
无铅的肯定没有有铅的好看啊,无铅的黑乎乎的,有铅的炫目

但是为了环境,忍忍吧

网友:
无铅的就是发黑,一点都不亮,习惯就好。

至于电烙铁,便宜和好用永远是矛盾,没办法。我自己原来几十块买的几把全部阵亡了,而且都是发热芯烧断,后来再不买

电烙铁了,直接买焊台,一个TGK的焊台用了好几年,一点问题都没有,一个7块的烙铁头也用了1年半了,目前不用换,算算

成本不比买烙铁高。

网友:
淘宝超值宝贝推介

???我怎么没有找到这个板块

网友:
推荐广州高洁的烙铁,非常好用,现在手上还有一只,用了20年了(二手买来的已经20年了),双温的,头芯都没坏,还好用

网友:
有强烈的愿望想看看 LS的烙铁怎么能用20年 还二手的

网友:
就是黄花的吧,10几块钱的都挺好用的,关键是烙铁头不会腐蚀掉,我有一个2年多头还跟新的一样

网友:
黄花恒温,几好用,就是烙铁头比较贵。

网友:
20年的电烙铁  挺强

本贴被 chuyu111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1,22:36:47.

网友:
我买来的叫高迪的936焊台,除了手把的根部容易断线,还没有别的问题,自己接一下就好了。

焊锡是市场里买的,强力牌的,有铅的很好,无铅也很亮的,差不多,如果需要我可以上个图给你看。

网友:
我也是高迪936,够便宜. 焊咀用15元的尖头白光, 一直开都没问题

网友:
15块买不到正品白光头吧??

网友:
昨天刚买了4个白光的头,40元一只。买了一个快克的焊台969型,390元。问了问白光的焊台,开价900元,没买。

网友:
【12楼】 dvhome

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淘宝上面买的. 有20和15两种, 本来想买20元尖头的, 当时没货, 就买了15元的

包装还在

网友:
用了20的二手的那个

是不是建国初期生产的啊

^_^

网友:
我用5元一个的头,粗的细的都有

网友:
昨天买了个安泰信的936B,100多,用着还行,比我原来那个黄花的好点,也不是说黄花的就不好,关键是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注意,20W的,焊锡最多只能达到半融化状态,郁闷死我了

网友:
网上找的。

网友:
我自己也用过小花的白光烙铁头,与我焊台(安泰信的)原装的头比较,原装的头调到280~300度就很好用了(63号焊锡);那种小花的白光就起码要调到375度才好用,估计是内部是不铜的。

这次我在网上买了大花的白光的,拿到手了测试一下发上来。

网友:
黄花的那个20W的烙铁还好用用的,我有一把用了5年了,发热心和烙铁头都还没换,手柄都用的很旧了,还很好用。适合焊贴片和普通的DIP的芯片。太大的焊盘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焊锡用60号或63号的,含锡量高,容易化。

本贴被 shandi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5,13:02:12.

网友(2009-04-27):
标记一下

网友:
以下蓝色文字由坛主:armok 于:2009-04-27,06:41:46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3031]淘宝超值宝贝推介
即将移去的分区:[1009]PCB(Protel等)

网友:
Cool !

谢谢【19楼】 shandian 一凡 的资料。

网友:
【19楼】 shandian 一凡
这个资料有问题呀!
一开始我也是被这些图片给蛊惑,认为自己买到的“这样的有包装”的白光烙铁头,以为是假货
后来证明是真的。
也许假货确实很多,但是99%这样的言论,应该是过头了,而且,他也没有表明,真货其实也是这样的包装

这些图片,出自于一家卖人家国外淘汰下来的二手烙铁头的,所以,他这么宣称,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高的判断力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也是大家在转载“正品白光烙铁头”时没有提及的

网友:
看来我用的是水货 白光烙铁头了,氧化了不容易上锡了

网友:
总成本最低的____包括烦恼最小一个数量级的是仿白光的942焊台,500元左右,配原装24V?低压头单买,一个用两年,光洁如新.那叫爽.

网友:
本店销售PCB制作上面用的材料,包括感光干膜,覆铜板,显影剂,脱膜剂,蚀刻剂,UV光固绿油,欢迎有需要的朋来前来光临.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758340cdc3b898731a361b163d73b8bb.htm?nekot=g%2Cnbytcojxg4ytcoi1240306927172

网友(2009-09-26):
白光,价格太贵了

网友:
13楼提到的白光焊台还是买了,用起来并没有特别好使的感觉,就是做工精致。

网友:
黄花的普通烙铁就很好,烙铁头3元以上的才行,如果刚刚买回来的时候不吃锡,用细砂纸400#以上的打磨光亮就好了。曾经烙铁空烧了两天,吃上锡以后完好如初,所以对黄花很信服。

网友(2010-03-29):
用白光的T12二手头子 很好用 淘宝上有DIY的 成品卖便宜又好用

网友:
电烙铁还是买goot的吧,白光的假的太多了。或者买国产的安泰信(atten)的电焊台,我们用着挺好的。至于焊锡丝,日本千住的很好,就是太贵。

网友:
前阵子98快买的goot cs-30
烙铁头用了一周就让我给搞坏了,头太尖太软,稍一用力,哪怕压一下芯片的引脚,都会弯,然后弯来弯去的就断了
从断处看,里面确实是铜的,但是太软了
而且在头上面一段,出现了一个小坑

网友:
回复 网友A:
13楼提到的白光焊台还是买了,用起来并没有特别好使的感觉,就是做工精致。

过去买白光图的就是焊咀不错,现在专用高频焊台,感觉不是好一点两点

网友(2011-05-13):
95年买的30w白光烙铁,在国营电子器材公司75块购入,至今原装。

网友:
楼上的还能用吗?怀疑!

网友:
买的安泰信936B的焊台 换的白光的头 50一个买的 应该不是假的在白光中国代理呢买的 感觉焊咀有些上锡好用的过头 有时不想让他沾上锡都难 还有就是这个焊咀不能沾松香 一沾松香就黑了不上锡 要过会用海绵擦一下才才可以

网友:
黄花907+国产无铅焊锡 低成本 试验用
偶尔比较难上锡~~~
换马蹄头焊SSOP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的还能用吗?怀疑!

不用怀疑。几张使用照片。

加热,可以看到焊锡助焊剂的烟 (原文件名:IMG_0018.jpg)

烫开一个线头 (原文件名:IMG_0020.jpg)

擦掉残渣后光亮的烙铁头 (原文件名:IMG_0021.jpg)

网友:
这个烙铁买的时候说是工业烙铁,记得包装上有流水线上使用、吊挂的示意图片。

网友:
估计楼主用烙铁时是拼命地向酸性焊油里蘸进去,所以坏的很快就不奇怪啦

网友:
是的啊,从初中时买了把20W电烙铁,到现在可能用坏了有8,9把吧,想想真的不如搞个焊台划得来啊。
调温的,一般就是可控硅和发热芯坏。

网友:
我的黄花的恒温(39元左右),每天都用至少5小时。到现在3年,很好,几乎没有变。
要点:温度不要调得太高,适当即可。 用一段时间以后在松香内擦泡几下。3-4个月看到头部有黑色氧化物,松香擦不掉用细砂纸磨一下,再上松香。有很OK了。以前一把烙铁(非恒温用了5年了,换过加热芯,头没换过)保养得很好被MM拿走了,半年以后又送回来了。所以烙铁要定期保养一下,擦掉一些氧化物。尤其注意温度不要高。非恒温的把头伸外面一点。一般3年不会有问题。

网友:
电烙铁,我没有碰到什么特别的问题,一般是烙铁头用的太快,另一个就是加热芯坏了。

多买个芯备用,然后多买几个头就是。

没什么,何必花那么多钱甚至可能买假货呢。

我的是15块的,至于什么牌子已经看不见了,换了2次芯,2次头,照用,如果焊接比较精密的东西呢,最好换个中用的头,刀头或者尖头之类,功率20W就可以了,如果焊大件呢,就得换大功率的芯了。

不过一般咱们就不到。

网友(2012-07-25):
烙铁主要是靠保养
不用的时候用焊锡包裹烙铁头,然后再调低或关电源
烙铁头少插松香等

网友:
谊华898D二合一焊台(300元) 白光烙铁头(8块一个) 阿尔法焊锡(50一斤)+WIT铜丝清洁烙铁头(20一团,很好用)
还算不错吧 很好用

网友(2014-03-28):
大家用的烙铁是多少W的啊?焊QFB64好象要马蹄形的头,很多马蹄形的头都是60W的,感觉25~30W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