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热出炉,刚刚完成的 正弦波数据产生器【恢复】

楼主(2008-11-11):
能根据设定,产生1/4,1/2,全周期正弦波.采样频率可调,可改变峰值大小,输出数据能浮点/整数切换.

没找到现成的,自己做一个.

用vs2008,同时试了试支持UNICODE编程方法.

虽然简单,有用到的拿去试试.

网友:
谢谢LZ,支持一下,要是再做一个简单工式的说明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