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购买本站高端雕刻机 【恢复】

楼主(2008-11-11):
armok 阿莫,我急需买一台本站的高端的雕刻机,能不能大概的预计一下,什么时候可以订到啊

网友:
照 2楼阿莫说法,应该可以先买一个的普及型,然后等高端型机出来之后,只要把运动部分换掉,就和高端机一样了。

请阿莫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
armok 阿莫有没有考虑,在高端机器里面使用交流伺服系统,代替步进

网友:
最好并口卡,驱动器分开的,这样灵活,也可以使用伺服系统

楼主:
谢谢,阿摸给出的参考,期待中。。。

网友:
不包括控制电路就是只有机械部分,电机驱动要另购.

网友:
不包括控制电路什么意思?

网友:
    步进电机:42型/2.5A

    主轴电机:DC24V/30W、11000r/min误错10%

网友:
想问一下雕刻机上四个电机的参数与资料

网友:
估计要2W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