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编译不过。。。谢谢【恢复】

楼主(2008-11-11):
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pthread.h>

void thread1(void)

{        int i=0;

        for(i=0;i<6;i++){

                printf("thread1\n");

                if(i==2)

                        pthread_exit(0);

                sleep(1);

        }

}

void thread2(void)

{        int i;

        for(i=0;i<3;i++){

                pthread_exit(0);

        }

}

int main(void)

{        pthread_t id1,id2;

        int i,ret;

        ret=pthread_create(&id1,NULL, void *(*thread1),NULL);////*************line29

        if(ret!=0){

                printf("vreate error\n");

                exit(1);

        }

        ret =pthread_create(&id2,NULL, (void*) (*thread2),NULL);////**********line34

        if(ret!=0){

                printf("create pthread2 error\n");

                exit(1);

        }

        pthread_join(id1,NULL);

        pthread_join(id2,NULL);

        exit(0);

}

编译错误提示:

[root@localhost pratice]# gcc pthread.cpp -o pthread

pthread.cpp: In function ~int main()':

pthread.cpp:29: parse error before ~*' token

pthread.cpp:34: invalid conversion from ~void*' to ~void*(*)(void*)'

[root@localhost pratice]#

很郁闷,搞了一个下午还没搞定,只好sos,,,

谢谢大侠,,,,,

如果把line29和34屏蔽了就不会报错。

编译使用的命令是:gcc pthread.cpp -o pthread

本贴被 global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2,09:56:31.

网友:
pthread.cpp:29: parse error before ~*' token

这里的29行是哪一行代码阿?

网友:
你的包含头文件我没有,环境也不知道,不能帮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