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03真的飘得厉害,是什么原因造成?【恢复】

楼主(2008-11-11):
ENC-03经过过采样到16位后, 纹波在1mv以内, ENC-03电池供电, mcu电脑供电

但是, 静态放置下, 会有1mv的上下波动,

ADC直接接输出端, 没有利用到enc-03的参考电压, 没经过卡尔曼滤波

按照enc03  0.67mv/deg./sec. 这个误差都不算小, 而且会慢慢积累

留意波形的变化, 波峰1.3673V, 波谷1.3568V

会不会是mcu的电源纹波??

有什么好办法??

本贴被 buickbuic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2,00:09:30.

网友:
微小的震动.没用稳定平台,用这么高分辨率的adc当然会跳的厉害.这些传感器的灵敏度还是很高的,不要以为放在桌上就是绝对静态的放置.

本贴被 awakeni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7,22:18:48.

网友:
呵呵,如果你用过MMA7260,会发现那玩意跳得更厉害。。。现在我都后悔用个12位AD了,后面几位不用软件滤波根本不能用。在我的板子上,经3.3V基准的AD采样后,ENC-03只有10位有效,而MMA7260只有8位。用电池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
搭车问问题,我的3轴加速度也是在测量时跳动厉害,小数点后第一位会有1的变化,第二位完全乱跳,如重力会在9.6到9.7中间跳,但是是9.6几还是9.7几就完全无法辩识

网友:
楼主追求那么高的精度干嘛呢?

1mv已经满足绝大多数的场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