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到个行程为0-14cm,分辨率为0.5cm。 想用步进电机做。谁能帮我选个型。具体见内

楼主(2008-11-12):
求助:用到个行程为0-14cm,分辨率<=0.5cm。 想用步进电机做。

因为步进电机是圆周运动,想变成直线运动,是否要加导轨。

或者是否有直线运动的步进电机??

大概意思就是这样,请帮我选个厂家,谢谢。

网友:
型号的话要看你的负载的扭矩和惯量的。

网友:
加个小丝杠就可以了,带丝杠的小电机一般也叫直线马达。

可以买电机自己加丝杠,也可以买全套配齐的。

去网上搜一下,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