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版 程序下载【恢复】

楼主(2008-11-12):
自己做的一板子,但是发现程序下载不进去。各位帮我看下,是不是NEC不能直接用串口烧写程序?还是有其他原因。

居然路过留下几个字咯。几秒钟的时间!

新手请教

这就是出错显示。新的NEC9234

本贴被 yangguofang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10:02:10.

网友:
论坛上好像看到相同的问题,好像是芯片锁了,用AF-SP编程器不行,要用minicube2来解决

网友:
writeEZ2可以对应串口的?这个好像是亚泰做的上位机软件,问他们比较好

网友:
你的图和我的图一样,同样的我的也烧不进去,换了几快新的芯片也不行.用以前的板烧进去过程序,由于没 有设置复位,芯片只被锁了,现在用以前的板烧,也烧不进去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芯片用的是新的,板用以前的和新的都不行.

楼主:
我检查硬件,应该没有问题。软件提示是找不到USB口。。。。。。

楼主:
这论坛好象看的人不少,回音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