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到广州为雕刻机购买的两只变压器,请大家点评多少功率才合适? 【恢复】

楼主(2008-11-1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阿莫大哥,我是新手,但是这冲淡不了我对DIY的热情,看了好久,也留言了好久了,先说正事,我淘的这个电源你看看能不能使用,图片我贴上来,大家帮看看,买的是50元一个,

网友:
凑凑热闹

网友:
【34楼】 armok 阿莫:

若是用开关电源,不妨到生产电脑开关电源的厂家订购,初级这边不用改变,次级这边改成5V 24V 双绕组即可(可能还要改次级滤波电容及二极管耐压),只改变一个高频变压器,厂家应该会愿意订做的,机壳、风扇还保留原电源上带的。

这样的好处是:

1,现在电脑电源都是200~300W,电路成熟稳定,经过了市场的考验;

2,定制电源只需将开关变压器次级的绕组和电容耐压、二极管耐压稍做改动,不需大改电路;

3,外壳带有风扇,可以直接给整机散热,不需要另加风扇;

4,ATX模式,可以用软件开关机,灵活方便;

5,价格便宜。小厂的全新250W电脑开关电源只要70元,大厂300W的也只要在百元上下,量大还可更便宜;

6,玩家也可选择不买这台开关电源,自己买台电脑电源来用,螺丝孔一类的都是标准件,DIY也不破坏阿莫机的机箱结构,符合“开源、模块化、一个螺丝也可单独卖”的思想;

7,阿莫可推出“电脑开关电源改造指导”一类的教程,普通玩家可用10元买来二手电脑开关电源,把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改动一下,即可达到24V,200W的输出功率,符合DIY精神。

这样的坏处是:

没想起来,希望大家补充。

但愿有所帮助。

Friendz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f16dea2cc4034f2f2aabbdf71a96633f.jhtml

【厂家直销】开关电源 S-120系列 24V/5A单组输出 功率120W

放大片

加入我的推荐收藏这个宝贝

一 口 价: 58.00 元

产品系列:S-120系列

产品型号:S-120-24

原 产 地:中国·上海

低价格、高可靠

105℃输出电容器

全球适用AC输入电压

效率高、工作温度低

软启动电流、有效降低AC输入冲击

体积小、重量轻

100%满负荷烧机测试

内装EMI滤波器、纹波极小

外形尺寸 199*98*38mm  重量 0.65Kg 耐压性 输入输出间:1.5KVAC,输入与外壳:1.5KVAC,输出与外壳:0.5KVAC

 过载保护 115%~150% 切断输出 复位:重新启动

输入电压范围 85~132VAC/180~264VAC 选择47~63Hz;255-370VDC

输入电流 1.9A/115V 1A/230V

冲击电流 冷启动电流 30A/115V 60A/230V

以上是我随便在网上找的资料

我个人意见是用 开关电源

它的好处是  体积小 重量轻 成本低 输入电压范围大,输出 电流大(与同样的变压器比体积和重量)保护性能好(比如说输出短路自动关)

网友:
【30楼】 rifjft 吝啬 :

我倒是想了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订购变压器,副边用双线并绕16V,这样需要高速的就用串联式,需要低噪声的朋友就用并联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阿莫不妨考虑一下,这样改后变压器的价格不会贵多少的,反而灵活许多,如果决定要采用变压器的话。

网友:
【24楼】 armok 阿莫

步进电机是24V ? 我不是机电专家,只是稍微懂点,下面讲的仅供参考。

一般的混合式步进电机,主要参数是电阻和电流,其电压的变化范围很大,因为电机是感性负载,只谈电流,电压多少是无所谓的(当然不能太大引起绝缘击穿问题),电流和电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步进电机的功率。 就像电容器,一般只谈耐压,不谈耐电流(电容电流大了也会烧毁)。 按照电子学的口诀,电感电流不能突变,电容电压不能突变。

我的高等数学和复变函数都学得不怎样,无法给你推导公式,建议用实验法:用一定功率的变压器(比如你已买到的),带动雕刻机,三个轴、主轴都编好程序连续运动(加几根弹簧作为假负载更好),一般等热平衡时,看看器件发热程度是否能够接受(发热速度和散热速度相等),比如工作一小时后,整体温度在60~70度,还是可以的,再热就说明功率不太够了。需要加大功率或主动式散热。

如果步进电机标称是24V的,不知道是最高工作电压是24V?还是最低24V?如果是24V,必然线圈圈数多,线径细,因此反向电动势也会很高,对驱动器要求会很高的,否则很难上高速。阿莫如果有时间,用一只电压表,连在线圈上,然后快速转动电机轴,看看反向电动势就可大概知道电机的性能。如果轻松就会超过24V,那么用24V做驱动器电压的话,最高转速将是很慢的。期望看到您的实验数据,进而可以帮你分析一下。

但愿有帮助。

Friendz

网友:
提高步进电机的工作电压,就可以提高电机的高速性能。但是相对于低速度时没什么好处,相反噪音会变大。

三个2.5A的步进电机用一个100VA的变压器做电源,个人觉得功率小了点。再者变压器加了屏蔽罩,影响线圈散热效果,时间长了不知

道会不会有问题。用E型变压器是很不错的选择,过载能力强

网友:
不能说专家,这个算经验了。详细理论就不懂表述了。

DC24V 最大电流3A 72W。

AC18V整流 10000uF电容滤波,3A输出刚好有24V。

这时候变压器峰值电流很大的,算上变压器压价100W刚好了。用80W变压器输出 3A到不了24V。

为使你的电机更有力还是用100W好。

如果电机不需要电容滤波,全波输出就可以, 可以用80W的。

80W一般用86片,但价钱和100W差不多。

记得白云这种工控变压器最少功率就是100W的。

网友:
用磁铁吸一下,专业的端子应该用镀铜锌镍的螺栓,垫片也应该是,这个看起来象铁的。

变压器功率按道理略大一些更好,大马拉小车,别小马拉大车。

打印机、复印机都是开关电源,都有电动机。变压器反而怕有干扰,对其它电路有影响。

网友:
96的片子,足功率100W。按功率算这个变压器刚合适拖电机。

开关电源也可以用的,只是功率余量要几倍,而且要用恒流型的,对比70元左右的变压器没优势。

网友:
开关电源不适合在电机驱动方面使用.就象不适合在动态范围很大的音响上使用一样.

网友:
变压器做工很好啊。

不过为什么不用开关电源呢?

网友:
楼上的大名  汗一个

网友:
白云的变压器不错,功率足,做工也好

网友:
好像挺大啊

网友:
小弟不太赞同5楼朋友的说法,你指的那种开关电源是普通的市面出售的吧,小弟可是专业做开关电源的,好的开关电源要测试30几项,市面的开关电源怎能相比呢,最起码我们在台资,港资还有研究所做的通讯电源,PC电源,电机电源 等(都是出口的哦)都是顶尖的哦,用来带音响效果比普通变压器好的多,正负24V2.5A带重载 纹波噪声均小于20mvp-p.还是有好的开关电源的哦(因牵扯到成本,所以现在国内做的通用的工业电源都是偷功减料)。好的开关电源可以响应电源电网在85-265V之间波动,带PFC(有源功率因数纠正,功率因数可达98%以上)动态负载测试,动态电压电流调整率测试,综合调整率测试等。且具有OCP,OVP OPP OTP 保护功能,好的电源都不会烧的哦

网友:
 【12楼】 hemjidn

    我们采用的是两个100w变压器,分开供电:一个供三轴步进电机,一个供主轴电机。

网友:
问题是3轴+主轴共4个电机100W按理想是够实际是差得远。

网友:
端个凳子旁听……

网友:
 dxjk

 为什么大家都在说阿莫的变压器是100W 可我看是100VA,不同吧。

习惯叫法而已,变压器正确标法是 100VA。

事实W VA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理论解析要等学机电或电力的人来解析。

简单理解当功率因数达到1时(电流波形为正弦波并与市电波形同步)100VA的变压器就能输出100W的功率。

就是在这个100VA 18V的变压器输出 接3.24欧姆电阻 这时变压器的输出功率就100W。

本贴被 ZealotNH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8,20:15:27.

网友:
为什么大家都在说阿莫的变压器是100W 可我看是100VA,不同吧。

网友:
19楼大哥点评的好啊,的确是这样子的,步进电机是感性负载,且锁定与运动时电流都不是恒定的,这里计算是估算,以最大的使用条件估算,其实200W已经够用的了,只是阿莫站长的工频变压器效率不可能太高,200W的功率要打折扣的,开关电源就不会模式可以适应电压电流负载动态响应的,即使你电机电流怎么变化,开关电源带容性负载,感性负载和阻性负载能力都很强的,小弟觉得恒流其实没必要的哦。呵呵

网友:
用高电压原来如此。

网友:
【21楼】 armok 阿莫 :

不必客气,只是讲一点懂的东西。

感觉上有好多人知道这个的,但看不见有人讲出来。 莫非是被“清洗”了(玩笑的)?

网友:
补充:如果用TA8425做驱动电路的话,电压最好在32~36V,能达到最好的性能。还有些其它的驱动电路工作电压50~60V。

网友:
【16楼】 yuandian 力源:

你的计算有点问题。步进电机的功率计算非常复杂,因为各种驱动器的特性和步进电机的特性相差很大,不是简单相乘相加的原理可解释的。

现在DIY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多用恒流斩波调制控制电流(例如TA8435),一般常用的步进电机电阻只有几个欧姆,用6欧姆作为例子吧,如果是2.5A的话,你可知道电机在锁定状态(通电但不转动)时两端电压是15V。如果步进电机在转动时,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会影响驱动器的效率,例如高速转动时,反向电动势是20V的话,那么电源的电压要35V,才能提供步进电机2.5A的电流。 这些知识你查查相关资料就会明白。

你是搞开关电源的,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220V转12V的开关电源,12V输出比如是5A,那么220V的输入有没有5A呢? 没有。基本上是输出功率/效率/220V。 步进电机驱动器也是类似的技术,你可触类旁通。

阿莫:

建议你选择电源时,在步进电机驱动器能承受的范围内,选择高一些的电压。这样在步进电机高转速时,也能提供足够的电能。 你可做个实验,用24V和36V电源,瓦数相同(比如24V3A的和36V2A的),同一块驱动板,驱动同一只步进电机,你可发现两个步进电机能够达到的最高转速是不同的;然而在锁定状态,两种情况的扭矩是基本相同的。

网友:
前几天为了DIY电源去订做了个300W的环形变压器,带税170块。

网友:
按照目前大多数驱动板最高电压24V计算,24*2.5A=60W,三个步进电机60W*3=180W,主轴电机最大3A,24*3=72W 有效功率为180+72=252W。按85%效率,视在功率=252/0.85约等于296.47W 得做300W哦,若是驱动的按12V的话。12*2.5A=30W,三个步进电机30W*3=90W,在加上主轴最大功率72W 有效功率90+72=162W,还是按85%效率,视在功率162/0.85约等于190.58W.阿莫的200W刚好够用哦,不过工频变压器效率要高的话就得用好的硅钢片或环变了,否则一般的效率达不到75%以上,那样就没裕量了,以上纯属个人看法,欢迎大家批评指正!呵呵!

网友:
上传几个高频开关电源图片,

大功率开关电源赏析 (原文件名:http_imgload.jpg)

大功率PDP内置开关电源 (原文件名:02.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