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F9222选项字节在程序中是怎么设置的?【恢复】

楼主(2008-11-12):
如题,还有如果78F9222的复们引脚设置为输入引脚用QBMINI2还能给他编程吗?

网友:
NEC环境和IAR环境的定义方法是不一样的   你可以用applite生成的啊

建立一个asm文件>如下

        OPT_SET CSEG AT 80H

OPTION:        DB        00H

        DB        00H

        DB        00H

        DB        00H

        ONC_SET CSEG AT 84H

 ONCHIP: DB  02H

END

网友(2009-03-21):
那 怎么把 选项字节的设置的汇编语言嵌入到主程序中呢? 也就是说  我不独立做一个汇编程序(option不用)  直接用一个主程序,
主要是开看门狗的时候  我想让看门狗可控,在需要开的地方开开 ,不用的地方关闭看门狗!!

网友:
如果你是9222的话,寄存器WDTM可以关掉看门狗。OPTION你还是要写的

网友:
我的是0513啊   好像WDTM不能关掉看门狗 只能在option里关掉  我希望用C语言来随时控制看门狗的开和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