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UBE 时钟设置-已解决【恢复】

楼主(2008-11-12):
请教各位:

       我用更换晶振设置MiniCUBE的时钟, 我用9.6M晶振, 但OCD Checker 测试是10M, 我用7.3728M, 测试为7M, 正确吗?

本贴被 freeman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14:55:32.

网友:
OCD checker可能不准,应该按照你实际接的晶振频率算。你可以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