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麻烦大家给推荐一个ADIS16130可以用的表贴插座【恢复】

楼主(2008-11-13):
现在手里有一个ADIS16130 但是苦于没有可用的插座目前只是在管角上焊线 勉强测试

麻烦大家给推荐一个ADIS16130可以用的表贴插座 双排12*2 间距1.0mm

贴片排母尺寸说明 (原文件名:00.jpg)

还有就是那里可以买到!

本贴被 leeali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10:40:02.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 网上的PH/FH排母  这个PH/FH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区别?

网友:
找厂家,定做,到网上看看规模大一点的加工厂

楼主:
需求量不大 不值得

找过厂家了 两个都是东莞的 目前都不做这个规格的

网友:
到华强和赛格看看,我今天去了,忘了带你的图纸,应该有的,许多的特殊规格要定做的

网友:
定做啥呀,淘宝上就有卖的,我刚买了5个配ADIS16350用,现在有直插的,不过自己小心弯下脚就成表贴了

买的时候就说是OURAVR四轴论坛上的,也许老板还能给你便宜些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df73919c4d5c57e21c7b4039f02a36a2.jhtml

这是我刚从ADI定的ADIS16350,接口与楼主一样的

本贴被 feng_matrix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4,22:39:17.

网友:
我在华强帮你找了两个联系方式,你去看看:深圳市科泰电子有限公司E-mail:kesen@163.com  QQ:542627871

浙江乐清市华宝电子有限公司  E-mail:szhuabao@msn.com  0755-83002096

浙江乐清市紫金电子有限公司  E-mail:ZJHYX118@163.COM  QQ:672727585

不知可否帮到你,你去问问?

网友(2009-04-12):
现在最高灵敏度的就是adis116130谁知道灵敏度是多少,有的写0.000042,有的写 0.0016 请用过的老大介绍一下。
小弟现在用的是0.002的,向找一款再好一点的。多谢了

网友(2009-11-13):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c880d362e29210cf309c4f1822150e6.htm?cm_cat=0
1.0的,刚好24针,我在用。
这帖子好老了,估计也沉了。

最近收到adis16130,先学了一周stm32,然后才上手16130。从拿到芯片都快一个月了,拖拖拉拉的的也没干啥。今天终于读出正确的数据了,之前花了一周时间,断断续续的测试,就是读不对数,今天试着把spi频率提高到0.75M,终于对了。

以前用mega8读adis16300(两个8位spi周期拼成一个),频率高了读不出来,所以一开始用130就把spi频率订的比较低,100K多点,没想到130竟然又嫌频率太低了,害得我查了一周错,甚至都考虑是不是3.3v的stm32和5v的130之间必须加电平转换了。

网友:
samtec可以给样品
http://www.samtec.com/

网友(2011-08-02):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有ADIS IMU的PCB封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