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是否适合雕刻机的驱动”的讨论 【恢复】

楼主(2008-11-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09-01-21):
我看,300W的开关电源比较合适,但从0开始设计一个开关电源得好几个月时间。

网友(2008-12-10):
armok使用明伟的电源,是对的。

明伟的电源在中低端市场还是做的最好的。

我也是做电源的,本来也想向阿莫推荐自己的,但看阿莫要求质量第一,成本其次,那就不说自己的了。

我在明伟做过几年,对明伟的生产、质量还是很放心的。

网友:
谁说开关电源设计好了送个雕刻机给我的,我给个1000W成熟的方案.我在做白日梦.

网友:
开关两字经典的说话,就是利用开关时间的大小来稳定. 电压高了开的时间小,关的时间短.而反开的时间开,关的时间短.电源在开关的时间不断的变化来达到稳压的目的.

网友:
    相互串扰解决的办法是:输出为24V和8-10V两组,反馈从24V处取,不稳的8-10V另用串联稳压到5V。

网友:
不推荐直接使用开关电源,因为普通的开关电源针对5V和24V的接地会因为阻尼变化时产生的干扰而相互串扰,造成电压输出不稳,建议选用那种在稳压器的前一级有一个环形变压器的电源

网友:
从成本和可靠性上考虑,工频变压器更合适。

从技术的角度考虑,开关电源完全没有问题。

从几点谈谈两者的优缺区别:

1、市电适应范围:开关电源对低压适应能力强,工频变压器较差。市电过压,两种都会完蛋,主要在于保护的设计,在某些用发电机的供电的场合(不知这种场合的用户还有没有,我是碰到过的),有的电压高达AC300V,那么正常开关电源的保护都无能为力,高压电容会完蛋的,用压敏电阻,防雷器件(结合保险丝)也很难解决。这些需要额外加过压关断电路。

2、瞬态电流负载:步进电机不论是单极性还是双极性,基本采用恒流斩波且基本恒压的方式,最大电流是确定的,所以最大电流负载相对稳定,对于高速电机,其电机的电流斜率相对较大,对开关电源需要测试电源的高斜率负载电流下的输出稳定性,可(最好用电子负载)在电源输出上加载或释放瞬间负载,监视电源输出电压的波形的上冲和下冲电压大小,如果电源环路设计不好甚至出现输出明显震荡,那就完全不行。

3、电机线圈的电流续流,电流返回到电源,这个都会发生,对电源的电压会有一些波动,但对电机的控制精度影响不大。电机用恒流斩波方式控制,电压小范围变化不大的话影响不大,当然波动大了在电机高速的情况下会有问题

网友:
别用开关电源,事得其反的,环变也没必要,环变的瞬时过载能力很差的,在负载变化时,会引进噪声的.

本贴被 fhqm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3,11:08:57.

网友:
建议雕刻机的电源项目给yuandian 力源做,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
 这世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200W的电源带功率因数纠正的各项保护指标都达标的(过流过压保护,短路锁机,热保护,带待机功能可以通过单片机或电脑控制开关机),使用绿色电源管理芯片的(空载待机功耗小于1W)通过CE UL认证的,可以适用85-264V全世界通用 成本大概在100-120元。若不考虑空载损耗,使用普通电源管理芯片,TL494,UC3842,UC3843,KA7500;等不带宽电压范围,只做固定180V-240V的,这个成本 就低很多了哦,带散热风扇单管正激(UC3843+10N60C+EC40高频变压器)元件成本40-50元,再做可靠的话,做双管正激两只10N60(10A耐压600V)在加个续流电感,做到功率300W。60元成本就有余了啊

网友:
雕刻机用多少电压和电流?

我有24V开关电源.是不是电压低了点?

网友:
电机的电源用变压器比较踏实,不容易损坏

开关电源可以放在以后考虑

网友:
这个BBS有问题,好像英文段落不能正常处理?

本贴被 atomman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11:45:28.

网友:
> 弱弱的跟风问一下,

> 开关电源的开关二字怎么理解?

可以理解成快速通断,维基百科上的解释,摘录了一段,如下:

A switched-mode power supply (also switching-mode power supply and SMPS) is an electronic power supply unit (PSU) that incorporates a switching regulator. While a linear regulator maintains the desired output voltage by dissipating excess power in a pass power transistor, the SMPS rapidly switches a power transistor between saturation (full on) and cutoff (completely off) with a variable duty cycle whose average is the desired output voltage. The resulting rectangular waveform is low-pass filtered with an inductor and capacitor. The main advantage of this method is greater efficiency because the switching transistor dissipates little power in the saturated state and the off state compared to the semiconducting state (active region). Other advantages include smaller size and lighter weight (from the elimination of low frequency transformers which have a high weight) and lower heat generation due to higher efficiency. Disadvantages include greater complexity, the generation of high amplitude, high frequency energy that the low-pass filter must block to avoid electromagnetic interference (EMI), and a ripple voltage at the switching frequency and the harmonic frequencies thereof.

SMP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types according to the input and output waveforms:

AC in, DC out: rectifier, off-line converter input stage

DC in, DC out: voltage converter, or current converter, or DC to DC converter

AC in, AC out: frequency changer, cycloconverter

DC in, AC out: inverter

网友:
我暫時用線性穩壓(因現有),跟機的開關式穩壓掛了.主軸電機電源獨立:只一個72V變壓器經橋式整流加個簡單調速,要求不高倒可應用.

网友:
弱弱的跟风问一下,

开关电源的开关二字怎么理解?

网友:
工业开关电源驱动雕刻机不会有问题的,比变压器对电压的适应性好,动态性能也强些,只是价格会贵些。

网友:
开关电源更能胜任长时间大功率工作,并且对工作环境和市电品质的要求比普通变压器电源低得多

再有就是,普通变压器电源做到百来瓦的话,个头实在太大了……

网友:
最好还是买吧,我们不必要重复发明轮子.

网友:
上面我上传那个电源机型原来是32寸液晶电视内置电源,已经OK的机型,大家可以改一下用在雕刻机上的,这个是比较高档的电源,经得起考验的。成本要高点,主要是那个UC3846和前面PFC高压整流的那几个零件,是日本新电元的料 还有散热因为是液晶电视所以,设计时有高度限制的,所以比较贵,总的成本大概也就100元左右,若是换普通散热器,不讲究元件排步尺寸,80几元就能搞定。若是嫌麻烦或条件不足,可以直接买市面上32寸液晶电视电源板回来,深圳好像大把。

网友:
我的铣床第四轴就是用开关电源的(其它三个轴直接用220V),开关电源有两大好处,便宜、轻巧。

网友:
这个是功率因数校正电路,可提高电源功率因数,过滤杂讯。同时能自适应电网,85-264V 都可正常使用,现在要是遇上用电高峰期这个电路就非常有必要了,相当初我在东莞黄江镇那个时候就是电网高峰期时电压跌的就很厉害,一般的电脑电压一低就重启了,呵呵

本贴被 yuandi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16:07:45.

网友:
24V/7.5A主电源和24V2/3A副电源 24V/7.5A。24V2/3Aourdev_496694.pdf(文件大小:54K) (原文件名:005.pdf)

主电源24V/7.5A 可用于3个步进电机供电 24V2/3A可供主轴使用。

网友:
呵呵,阿莫的雕刻机 “钢钢的,真的很强悍,我都看好久了啊。都看的失眠了 先传个高档的电源的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下200W 待机辅助电源ourdev_496634.pdf(文件大小:47K) (原文件名:004.pdf)

这个给驱动板小信号处理电路供电绰绰有余

网友:
你的电源设计好了,阿莫送一个雕刻机给你的心都有

把12楼的图改小了,可以直接显示:

本贴被 jimo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13:24:48.

网友:
10楼的兄弟好 。专家不敢当,专门干这个的家伙嘛,呵呵。兄弟原来也在东莞的,在东莞深圳跑了5年后现在跑浙江来了,遗憾啊,要是在东莞还可以跟大伙聚聚呢,大家都那么热情另在下热血沸腾哦。。。我先设计一个电源吧,到时候也开源下,嘿嘿,就等阿莫站长的龙门架了,兄弟对那个是望机兴叹哎。。。

网友:
200W ATX开关电源原理ourdev_496434.JPG(文件大小:593K,只有400K以内的图片才能直接显示) (原文件名:200wpc power.JPG)

再发个200W电脑电源,这些电脑电源成本都很低。

网友:
300W但管正激 60V5A (原文件名:单管正激.gif)  这个是60V5A的单管正激开关电源

网友:
我这里的小五轴原来用的是 24V 250W 的开关电源,5个步进电机,一点问题没有

不过嫌步进电机太慢了,现在换交流伺服了

网友:
还有深圳的麦格米特都是做液晶电视电源板的哦,不过那个是裸板的,没外壳的,得麻烦几位师傅在龙门架后面多打几个螺丝孔,做个外壳也可以,要是用明维的开关电源,估计得定制了,因为他那些都是单路的或双路的,3路和4路输出的估计没多少。

本贴被 yuandi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16:06:22.

网友:
站长先买几个成品的32寸液晶电视电源板吧,等我设计出来估计有点赶不上你测试哎,嘿嘿

发几个液晶电视电源板 (原文件名:1191218930.jpg)

网友:
24V这种工业标准电压就没必要自己做了把,明伟、新星的都还可以。

网友:
驱动电机用恒流保护(过流后只会拖低输出电压,不会断输出)的开关电源好点。

用过的开关电源质量较好有 衡孚、明伟。

衡孚输出是恒流保护方式的(问下店员),建议去买个试一试。

前段时间买过24V5A的是110元。在广州赛格有店。

网友:
不贵啊,在浙江这边350W的(48V6.7A)铝合金外壳的工业电源100来元就可以了, 只是他那个输入电压不是宽范围的,有个110V/230V切换开关。站长的变压器若是遇到用电高峰真的会不稳的,买成品的尺寸不知道是否适合站长的龙门架,一般液晶电视电源算高档的了,就是都是190mm长*130mm宽*30mm高,不太好安装,我觉得利用市售工业电源的外壳,再按照雕刻机的要求设计下,优化下那个电源,这样配站长的机架应该很完美了

网友:
    我发现你打字很快,什么高招?

网友:
    介绍一种我称之为“拟人化”的思考问题的方法(以前一直对徒弟们说的)
    如果我是一个电路中的一个器件,我会在周围环境中感受到什么?我会作出什么反应。
    如果我是一个某器件的设计师,我会怎么设计?....
    可能比较“傻”,仅供参考。
    本贴中,我假设是开关电路的输出电容,介于“开关电路其余部分”和“驱动器”之间。
    我的参数是容量C(假设是4700uf),我的特性是:
    “驱动器”在1ms中拿走我1A的电流,我就下降0.21伏电压(U = IT/C = 1毫库/4.7毫法 = 0.21V)....
不要紧,因为上家“开关电路”会同时补给我。
    若“驱动器”在1ms中拿走我2A的电流,我就下降0.42伏电压....
即便“开关电路”来不及补给我,我估计“驱动器”也不会拿我怎么样。
    等我张大到10000uf,....
    傻不?

网友:
【122楼】 sas123123 不知老头那里有错,多多包涵就是。
【121楼】 armok 阿莫 听老头一下吧,不吃亏。

网友:
最近等阿莫的机器等的挠心啊,也开始泡坛子了,这里氛围不错,我也稍改了潜水的习惯,不过显然我的性格不适合这样冒泡,太较真,太爱掰扯明白了。每次都少不了深入的“讨论”,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发言了。
【120楼】 elder60
我基本还是认同你的说法的,有的时候高精度的东西并不一定适用,这里需要的是一个迟钝点的电源,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思考方式。电源的说明里面说的步进电机的电源和普通应用电源的区别有两点,关于感性负载的影响你没提,我说了一下,没说你反对啊,是我的表达方式让你误会了?  至于电流的变化速率,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下一步电流是零么,按照道理说确实不是,另一相(假设是B相)的电流也要开到3A,不过这个电流是要从0增加上去的,来看看驱动器切断A相的电压驱动B相的瞬间发生了什么吧:首先,A相H桥上的4只mos管全部关断,驱动器供给的电流从3A到0A,但是线圈中的电流不能突变,电流从另一臂上mos管并联的续流二极管流向电源+极,并返回电源,这时电流是从驱动器返回电源,变为-3A,而此时,B相还在从0A努力的以至少18KA/s的速度上升,你说这个从3A到-3A的变化算不算剧烈呢,前面没这么说而仅仅用简单计算就是因为容易被质疑而且说明起来太麻烦,不想深入“讨论”了,说的够清楚了吧,未尽事宜,请参考步进电机的驱动原理。我是打算讨论就此为止了。

网友:
    即便“每步1/6ms,电机电流3A”,下一步就等于0吗?不会,也不应该的。
    不应该突然刹车,驱动应该考虑的。不能有大的角加速度。
    “电源有自己的保险和泄放方式”,我反对吗?
    讨论到此为止吧!

网友:
117楼的第二点说的很有道理,步进电机的电流需求不稳定,对于精确反馈的电源很可能造成响应问题,相对来说响应速度比较慢的反倒是好的选择,例如传感电压信号加低通滤波,或者在两路输出中,以负载变化比较小的5V作为反馈的基准,前面的pc电源的线路图就是这么做的,然后在24V的输出上接大的电容,电流剧烈变化的问题基本就解决了。
至于步进电机的电流变化大还是小,不知道DI/DT多少算大?18k算不?简单算算,步进电机高速状态2000转/分 ,简单点30转/秒 不算细分,6000步,每步1/6ms,电机电流3A,18000A/s 不知道是不是这么算。
用于步进电机的电源的另一个问题是电机是感性负载,经常会有较高的反向电动势,虽然经续流二极管泄放,但还是有高出电源1-3V的电压脉冲出现,如果续流二极管出现问题,这个电压会更大,这就需要电源有自己的保险和泄放方式,保证不会因为一个电机的驱动板除了问题而烧掉电源。
<fontcolor=#699bcd>本贴被 sas123123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2,20:58:22.

网友:
    步进电机的“电流变化异常急剧”吗?非也。DI/DT很大吗?
    谁能贴个电流波形图,让我看看,也可好好学习一下。
    所以,我认为,一个稳压性能很不好的(也就是闭环增益较小)稳压电源,就是阿莫要的东西。
    另外,上图中已透露了“大容量电容”。这个电容首先指的是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容。
    我不知说明白了没有?
    这样吧,阿莫你代我买一个,拆开看看。我们不能做,我付钱。
    设计电源要针对不同的负载来确定设计原则的。

网友:
    阿莫,“此电源的非稳压特点”倒值得研究一下。
    毕竟我们要求的不是“稳压精度”这个指标,而是“容量,可靠,较低的成本”。

网友:
“电流变化异常急剧,属于感性负载”这句话应该没错,技术人员的语法修饰上一般都不咋地,这两句没有直接关系,是并列的两个原因,因为上下文的关系,给人感觉是这两句为因果关系,就不对了。“电流变化异常急剧,并且属于感性负载”这样说会好些。

网友:
    不要太迷信品牌,图中说明若是开发人员写的,那我看也不咋的。
因为“电流变化异常急剧,属于感性负载”这句话是错的。

网友:
    我也是刚查的,我想知道价格。研究,研究。我想类似的东西,今后也是你的产品之一。

 (原文件名:SPS系列直流电源.jpg)

网友:
    阿莫,你很忙,但我还得问一下:
    雷赛的SPS系列直流电源 SPS407的价格,和你的看法。

网友:
要省钱可用老式at电源,12v输出10a,两个串联。 二手的没几个钱。
5v输出是22a,如不用可提高电源稳定性。或干点别的吧,比如工作灯啥的。

网友:
其实用在步进驱动的电源不需要恒流的,问题在于电压要稳定才能提高步进驱动器的性能和所有负载的总功率2-3倍(开关电源用在步进最好是3倍)就可以了。成熟的步进驱动器已是斩波恒流工作方式

网友:
好久没看这贴,说说我的想法:
变压器,在另一帖内32楼提到: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780921&bbs_id=9999
“我倒是想了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订购变压器,副边用双线并绕16V,这样需要高速的就用串联式,需要低噪声的朋友就用并联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阿莫不妨考虑一下,这样改后变压器的价格不会贵多少的,反而灵活许多,如果决定要采用变压器的话。 ”
若是用开关电源,不妨到生产电脑开关电源的厂家订购,初级这边不用改变,次级这边改成5V 24V 双绕组即可(可能还要改次级滤波电容及二极管耐压),只改变一个变压器,厂家应该会愿意订做的,机壳、风扇还保留原电源上带的。
这样的好处是: 1,现在电脑电源都是200~300W,电路成熟稳定,经过了市场的考验;
2,定制电源只需将开关变压器次级的绕组和电容耐压、二极管耐压稍做改动,不需大改电路;
3,外壳带有风扇,可以直接给整机散热,不需要另加风扇; 4,ATX模式,可以用软件开关机,灵活方便;
5,价格便宜。小厂的全新250W电脑开关电源只要70元,大厂300W的也只要在百元上下,量大还可更便宜;
6,玩家也可选择不买这台开关电源,自己买台电脑电源来用,螺丝孔一类的都是标准件,DIY也不破坏阿莫机的机箱结构,符合“开源、模块化、一个螺丝也可单独卖”的思想;
7,阿莫可推出“电脑开关电源改造指导”一类的教程,普通玩家可用10元买来二手电脑开关电源,把开关变压器次级绕组改动一下,即可达到24V,200W的输出功率,符合DIY精神。
这样的坏处是: 没想起来,希望大家补充。 但愿有所帮助。 Friendz

网友:
大功率的PC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没留意这个系列没现货。以前都是出清单,然后就是采购的事了,市场怎样不清楚,没20天那么长一般一个星期就到了。
事实变压器还是比较好的选择,现在电网还是比较稳定的。

网友:
变压器皮实可靠,使用简单,但输出随电网电压波动,要求驱动电源有一定的电压余量.
开关电源电压稳定性好,可工作到驱动电源电压极限.但过载能力差,必须有足够的功率余量,功率稍大的开关电源都需要强制风冷,容易积灰,维护麻烦.
成本来看,高可靠工业开关电源价格不菲,稍看得上眼的开关电源在价格也未必有优势. 我还是看好使用变压器

网友:
这几天我们这里停电,都快急死我了啊。呵呵。因为我们做的大多都是供给老外,以前在深圳做的也多是军工的,目前民用级别的开关电源基本上能省的料都省了,现在供应商拼价格拼的太厉害,想淘到好东西有点难,站长的做法很好啊,你把备用接口留在那里,方便网友的爱好。

网友:
呵呵,几天没来,帖子跟这么长了啊。大家好啊,关于电源的问题,站长不要太揪心,现在关键是机架,市面售的开关电源我估计没几个看的上的,只要站长的龙门架出来,一切都好说的哦。

网友:
还是建议阿莫目前的版本用变压器
免得分散在其他方面的精力 对早一些拿出产品也更有保证

网友:
好帖子,好好学习下开关电源。

网友:
【92楼】 armok 阿莫 还要大 只见过HF320W-SC-24.似乎太大了。
【94楼】 ywl0409 老黄牛
 恒流源的问题,不就和充电器差不多拉?
是的一样。正常的充电器都是恒流的,高级的充电器是分段恒流的,低档低成本充电器没有恒流。

网友:
请注重恒流电源的各位高手仁兄解释下为何要用恒流?难道用1个这样的电源驱动4个电机?驱动电机的方式不是恒流斩波?它们之间不冲突?究境需要的是什么电源。菜鸟极度疑惑望高手解答下谢谢。

网友:
恒流源的问题,不就和充电器差不多拉?

网友:
楼上谈的是恒流源的问题, 谁有好的设计?

网友:
“【84楼】 our_avr
   此贴的学习价值非常高。受教。 ”
真的吗? 我看有好多问题在里面的。。

网友:
前几天我在赛格,有一家卖开关电源的,我跟他说有人在找一个质量要求非常高的开关电源。他说他有,需要的话可以寄一个样品试机。不知道阿莫需不需要?

网友:
 开关电源 要结合电路结构、磁芯类型、规格;才能猜测输出功率的。

网友:
http://www.hengfu.com 深圳  华强电子市场二楼21C113房
电话/传真: 86-755-83291914, 83291934
 赛格电子市场二楼2000A房
电话/传真: 86-755-83775590, 83682454 赛格电子市场二楼2103房
电话/传真: 86-755-83687772, 83681236
原公司是直接在上海衡孚定的,要有量才会关注。
要认清楚型号 HF150W-SC-24  带SC后缀的才是: PFC 恒流 自恢复。

网友:
衡孚 HF150W-SC-24  这个可以试下。
这个电源我原来公司用于集成在 电-源-屏 内作为直流电源。每款都要我们技术亲自测试的。
要用到 电-源-屏 的地方 都是很重要的。比如 地-铁、大-铁,供 直-流-转-撤-机 用的。

网友:
此贴的学习价值非常高。受教。

网友:
两个这种变压器的价钱已经能买一个很好的开关电源了。

网友:
广州白云的变压器100W只是100元左右,质量绝对的稳定可靠。
不是吧又升价了。感觉已经比开关电源贵了。以前买是65元的,东一百也是这个价钱。 看来以后做设计时,还是多用开关电源。

网友:
楼上的电源太差些没,还是二手的进口电源货份量足,
要是全新的国产变压器和二手进口开关电源,两者都没有保修,我会选择后者。

网友: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b437ced9cf47dec41b596676ca026dd7.jhtml大家看看这个电源可不可以用啊  我买了一个用在机器上 感觉好像挺好

网友:
液晶电视电源板32寸的市面售的在150元左右,麦格米特的他们的成本是85元左右,找不到的话找代理商,上阿里巴巴找,或者找到电源的厂商定制都可以的,要求做恒流型的不锁机的就OK了,做电源设计是以客户满意为宗旨,设计出你所想要的。

网友:
若是批量采购的话,站长最好联系一下做电视的业务,可以提出你的要求,剩下的他们厂里的工程师会设计符合你要求的电源,不过现在很少有自己做电源的,基本都是OEM,现在我在浙江这个公司,做电视机部件的,但最终的客户都是全国各大电视生产厂商,做电视的一般自己把电源那块都让别的代工了。深圳的做液晶电视电源的还真不少,到时候去工厂考察一下就可以了。再有台商有的做的品质也很不错,只要不是山寨板私人小作坊生产的,他们不会做烂电源的

网友:
请问:
恒流型电源是不是负载没到限制值,输出电压恒定;电流超过限制值就降低输出电压(如上面输出短路的例子)?

网友:
不要用工频变压器了,输入220V的波动,影响后面的输出,还加整流电容成本
电源部分可以先不考虑设计,一个好的成熟电源,需要一定时间.
用两个二手电脑电源(20-50元)12v+12v=24v;可以同时提供驱动板5v电压.技术成熟,稳定.
爱好者可以自己采购.可以选体积小的电脑电源.
但是我想如果能用12v电机,配单个电脑电源最好了.简单精致,估计大多diy不会追求大的功率.
期待!!!阿莫的雕刻机,有了雕刻机刻版,好的电源设计自然出来,再来升级电源也可以

网友:
开关电源只用过衡孚和明维,明维也就用过1000W并机的。
这个 HF150W-SC-24  24V6.3A 应该可以供全部电机了(能否共用电源?机械的东东完全不懂)。
买回去接上就可以试用。 力源意见?AC-DC这方面你是专家。我是做DC-AC的。

网友:
如果不用考虑市电波动 用工频变压器是最好的。

网友:
要是不考虑二手的话,还是线性电源吧,皮实耐用,不易损坏。
二手的当然开关电源的好了。很多二手的才只有新的1/10的价格,若是说质量不能保证,10个二手的寿命总和远远大于一只自己设计的全新的开关电源。

网友:
液晶电源板优点应该是价格,还有是功率大,缺点是要自己改。
我说那个恒流电源缺点是价格,优点是不用自己动手,还有保修,工业模块化容易安装。
建议是两种都买个回来,还有用100W工频变压器的方案,综合测试比较。选个最合适的。

网友:
幸会幸会啊,四海之内皆兄弟,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交流,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阿莫站长加油啊,想你的雕刻机都想失眠了,呵呵

网友:
100来元买个30V 15A的美国制造的电源就很好了,花这个心思做什么

网友:
面对EMC EMI只能说两个字:投降
曾经搞过一个很简单的1100W BUCK模型 恒流电源,改了N次。 能过UL认证是很强了。
to yuandian 力源 和你一样都是搞电源的,只是做相反的工作。

网友:
顺便提一下,小弟原来就是在深圳做电源设计的,液晶电视的电源板设计时都符合安规要求和EMI标准的,要做美洲的UL认证和欧洲的CE认证,还有咱们国家的3C认证,很同意61楼兄弟的看法,买电源还是买大厂的,起码他们测试设备都很齐全,东莞石碣镇做电源的就不少。

网友:
你这个电源功率能做很大哦。开关电源方面还是你熟悉。
正激类,AC-DC 推挽对功率管耐压要求太高,中国的电源标准不合适用,只能做成半桥或全桥。
DC-AC 逆变器只有低压DC110V以下,小功率3K以下才用推挽,其它都是用半桥,或全桥。

网友:
开关电源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功率和可靠性的问题,还有一个很头痛的EMC和EMI,如果DIY当然无所谓,但是如果做产品的话,就一定要过EMC和EMI,一般小厂做的开关电源很难通过,甚至用铜皮把整个电源包起来也过不了.
开关电源是一个很专业的东西,要做好不是随便研究一下就可以的,我公司现在的开关电源都是由专业的厂家(国内和出口都有做的)去开发和生产的.
建议阿莫还是找个专业的厂家去做,不然担心你日后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补充一点,国内不是没有好厂家能做出好的开关电源,只是看你能否找到而已.<fontcolor=#699bcd>本贴被
kent_gwk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4,13:30:48.

网友:
上面的几张图是一起的,400V的电压是PFC电路提升起来的,实测功率管反峰电压很小,都被吸收利用了,这种架构比较安全,我这里有各处的波形测试图的,只不过样品柜里只有一台样板了,没有多余的料给站长做一台了,空线路板到是有,呵呵

网友:
峰值电流控制型反激式双管双变压器拓扑,液晶电视是采用的电源拓扑基本上是:1.双管正激,2.准谐振,3.不对称半桥,4.半桥谐振。5,还有峰值电流型。推挽的架构只能用在DC-AC逆变器的电路中,做AC-DC的不存在用推挽架构的。

网友:
而且我觉得就算不重叠也不该把问题留到电源级。让设计员在驱动级解决。

网友:
衡孚那个电源比较贵,150元是买不到的。 恒流形都是单路输出的,也只能实现单路恒流。
上面的电源是什么结构的? 400V带PFC? 如果是推挽,功率管耐压似乎不够。本贴被 ZealotNH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4,12:32:47.

网友:
回53楼兄弟,站长的驱动板是什么样的我还不知哎,不过现在市面上大多采用8435做的板子,我这几天在研究PWM H桥驱动的电路。主要是想提高效率,节能减排呀。嘿嘿。。。

网友:
若使用UC3846管理IC的电源板只要保证第16脚为低电位就可以使机板不保护,顺便说下,电源要怎样玩都成,主要是液晶电视的电源经得住考验啊,你想啊,用户买电视回家三天两头电源保护了锁住了或损坏了,做电视的岂不都亏了吗。呵呵

网友:
弱问一下电机是什么驱动?是否采取恒流方式?和电源的恒流是否重叠?

网友:
改动办法 (原文件名:010.JPG) 在限流部分元件参数决定了电源的总功率,做限流的就把那个锁死的元件BAV70拿掉就OK了,

网友:
是类似直流电动机拖动控制么,如果成本允许可用专门的微型电动机调速/控制器。本贴被 1235679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4,12:27:44.

网友:
发仔那个电源带铝合金外壳的,很不错的,但是只有一路输出,要是多提供几路给控制板供电会更好,且只有150W的功率,你超过他使用功率,所有的开关电源都会打嗝式保护的。要是想裕量充足买两台成本150是拿不下来的,这样不用辅助的稳压IC了,具有+5V,+12V。+24V至少三路,要是主轴电机分开供电,四路会更好点,买成品的液晶电视电源板把锁机部分拿掉,取下一个元件就好了,本人认为锁机没什么不好,在电机卡死的时候保护很重要的

网友:
在反击式开关电源中,初级功率管下端取样电阻,的确是电流反馈用的,限制每PWN周期的最大电流。修改这个电阻只是调输出功率,只能做到限输出功率。
这类电源取消锁机,当负载短路或负载阻抗很低时,结果是使输出电流无限增大,从而烧毁整流管,接着烧毁功率管。
因为私自改机,就失去保修服务。我同事改过明维1000W的电源(这个可以改成恒流型的),不小心烧了,现在那个电源还放着,没办法修,因为功率管没办法买到(没有合适的代换管)。送到广州厂,他们也没件。唯一方法是邮寄到台湾维修。结果是再买一个。
而恒流型,比如24V6.3A的,你把输出短路,输出电流还是6.3A,输出电压接近0V。本贴被 ZealotNH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4,12:04:45.

网友:
想不让他锁死超简单,很容易的嘛,呵呵

网友:
42楼的兄弟,你那个电源是单路的吧,要用在雕刻机上得整两台吧,最好是四路输出的,那样其他控制电路就不用在用电源稳压或转换了。事实上液晶电视电源板都具有辅助电源的,限流的不是用康铜丝,因为那个康铜丝用在电视电源板工厂批量生产调试麻烦,现在做的电源都是通过MOSFET管下端的电阻,一般是2-3个或更多的并联使用,阻值都很小的,通过检测电阻上的信号是电源管理芯片输出开关脉冲占空比缩小的办法来限制电压和电流的,锁机的电源板上一般都有类似可控硅的电路,要不让它锁机也是超简单的哦。本来我们自己DIY,怎么方便怎么弄吧,呵呵。

网友:
从文档资料看,不合适。
这块板装在你的雕刻机上也不会好看,影响整体设计。

网友:
一般我们设计电路电流保护点设计在原标称参数的1.1-1.2倍,而且开关电源带载能力很强,电压调整率在3%以内,也就是说所有电压加重载的情况下,电压也不会跌落很多,例如24V要是加6-7A的负载,最多电压也只会跌落至23.28V。想要多流点裕量的话要自己改制下了,

网友:
如果是恒流型,电源内部会有辅助电源供电;并且有分流电阻(或康铜丝)检测输出电流;一般都是单路输出的。
文档也会写明 curent limiting,auto recovery等字样。
下面文档 注意看 Ouput over current protection 项。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4,09:33:27.

网友:
深圳麦格米特666 668都是锁死的。

网友:
呵呵,站长早啊,这么早就来了啊,那个电源板不会的,它是限流恒功率的,只有输出短路才会保护的,事实上这种电源的活动性很大,其中一路负载过重没事的,总的功率是一定,几路电流可以均衡的。比方说你主轴电机负载过重电流达到4A,那么其他步进电机电流只要不同时达到2.5A他就不会保护的,标称6A的其实可以达到8A的。

网友:
yuandian,提到“好的开关电源可以响应电源电网在85-265V之间波动”
阿莫的JJ做的那么好,以后一定要远销海外的。供电电压兼容性现在就可以考虑了。

网友:
深圳麦格米特666液晶电视电源板规格书ourdev_497594.pdf(文件大小:133K) (原文件名:MLT666BL-1.1规格书.pdf)
深圳麦格米特668液晶电视电源板规格书ourdev_497595.pdf(文件大小:347K) (原文件名:MLT-668规格书.pdf)
明维的电源若是输出保护锁死的也可以改恒流方式的,恒流恒压恒功率的都可以改制的哦,36楼兄弟说的很对啊,因为现在国人做电源不是做不好。是不想把它做好的,都是现实残酷啊,厂商拼价格战拼的厉害,所以建议站长还是买液晶电视电源板改制吧,液晶电视电源板也就150元,深圳赛格应该有卖的,请深圳的朋友帮站长弄个先测试啊。有需要技术支持的,我随时关注啊。

网友:
明纬广州赛格有点,广州有厂,生产低端型号;高端型号如1000W 并机等只有台湾原厂生产。
质量技术都很好。可惜输出保护是锁死方式的,要断电再开,个人不喜欢用。

网友:
我们公司的机械里头,步进马达和机头的电源,都是用明纬的,常用最多的是 12V /25A 的这一种, 一般都是几组合起来用。

网友:
明维开关电源外形图 (原文件名:007.JPG)
明维开关电源的机械尺寸 (原文件名:008.JPG) 这是台湾明维做的开关电源,这种电源的外形尺寸是工业标准的,这个适合做外置式的,广州也有分厂吧,不过他们做的适合站长的雕刻机的参数的电源不多,适合阿莫站长这个雕刻机的电源板最好是用深圳麦格米特的MT-668,呵呵,事先申明,我可不是给他们做广告啊。本贴被 yuandia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16:32:39.

网友(2010-05-25):
看来我也要善用身边的资源,多动手才行了。

网友:
不知道服务器上的电源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带过流保护,过流时直接关闭电源输出,重新上电又可重新工作。

输出:24V3.5A 85W

有很多的保护电路和滤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