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你书中volatile的问题?【恢复】

楼主(2008-11-13):
王卓然,你好,在你书中P371,问int square( volatile int *ptr){return *ptr**ptr;}这句的错误,是不应该用指针,直接写成

int squre(volatile int ptr){return ptr*ptr;}吗?

还是此处不应该用volatile?

因为此处不满足需要使用volatile的三种情况。

楼主:
欧,是这样啊,看来volatile还不敢随便用。

网友:
to 【楼主位】 msjoke

    首先,我的书可能给您传达了错误的信息,并不是非要满足使用volatile三种情况的任何

一种才能使用volatile,而是如果达成任何一种情况,都应该使用。在普通情况下,用户如果

愿意,也是可以自由使用的,但是这个自由使用往往会导致错误。

    P371页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种使用volatile导致的错误。您说的答案是正确的,不过不

是本题的本意。提示:volatile关键在会导致每次针对的变量(或者指针指向的变量)内容会

立即更新,一般情况下,这段程序的返回结果是不会有错的,但是一旦发生异常情况,比如中

断、多线程下的任务切换,就有可能导致返回值不正确,您可以多从这个角度来思考。

    谢谢您的反馈。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12:3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