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惯性导航的卡尔曼滤波时,在是滤波前将GPS数据加入还是在滤波后加入GPS数据【恢复

楼主(2008-11-13):
请教一下:做惯性导航的卡尔曼滤波时,在是滤波前将GPS数据加入还是在滤波后加入GPS数据,另外控制参数是在滤波前加入还是在滤波后加入??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11-17,18:12:33 加入。
你的原标题:“卡尔曼滤波时的GPS数据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这个卡尔曼滤波其实不是滤波,确切的讲应该是状态观测,是最优的状态估计器。

网友:
我也理解的不到位,只是看过几天书。对于四轴飞行器其实也还停留在做电调的阶段。

希望四轴的专家能给出个解释,我先说说我的理解,欢迎拍砖!

四轴飞行器是是一个多输入多输出的系统,用大学时候学的状态空间法比较好解释,就是说系统有多个状态,有多个输出,但是有时候系统的状态是不可以直接测量的,卡尔曼滤波其实就是一个最优的状态观测器,就是通过加速度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来得到飞行器的“状态”。所以这里的“滤波”并不是一般意义的滤波。也就理解到这个地步了,差不多都来愿意我大学时候学的《现代控制理论》。

楼主:
也就是说在系统中可以不加卡尔曼滤波,只是得到的导航数据偏差或噪声较多,不稳定,可以这么说吗?真正的从AD测得的数据通过PID调节输出给控制量,是这样吗?

网友:
 我也正在关注卡尔曼滤波在GPS数据滤波上的应用  能详细的介绍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