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鼠与电脑的关系【恢复】

楼主(2008-11-13):
昨天晚上俺照例打开电脑开始编PIC程序,在十点钟左右感觉显示器开始轻微闪烁,俺以为只是旁边的手机干扰,也没在意;在十一点半俺开始上网的时候显示器开始剧烈闪烁,维持约两分钟左右显示器熄灭了,可显示器的电源还亮着,主机也没有停,多次开启关闭显示器电源故障一样;直接关闭电脑电源重启后,知道故障了:显卡完蛋了!可也怪,只有在进入WINDOWS界面时提示有故障,开机后显示器还是正常显示的,也能够进入BOHS;

再看看主机箱:两边的侧板都没安装,还放在冰箱那边,俺侄女取了DVD刻录机没装!难道是。。?

拖出主机放倒检查,底部有一小块潮湿的痕迹,老大一块显卡上铺了一张白纸,也有一块湿痕!凑近闻闻有点怪味,呵呵,老鼠在显卡上睡觉了!

取下显卡后检查,确实是尿迹!死马当活马医!反正也不是完全坏了!拿出一瓶无水酒精、饭盒、棉签之类清洗,还不得不取下显卡的散热器和风扇;搞了近一个小时后电吹风侍候,搞定!

安装回去启动电脑之后,显示器上提示:没有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搞定!

呵呵,也许是前一天晚上电脑关机之后里面很暖和,老鼠高兴了就去里面休息,顺便拖了张半截打印纸去做床垫,临睡前还在显卡边撒尿了!

运气实在好!估计电脑历史上没有几个人有这种待遇!

网友:
【7楼】 fhqmc 的文笔不错,颇有法布尔《昆虫记》的风格。

网友:
以前单位一台复印机内的排线就被老鼠嗑断了。还有一次,一只老鼠为了取暖,钻到了电气柜里,被380V 200A的接触器夹住,电死了。

我有《无线电》1955-2000合订本光盘。

网友:
估计有电的话,老鼠接近时感觉自己毛发都竖起来了,就不敢过去了

网友:
老鼠对电场很敏感的,因为我10多年前也用过类似方法,无效,后来查阅到资料才知道原因的,那些杂志上的小制作,我现在基本不去考虑动手,很多都经不起推敲的纯粹纸上谈兵之作。这也是我不再订阅电子报的一大原因。

网友:
   去年我遇到过一只高智商的老鼠,绝对是老鼠界的精英,让我对老鼠的智慧大为惊叹!虽然绝大多数的老鼠是很容易对付的,但是也会有那么一两只极狡猾的.

   话说去年夏天,有段时间很闲,基本上全天都在家里.一天下午,我正靠在床上敲键盘;突然,从眼角的余光,感到有个黑影顺着墙边一溜烟的跑到了门口,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青年老鼠正停在门口观察敌情,稍事停留后,马上跑过客厅进了厨房.发现有老鼠让我吃惊不小,因为我这房间虽然在二楼,但是全都有纱窗纱门,家里又不养宠物,又都是大人,纱门从不来就是随开随关,十几年从来没进过老鼠,这只老鼠从哪进来的让我非常费解.

   在深圳时,没有纱门纱窗,老鼠是常客,我会常备老鼠笼和粘鼠板;一般当晚放粘鼠板,第二天就有猎物;所以这一次虽然有点吃惊,但是对于逮捕这只不速之客还是很有把握的.不知道哪有粘鼠板卖,正好朋友处有,找他要了几块,依法泡制,在粘鼠板中间放上一块馒头,为了效果更好一些,我还特意滴上了几滴香油;布置好后,就信心十足的等猎物上钩了.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就跑去查看,结果大失所望,板上的馒头一点没少,而老鼠也没有.陷井是布在我的房间里的,是不是晚上老鼠在厨房活动呢?于是,把粘鼠板挪到厨房里,这次下点本钱,把吃剩的一块带鱼也拿来当诱饵了.第二起来,马上跑去看,诱饵还是一点没少,当然老鼠也没有.这让我很郁闷,难道这只老鼠又从原路返回了?虽然我想不到哪有这样的通道.后来几天,一直没发现老鼠的行迹,我也就不再放在心上.直到几天后的一个下午,再次看到了这只老鼠,还是同样的动作:先是顺墙边急行,到门口停下,观察片刻,确定安全后,再继续穿过客厅进入厨房.这套动作让我想起了伊拉克巷战中的美军.

   我不得不正视这只老鼠了,我严重低估了它.我决定用"高科技"武器对付它,我翻看了多本<电子制作大全>,<电工实用制作500例>等书籍,再参考老家农村常见的简易电猫(这种电猫低价高效,经常出人命事故),最后设计制作出了一台高压电击捕捉器; 这只老鼠的作息规律我也基本掌握了:上午在我的卧室休息,下午2点到3点到厨房就餐;5点有时也会到厨房加餐;晚上情况不明,估计会到厨房活动;于是我在厨房的门框两侧分别钉上铁钉,然后在距地面高度5CM,10CM的地方分别布上两道电网,再在地上撒水,确保一击命致命.白天是不敢通电的,晚上在门口放上两个凳子作障碍物才敢通电.布上电网当晚,心里忐忑不安,查看了好几次,都没动静.第二天起来再看,电网上空空如也,指示灯工作正常. 当时我的感觉是相当惊讶:曾经捕鼠无数,这次终于遇到了劲敌.当晚接着通电,第二天照样空空如也.我分析了下情况:这只老鼠是异常的警惕(但是它又非常敢于冒险,居然成功潜入了防犯极严的我家室内;大白天家中有人,照样敢穿过客厅去就餐),可能对新出现的陌生物体相当敏感,绝不去碰触.这时我没办法了,我只有希望它慢慢适应新出现的这几根铁丝,此后的几晚也不通电了,我决定在其麻痹大意时,给其突然袭击.两天后的晚上,撒水,通电,放板凳,布置妥当.但是第二天还是失望,难道这家伙不去厨房了?可别处也没吃的啊?我决定试下,在厨房中间的地上丢了块馒头,第二天馒头不见了.这一方面证明了这只老鼠仍然会去厨房进餐,但同时也又让我产生了两个新的疑问:1 厨房里原来一直放着的粘鼠板上的香油馒头和带鱼怎么一点没少?难道这老鼠是素食主义者?; 2 这老鼠是如何避开电网的?难道它随身带着验电笔? 我有些绝望,我感到可能要和这只老鼠打持久战了.我只有更改我的设计了,现在这个结构太危险,搞不好哪天没电死这老鼠,把我家里谁给电着了.我找了一大块PVC板,在上面用导电锡箔粘成回形电极,放在我卧室的门口,到晚上就通电.这以后的几天还是没打着老鼠,但是晚上我就总能听到打开的门后有老鼠活动的声音,我知道是它不敢从门口的PCB板上过,企图另寻通道到厨房去.我决定把它饿急了,让它冒险.我对卧室坚壁清野,一点吃的不放.

   这样过了快一周居然没任何收获,而且听不到老鼠活动的声音也见不到老鼠了,但我知道它一定活得很好,半个月了,我决定放弃了,我没着了,要不就随它去,要不就找只猫吧,但是我心里对城市里养的猫是没有任何信心的.我把捕捉工具都拆了,PCB电极板也拿走了,摆在那好多天,每次来客人都要参观一遍,然后我就给他们讲述这只神奇老鼠的故事.

     本来我想放过这只老鼠了,因为我真的挺佩服它的,我也不想折腾了,但是鼠运也是如此难测. 就在我放弃的第二天早上,当我一进到厨房就听到桌子下面吱吱的叫声,这叫声很熟,以前每次我早上检查粘鼠板的时候就是这声音. 我低头一看,果然那只精灵鼠弟正绝望的躺在粘鼠板上,原来我都忘了曾在厨房里放了一块粘鼠板.

本贴被 fhqmc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9,21:59:59.

网友:
家里养只猫吧…呵呵…

网友:
我只在修电视机时见过蜘蛛、小强和壁虎。(当然不是在同一部机子里)

网友:
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家里的林内热水器,老鼠从通风管道爬入,把里边的线全咬断了,花了30大洋找人修理。

还有大约10年前曾经修理的一台电子秤,也是进了一个老鼠,把里边的线全咬断,结果那老鼠进得去,出不来,最后咬断电线之后,自己也饿死在里边,修理的时候打开,已经风干成木乃伊了,^_^

网友:
俺的声卡就是这样坏的,开始有爆音,酒精擦了,好了几天,就完了,估计是一些过孔腐蚀了。

网友:
你家生态平衡,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