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CUBE是不是坏了?【恢复】

楼主(2008-11-13):
我用的9222, P2 设置如下"

   PMC2=0x00; PM2=0x00; Pu2=0x00; P2=0x0F;

但P2口测试全部为低电平, 相同的设置, P4就没有问题.

 miniCube(不是MiniCUBE2)是不是坏了?

还有什么测试方法? 多谢了.

本贴被 freeman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3,16:31:16.

楼主:
好长时间没用miniCUBE,  P2使用时要在VREF脚上加电压, 我忘记了这点, 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

网友:
你安装MINICUBE2后,能在你电脑的程序里面找到一个名为MINICUBE Utilities V1.33(也可能是其他版本) diagnostic tool检测工具,用这个软件可以检测MINICUBE2是否好坏。

使用办法:

1、MINICUBE2用USB线连接电脑(注:只需要MINICUBE2连接电脑,其他模块都不能接,比如晶振)

2、点击START按钮,系统马上自测,如果提示OK,表示MINICUBE2是好的,如果MINICUBE2坏了,检测软件会提示哪里坏了

网友:
你运行78K自带的 MINICUBE自检 软件 测试一下你的MINICUBE 是不是OK的!

MINICUBE没那么容易坏的  坏掉了根本就不能仿真了 软件问题也排除,呵呵  估计是你硬件问题额

不大懂了  呵呵

楼主:
P2接外部上拉, 输出1为3.1V, 输出0为1.75V, 有问题

我是老的MiniCUBE.

本贴被 freeman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5,15:18:31.

网友:
你看下P4是不是有内部上拉位,你把P2口接上外部上拉电阻再看看

楼主:
程序中没有中文注释, 我是那样说明.

其它I/O都没有问题. 就P2不行.

网友:
把程序中的中文注释去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