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PICC编译器【恢复】

楼主(2008-11-13):
学PIC以来一直用汇编,现在想改成C却苦于找不到编译器,幸好有一热心的网友共享一个,现传上来方便大家

网友:
不能下载! 链接没有了??

网友:
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
救命草,正到处找呢。

网友:
谁用这个版本编译一下PICC自带有那个LCDemo例子,看生成的代码多大?

网友:
STD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STD\9.60\bin\picc.exe" -C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STD\9.60\samples\LCDemo\delay.c" -q --chip=16F74 -P --opt=default,+asm,-speed,+space,9 --warn=0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STD\9.60\bin\picc.exe" -C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STD\9.60\samples\LCDemo\lcd.c" -q --chip=16F74 -P --opt=default,+asm,-speed,+space,9 --warn=0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STD\9.60\bin\picc.exe" -C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STD\9.60\samples\LCDemo\main.c" -q --chip=16F74 -P --opt=default,+asm,-speed,+space,9 --warn=0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STD\9.60\bin\picc.exe" -olcddemo.cof -mlcddemo.map --runtime=default --summary=default --output=default delay.obj lcd.obj main.obj --chip=16F74 -P --opt=default,+asm,-speed,+space,9 --warn=0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HI-TECH PICC COMPILER (Microchip PICmicro)  V9.60PL2

Copyright (C) 1984-2008 HI-TECH SOFTWARE

Serial number: HCPIC-688888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C5h (   197) of  1000h words   (  4.8%)

    Data space           used     7h (     7) of    C0h bytes   (  3.6%)

    EEPROM space         None available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0h (     0) of     1h word    (  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Loaded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STD\9.60\samples\LCDemo\lcddemo.cof.

PRO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pass1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STD\9.60\samples\LCDemo\delay.c" -q --chip=16F74 -P --opt=default,+asm,9 --warn=0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pass1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STD\9.60\samples\LCDemo\lcd.c" -q --chip=16F74 -P --opt=default,+asm,9 --warn=0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pass1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STD\9.60\samples\LCDemo\main.c" -q --chip=16F74 -P --opt=default,+asm,9 --warn=0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olcddemo.cof -mlcddemo.map --runtime=default --summary=default --output=default delay.p1 lcd.p1 main.p1 --chip=16F74 -P --opt=default,+asm,9 --warn=0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HI-TECH C PRO for the PIC10/12/16 MCU family candidate build 3206 V9.60PL4

Copyright (C) 1984-2008 HI-TECH SOFTWARE

Serial number: HCPICP-1685932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93h (   147) of  1000h words   (  3.6%)

    Data space           used     8h (     8) of    C0h bytes   (  4.2%)

    EEPROM space         None available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0h (     0) of     1h word    (  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Loaded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STD\9.60\samples\LCDemo\lcddemo.cof.

网友: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了,已不再成为问题。

PL4出来了?去看一下。

本贴被 avrmc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3,17:29:11.

网友:
HTPSOC也是PL4的了.

网友:
korren, 您对比一下下面的编译结果(版本是一样的),您的版本生成的代码比原厂的45天全功能License版生成的代码还要小二十多字节,不知是否有什么危险?如果在IC中实际跑是否会有什么问题?

45天PRO版编译结果:

Build D:\Test\MPLAB_Test\Test for device 16F74

Using driver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pass1 D:\Test\MPLAB_Test\main.c -q --chip=16F74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osccal,-download,-resetbits,+stackcall,+stackwarn,+clib --opt=default,+asm,9 --warn=0 --double=24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pass1 D:\Test\MPLAB_Test\delay.c -q --chip=16F74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osccal,-download,-resetbits,+stackcall,+stackwarn,+clib --opt=default,+asm,9 --warn=0 --double=24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pass1 D:\Test\MPLAB_Test\lcd.c -q --chip=16F74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osccal,-download,-resetbits,+stackcall,+stackwarn,+clib --opt=default,+asm,9 --warn=0 --double=24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oTest.cof -mTest.map --summary=default,-psect,-class,+mem,-hex --output=default,-inhx032 main.p1 delay.p1 lcd.p1 --chip=16F74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osccal,-download,-resetbits,+stackcall,+stackwarn,+clib --opt=default,+asm,9 --warn=0 --double=24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HI-TECH C PRO for the PIC10/12/16 MCU family candidate build 3206 V9.60PL4

Copyright (C) 1984-2008 HI-TECH SOFTWARE

licensed for evaluation purposes only

this licence will expire on Mon, 05 Jan 2009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A9h (   169) of  1000h words   (  4.1%)

    Data space           used     9h (     9) of    C0h bytes   (  4.7%)

    EEPROM space         None available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0h (     0) of     1h word    (  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Loaded D:\Test\MPLAB_Test\Test.cof.

********** Build successful! **********

注册PRO版编译结果

Build D:\Test\MPLAB_Test\Test for device 16F74

Using driver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pass1 D:\Test\MPLAB_Test\main.c -q --chip=16F74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osccal,-download,-resetbits,+stackcall,+stackwarn,+clib --opt=default,+asm,9 --warn=0 --double=24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pass1 D:\Test\MPLAB_Test\delay.c -q --chip=16F74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osccal,-download,-resetbits,+stackcall,+stackwarn,+clib --opt=default,+asm,9 --warn=0 --double=24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pass1 D:\Test\MPLAB_Test\lcd.c -q --chip=16F74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osccal,-download,-resetbits,+stackcall,+stackwarn,+clib --opt=default,+asm,9 --warn=0 --double=24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Executing: "D:\Program Files\HI-TECH Software\PICC\PRO\9.60\bin\picc.exe" -oTest.cof -mTest.map --summary=default,-psect,-class,+mem,-hex --output=default,-inhx032 main.p1 delay.p1 lcd.p1 --chip=16F74 -P --runtime=default,+clear,+init,-keep,+osccal,-download,-resetbits,+stackcall,+stackwarn,+clib --opt=default,+asm,9 --warn=0 --double=24 -D__DEBUG=1 -g --asmlist "--errformat=Error   [%n] %f; %l.%c %s" "--msgformat=Advisory[%n] %s" "--warnformat=Warning [%n] %f; %l.%c %s"

HI-TECH C PRO for the PIC10/12/16 MCU family candidate build 3206 V9.60PL4

Copyright (C) 1984-2008 HI-TECH SOFTWARE

Serial number: HCPICP-168168

Memory Summary:

    Program space        used    A9h (   169) of  1000h words   (  4.1%)

    Data space           used     9h (     9) of    C0h bytes   (  4.7%)

    EEPROM space         None available

    Configuration bits   used     0h (     0) of     1h word    (  0.0%)

    ID Location space    used     0h (     0) of     4h bytes   (  0.0%)

Loaded D:\Test\MPLAB_Test\Test.cof.

********** Build successful! **********

本贴被 avrmc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04,07:55:41.

网友:
你的编译器设置和我的不一样。破解版只是去除了licesen限制。

网友(2008-12-14):
在哪里可以下载 PL4版本?PICC的主页上面也只有PRO PL3下而已啊.

请问korren朋友,你的PL4版本是已经破解了的吗?

网友:
www.htsoft.com 论坛注册一下,然后就可下载.

网友(2011-02-14):
我怎么装不上去呢?哪位给点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