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屏1/8扫,第8行与第9行之间错位,代码如下,请指点,谢谢.【恢复】

楼主(2008-11-13):
//#include <AT89x52.H>//调试ok

#include <regx52.h>

unsigned char shift;//循环移位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PEED 1                       //定义速度

uchar col,disrow;                      //col为位移变量,disrow为行变量

uint word;

uchar code tab[];

uchar BUFF[22];

uchar BUFF9[22];

sbit STB =P2^5;                   //锁存

sbit CLK =P3^1;                   //时钟

sbit R1   =P3^0;                   //红1数据

sbit R2   =P2^3;                   //红2数据

uchar temp1a;//字模调整,左右对调

uchar temp9a;//字模调整,左右对调

uchar bdata temp0;//字模调整,左右对调

uchar bdata temp1;

sbit  temp00=temp0^0;

sbit  temp01=temp0^1;

sbit  temp02=temp0^2;

sbit  temp03=temp0^3;

sbit  temp04=temp0^4;

sbit  temp05=temp0^5;

sbit  temp06=temp0^6;

sbit  temp07=temp0^7;

sbit  temp10=temp1^0;

sbit  temp11=temp1^1;

sbit  temp12=temp1^2;

sbit  temp13=temp1^3;

sbit  temp14=temp1^4;

sbit  temp15=temp1^5;

sbit  temp16=temp1^6;

sbit  temp17=temp1^7;

void loadoneline(void);

void sendoneline(void);

/*******根据列指针,由双字节合并为单字节的子程序模块12MHZ************/

uchar two_onebyte(uchar h1,uchar h2)

{

uchar temp,tempcol;

if(col<8) tempcol=col;

else tempcol=col-8;

temp=(h1<<tempcol)|(h2>>(8-tempcol));//右移

//temp=(h1>>tempcol)|(h2<<(8-tempcol));//左移

temp=255-temp;

return temp;

}

delay(unsigned int s)

{

    unsigned int i;

    for(i=0; i<s; i++);

    for(i=0; i<s; i++);

}

/*********************************************************

函数名:out_R1

功能:发送红色1数据

说明:通过端口模拟串口输出。

/*********************************************************/

void out_R1()//发送数据

{   unsigned char i;

    bit e;

    for(i=0;i<8;i++)

       {

        e=(temp1a<<i)&0x80;   //取出最高位。

        if(e==0)

           R1=0;

        else

           R1=1;             //输出数据1

        e=(temp9a<<i)&0x80;   //取出最高位。

        if(e==0)

           R2=0;

        else

           R2=1;             //输出数据1

        CLK=1;              //发送时钟

        CLK=0;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i;

col=0;word=0;

CLK=0;

while(1)

{

        while(col<16)// 循环16次,点亮并移动一个汉字

        {

         for(i=0;i<SPEED;i++)//汉字在屏幕上的停留时间(即移动速度快慢)

                {

                        for(disrow=0;disrow<8;disrow++)//扫描16行

                        {

                        //STB=0;

                        loadoneline();//装载一线点阵数据

                        sendoneline();//发送一线点阵数据

                        P2=(0x18+disrow)^0x60;// 点亮屏幕

                        P2=(0x28+disrow)^0x60;

                        }

        col++;        //列指针递增

        }

                }

col=0;word=word+32;// 一个汉字移动后,指向下一个汉字

                        //P2=(0x10+disrow)^0x60;// 点亮屏幕

                        //P2=(0x20+disrow)^0x60;

//delay(500);

if(word>=13088)word=0;// 移动28个汉字后,重新开始

}

}

/**************装载一线点阵数据****************/

void loadoneline(void)

{

uchar s;

        for(s=0;s<10;s++)              //s为要显示的数字+1

        {

        //BUFF[2*s]=HZ[word+32*s+2*disrow];//右移

        //BUFF[2*s+1]=HZ[word+1+32*s+2*disrow];//右移

        BUFF[2*s]=tab[word+32*s+2*disrow];//左移

        BUFF[2*s+1]=tab[word+1+32*s+2*disrow];//左移

        BUFF9[2*s]=tab[word+16+32*s+2*disrow];//左移

        BUFF9[2*s+1]=tab[word+17+32*s+2*disrow];//左移

        }

}

/***************发送一线点阵数据*******************/

void sendoneline(void)

{

char s;uchar inc;

uchar tempa;

if(col<8)inc=0;else inc=1;

        for(s=0+inc;s<=16+inc;s++)//左移

        {

        temp1a=two_onebyte(BUFF,BUFF[s+1]); //合并数据后发送

        temp9a=two_onebyte(BUFF9,BUFF9[s+1]); //合并数据后发送

        out_R1();

        }

}

/***********************汉字点阵码*************************/

uchar code tab[]=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8,0x02,0x8F,0xF4,0x08,0x20,0x14,0x40,0x23,0x80,

0x0C,0x60,0x30,0x1E,0xCF,0xE4,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客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8,0x02,0x8F,0xF4,0x08,0x20,0x14,0x40,0x23,0x80,

0x0C,0x60,0x30,0x1E,0xCF,0xE4,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客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8,0x02,0x8F,0xF4,0x08,0x20,0x14,0x40,0x23,0x80,

0x0C,0x60,0x30,0x1E,0xCF,0xE4,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客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8,0x02,0x8F,0xF4,0x08,0x20,0x14,0x40,0x23,0x80,

0x0C,0x60,0x30,0x1E,0xCF,0xE4,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客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8,0x02,0x8F,0xF4,0x08,0x20,0x14,0x40,0x23,0x80,

0x0C,0x60,0x30,0x1E,0xCF,0xE4,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客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8,0x02,0x8F,0xF4,0x08,0x20,0x14,0x40,0x23,0x80,

0x0C,0x60,0x30,0x1E,0xCF,0xE4,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客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8,0x02,0x8F,0xF4,0x08,0x20,0x14,0x40,0x23,0x80,

0x0C,0x60,0x30,0x1E,0xCF,0xE4,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客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8,0x02,0x8F,0xF4,0x08,0x20,0x14,0x40,0x23,0x80,

0x0C,0x60,0x30,0x1E,0xCF,0xE4,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客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2,0x80,

0x02,0x80,0x02,0x80,0x04,0x40,0x04,0x40,0x08,0x20,0x10,0x10,0x20,0x0E,0x40,0x04,//人

0x01,0x04,0x7F,0x84,0x08,0x04,0x10,0x24,0x22,0x24,0x41,0x24,0x7F,0xA4,0x08,0xA4,

0x0A,0x24,0x7F,0x24,0x08,0x24,0x08,0x24,0x08,0x04,0x0F,0x84,0xF8,0x14,0x00,0x08,//到

0x00,0x80,0x40,0x80,0x20,0x80,0x20,0x80,0x00,0x88,0x0F,0xFC,0xE0,0x80,0x21,0x00,

0x21,0x40,0x22,0x20,0x22,0x10,0x24,0x18,0x28,0x08,0x50,0x06,0x8F,0xFC,0x00,0x00,//达

0x00,0x10,0x00,0x78,0x3F,0x80,0x20,0x00,0x20,0x04,0x3F,0xFE,0x20,0x00,0x20,0x08,

0x27,0xFC,0x24,0x08,0x24,0x08,0x24,0x08,0x44,0x08,0x44,0x08,0x87,0xF8,0x04,0x08,//后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C,0x00,0x1E,0x00,0x1E,0x00,0x0C,0x00,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00,0x00,//,

0x02,0x08,0x3F,0xFC,0x22,0x88,0x22,0x88,0x22,0x88,0x3E,0x98,0x22,0x80,0x22,0xFC,

0x22,0xA4,0x3E,0xA4,0x22,0xA8,0x22,0x90,0x22,0xA8,0x22,0xA8,0x4A,0xC6,0x84,0x84,//服

0x08,0x00,0x08,0x00,0x0F,0xF0,0x18,0x20,0x26,0xC0,0x41,0x00,0x06,0xC0,0x1A,0x30,

0xE2,0x0E,0x1F,0xF4,0x02,0x10,0x02,0x10,0x04,0x10,0x04,0x10,0x08,0xA0,0x30,0x40,//务

0x00,0x10,0x1F,0xF8,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00,0x08,0x3F,0xFC,0x20,0x08,

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22,0x08,0x04,0x60,0x18,0x18,0x60,0x04,//员

0x10,0x40,0x10,0x44,0x1F,0xFE,0x20,0x40,0x27,0xFC,0x64,0x44,0xA4,0x44,0x24,0x44,

0x27,0xFC,0x24,0x44,0x22,0x40,0x21,0x80,0x20,0xC0,0x21,0x30,0x26,0x0E,0x28,0x04,//使

0x00,0x08,0x3F,0xFC,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21,0x08,

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41,0x08,0x41,0x28,0x80,0x10,//用

0x00,0x20,0x3F,0xF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8,0x7F,0xFC,0x02,0x80,

0x02,0x80,0x04,0x80,0x04,0x80,0x08,0x80,0x08,0x82,0x10,0x82,0x20,0x7E,0x40,0x00,//无

0x08,0x40,0x08,0x50,0x10,0x48,0x10,0x40,0x22,0x7C,0x7F,0xC0,0x08,0x44,0x10,0x7E,

0x23,0xC0,0x7C,0x48,0x00,0x50,0x00,0x20,0x1C,0x60,0xE0,0x92,0x43,0x0A,0x00,0x06,//线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00,0x66,0x00,0x66,0x00,0x66,0x00,0x7C,0x00,

0x60,0x00,0x60,0x00,0x60,0x00,0x60,0x0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P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00,0x6C,0x00,0x66,0x00,0x66,0x00,0x66,0x00,

0x66,0x00,0x66,0x00,0x66,0x00,0x6C,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D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38,0x00,0x6C,0x00,0xC6,0x00,0xC6,0x00,

0xFE,0x00,0xC6,0x00,0xC6,0x00,0xC6,0x00,0xC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A

0x01,0x00,0x01,0x04,0xFF,0xFE,0x05,0x40,0x09,0x20,0x11,0x10,0x3F,0xFE,0xD0,0x14,

0x10,0x10,0x1F,0xF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00,0x04,0xFF,0xFE,0x00,0x00,//查

0x02,0x00,0x42,0x04,0x33,0xFE,0x14,0x04,0x04,0x04,0x09,0xF4,0xF1,0x14,0x11,0x14,

0x11,0xF4,0x11,0x14,0x11,0x14,0x13,0xF4,0x15,0x14,0x18,0x04,0x10,0x14,0x00,0x08,//询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0,0x02,0x84,0x44,0x0C,0x30,0x10,0x18,0x20,0x08,

0x00,0x00,0x3F,0xF8,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4,0xFF,0xFE,0x00,0x00,//空

0x02,0x00,0x02,0x00,0x04,0x00,0x08,0x20,0x10,0x10,0x20,0x08,0x7F,0xFC,0x00,0x04,

0x00,0x10,0x1F,0xF8,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台

0x00,0x80,0x10,0x80,0x0C,0x80,0x04,0x80,0x00,0x84,0xFF,0xFE,0x01,0x04,0x01,0x04,

0x02,0x04,0x02,0x84,0x04,0x64,0x08,0x24,0x10,0x04,0x20,0x04,0x40,0x28,0x00,0x10,//为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8,0x02,0x8F,0xF4,0x08,0x20,0x14,0x40,0x23,0x80,

0x0C,0x60,0x30,0x1E,0xCF,0xE4,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客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2,0x80,

0x02,0x80,0x02,0x80,0x04,0x40,0x04,0x40,0x08,0x20,0x10,0x10,0x20,0x0E,0x40,0x04,//人

0x00,0x40,0x42,0x40,0x32,0x48,0x13,0xFC,0x02,0x40,0x04,0x44,0xF7,0xFE,0x10,0xA0,

0x10,0xA0,0x10,0xA0,0x11,0x22,0x11,0x22,0x12,0x1E,0x2C,0x00,0x44,0x06,0x03,0xFC,//选

0x01,0x00,0xFF,0x80,0x22,0x00,0x23,0xFC,0x3E,0x04,0x22,0x84,0x22,0x88,0x3E,0x88,

0x22,0x48,0x22,0x50,0x22,0x20,0x3E,0x50,0xE2,0x48,0x42,0x8E,0x03,0x04,0x02,0x00,//取

0x01,0x00,0x01,0x00,0x02,0x80,0x04,0x40,0x08,0x20,0x10,0x10,0x2F,0xEE,0xC0,0x04,

0x00,0x10,0x1F,0xF8,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合

0x00,0x38,0x47,0xC0,0x30,0x40,0x10,0x44,0x0F,0xFE,0x00,0x40,0xF0,0x48,0x13,0xFC,

0x12,0x08,0x12,0x08,0x12,0x08,0x13,0xF8,0x12,0x08,0x28,0x06,0x47,0xFC,0x00,0x00,//适

0x10,0x40,0x10,0x40,0x22,0x44,0x7F,0x7E,0x42,0x84,0x43,0x04,0x42,0x04,0x42,0x84,

0x7E,0x64,0x42,0x24,0x42,0x04,0x42,0x04,0x42,0x04,0x7E,0x04,0x42,0x28,0x00,0x10,//的

0x02,0x00,0x02,0x00,0x04,0x00,0x08,0x20,0x10,0x10,0x20,0x08,0x7F,0xFC,0x00,0x04,

0x00,0x10,0x1F,0xF8,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台

0x08,0x80,0x08,0x40,0x08,0x40,0x10,0x08,0x17,0xFC,0x30,0x00,0x52,0x08,0x92,0x08,

0x11,0x10,0x11,0x10,0x10,0x90,0x10,0xA0,0x10,0x24,0x1F,0xFE,0x10,0x00,0x10,0x00,//位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C,0x00,0x66,0x00,0x66,0x00,0x66,0x00,0x3C,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C,0x00,0xC6,0x00,0x06,0x00,0x0C,0x00,0x18,0x00,

0x30,0x00,0x60,0x00,0xC0,0x00,0xC6,0x00,0xF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1E,0x00,0x0F,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8,0x02,0x8F,0xF4,0x08,0x20,0x14,0x40,0x23,0x80,

0x0C,0x60,0x30,0x1E,0xCF,0xE4,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客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2,0x80,

0x02,0x80,0x02,0x80,0x04,0x40,0x04,0x40,0x08,0x20,0x10,0x10,0x20,0x0E,0x40,0x04,//人

0x02,0x00,0x02,0x00,0x02,0x08,0x03,0xFC,0x02,0x00,0x02,0x10,0x3F,0xF8,0x20,0x10,

0x20,0x10,0x20,0x10,0x3F,0xF0,0x00,0x00,0x29,0x10,0x24,0xC8,0x44,0x44,0x80,0x04,//点

0x10,0x40,0x10,0x40,0x22,0x44,0x7F,0x7E,0x42,0x84,0x43,0x04,0x42,0x04,0x42,0x84,

0x7E,0x64,0x42,0x24,0x42,0x04,0x42,0x04,0x42,0x04,0x7E,0x04,0x42,0x28,0x00,0x10,//的

0x04,0x40,0x04,0x44,0xFF,0xFE,0x04,0x40,0x00,0x38,0x3F,0xC0,0x12,0x10,0x09,0x20,

0x01,0x04,0xFF,0xFE,0x03,0x80,0x05,0x40,0x09,0x30,0x11,0x0E,0x61,0x04,0x01,0x00,//菜

0x20,0x40,0x20,0xA0,0x28,0xA0,0xFD,0x10,0x22,0x0E,0x45,0xF4,0x50,0x00,0x93,0xC4,

0xFA,0x54,0x13,0xD4,0x3A,0x54,0xD3,0xD4,0x12,0x54,0x12,0x44,0x12,0x44,0x12,0xCC,//输

0x04,0x00,0x02,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2,0x80,0x02,0x80,0x02,0x80,

0x04,0x40,0x04,0x40,0x08,0x20,0x08,0x20,0x10,0x10,0x20,0x10,0x40,0x0E,0x80,0x04,//入

0x00,0x20,0x3F,0xF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8,0x7F,0xFC,0x02,0x80,

0x02,0x80,0x04,0x80,0x04,0x80,0x08,0x80,0x08,0x82,0x10,0x82,0x20,0x7E,0x40,0x00,//无

0x08,0x40,0x08,0x50,0x10,0x48,0x10,0x40,0x22,0x7C,0x7F,0xC0,0x08,0x44,0x10,0x7E,

0x23,0xC0,0x7C,0x48,0x00,0x50,0x00,0x20,0x1C,0x60,0xE0,0x92,0x43,0x0A,0x00,0x06,//线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00,0x66,0x00,0x66,0x00,0x66,0x00,0x7C,0x00,

0x60,0x00,0x60,0x00,0x60,0x00,0x60,0x0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P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00,0x6C,0x00,0x66,0x00,0x66,0x00,0x66,0x00,

0x66,0x00,0x66,0x00,0x66,0x00,0x6C,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D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38,0x00,0x6C,0x00,0xC6,0x00,0xC6,0x00,

0xFE,0x00,0xC6,0x00,0xC6,0x00,0xC6,0x00,0xC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A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C,0x00,0x1E,0x00,0x1E,0x00,0x0C,0x00,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00,0x00,//,

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4,0xFE,0xFE,0x22,0x84,0x22,0x84,0x22,0x84,

0x22,0x84,0x42,0x84,0x24,0x84,0x14,0x84,0x08,0x84,0x14,0xFC,0x22,0x84,0x40,0x00,//如

0x00,0x10,0x1F,0xF8,0x11,0x10,0x11,0x10,0x1F,0xF0,0x11,0x10,0x11,0x10,0x1F,0xF0,

0x01,0x04,0xFF,0xFE,0x03,0x80,0x05,0x40,0x09,0x20,0x11,0x1C,0x61,0x08,0x01,0x00,//果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8,0x02,0x8F,0xF4,0x08,0x20,0x14,0x40,0x23,0x80,

0x0C,0x60,0x30,0x1E,0xCF,0xE4,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客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2,0x80,

0x02,0x80,0x02,0x80,0x04,0x40,0x04,0x40,0x08,0x20,0x10,0x10,0x20,0x0E,0x40,0x04,//人

0x02,0x00,0x02,0x04,0xFF,0xFE,0x04,0x00,0x04,0x10,0x0F,0xF8,0x08,0x10,0x18,0x10,

0x2F,0xF0,0x48,0x10,0x88,0x10,0x0F,0xF0,0x08,0x10,0x08,0x10,0x08,0x50,0x08,0x20,//有

0x00,0x00,0x00,0x08,0x3F,0xFC,0x20,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8,

0x20,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8,0x3F,0xF8,0x20,0x08,0x00,0x00,0x00,0x00,//口

0x00,0x40,0x08,0x40,0x7C,0x48,0x4B,0xFC,0x48,0x40,0x48,0x40,0x48,0x44,0x4F,0xFE,

0x48,0x40,0x48,0xE0,0x49,0x50,0x7A,0x50,0x44,0x4E,0x08,0x44,0x00,0x40,0x00,0x40,//味

0x00,0x08,0x7F,0xFC,0x04,0x40,0x3F,0xF8,0x24,0x48,0x24,0x48,0x3F,0xF8,0x02,0x00,

0x02,0x04,0xFF,0xFE,0x04,0x20,0x08,0x20,0x06,0x40,0x01,0x80,0x06,0x60,0x38,0x10,//要

0x01,0x00,0x01,0x40,0x01,0x28,0x7F,0xFC,0x01,0x00,0x21,0x08,0x19,0x18,0x09,0xA0,

0x03,0x40,0x05,0x40,0x09,0x30,0x11,0x0E,0x61,0x04,0x01,0x00,0x05,0x00,0x02,0x00,//求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C,0x00,0x1E,0x00,0x1E,0x00,0x0C,0x00,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00,0x00,//,

0x10,0x00,0x10,0x00,0x10,0x00,0x10,0x04,0xFE,0xFE,0x22,0x84,0x22,0x84,0x22,0x84,

0x22,0x84,0x42,0x84,0x24,0x84,0x14,0x84,0x08,0x84,0x14,0xFC,0x22,0x84,0x40,0x00,//如

0x00,0x00,0x00,0x00,0x66,0x00,0x66,0x00,0x66,0x00,0x24,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9,0x20,0x09,0x10,0x11,0x0C,0x11,0x04,0x21,0x10,

0x41,0x10,0x01,0x20,0x01,0x40,0x00,0x80,0x01,0x00,0x02,0x00,0x0C,0x00,0x70,0x00,//少

0x20,0x40,0x10,0x40,0x10,0x40,0x00,0x84,0xFF,0xFE,0x20,0x08,0x24,0x88,0x3E,0x88,

0x24,0x50,0x24,0x50,0x24,0x20,0x24,0x50,0x44,0x50,0x54,0x88,0x89,0x0E,0x02,0x04,//放

0x08,0x40,0x08,0x40,0x08,0x40,0x7F,0x50,0x08,0x48,0x08,0x44,0x0F,0x44,0x78,0x40,

0x00,0x08,0x3F,0xFC,0x24,0x48,0x24,0x48,0x24,0x48,0x24,0x48,0xFF,0xFE,0x00,0x00,//盐

0x00,0x00,0x00,0x00,0x66,0x00,0x66,0x00,0x66,0x00,0x24,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11,0x00,0x11,0x30,0x11,0xD0,0x1F,0x10,0xF1,0x10,

0x11,0x10,0x11,0x50,0x11,0x20,0x11,0x02,0x10,0x02,0x10,0x02,0x0F,0xFE,0x00,0x00,//也

0x00,0x04,0x7F,0xFE,0x40,0x04,0x40,0x24,0x5F,0xF4,0x40,0x04,0x40,0x24,0x4F,0xF4,

0x48,0x24,0x48,0x24,0x48,0x24,0x48,0x24,0x4F,0xE4,0x48,0x24,0x40,0x14,0x40,0x08,//同

0x00,0x08,0x04,0x08,0x7E,0x08,0x44,0x08,0x47,0xFE,0x44,0x08,0x44,0x08,0x7C,0x88,

0x44,0x48,0x44,0x48,0x44,0x08,0x44,0x08,0x7C,0x08,0x44,0x48,0x00,0x28,0x00,0x10,//时

0x20,0x40,0x20,0xA0,0x28,0xA0,0xFD,0x10,0x22,0x0E,0x45,0xF4,0x50,0x00,0x93,0xC4,

0xFA,0x54,0x13,0xD4,0x3A,0x54,0xD3,0xD4,0x12,0x54,0x12,0x44,0x12,0x44,0x12,0xCC,//输

0x04,0x00,0x02,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2,0x80,0x02,0x80,0x02,0x80,

0x04,0x40,0x04,0x40,0x08,0x20,0x08,0x20,0x10,0x10,0x20,0x10,0x40,0x0E,0x80,0x04,//入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C,0x00,0x66,0x00,0x66,0x00,0x66,0x00,0x3C,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C,0x00,0xC6,0x00,0x06,0x00,0x06,0x00,0x3C,0x00,

0x06,0x00,0x06,0x00,0x06,0x00,0xC6,0x00,0x7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3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1E,0x00,0x0F,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0x20,0x40,0x20,0xA0,0x28,0xA0,0xFD,0x10,0x22,0x0E,0x45,0xF4,0x50,0x00,0x93,0xC4,

0xFA,0x54,0x13,0xD4,0x3A,0x54,0xD3,0xD4,0x12,0x54,0x12,0x44,0x12,0x44,0x12,0xCC,//输

0x04,0x00,0x02,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2,0x80,0x02,0x80,0x02,0x80,

0x04,0x40,0x04,0x40,0x08,0x20,0x08,0x20,0x10,0x10,0x20,0x10,0x40,0x0E,0x80,0x04,//入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0,0x02,0x80,0x24,0x1F,0xF0,0x00,0x00,0x00,0x08,

0x7F,0xFC,0x04,0x80,0x04,0x80,0x04,0x80,0x08,0x82,0x08,0x82,0x10,0x7E,0x60,0x00,//完

0x20,0x80,0x20,0x80,0x20,0x98,0x3E,0xE0,0x20,0x80,0x22,0x84,0x2C,0x84,0x70,0x7C,

0x21,0x00,0x01,0x04,0xF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毕

0x00,0x10,0x00,0x78,0x3F,0x80,0x20,0x00,0x20,0x04,0x3F,0xFE,0x20,0x00,0x20,0x08,

0x27,0xFC,0x24,0x08,0x24,0x08,0x24,0x08,0x44,0x08,0x44,0x08,0x87,0xF8,0x04,0x08,//后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C,0x00,0x1E,0x00,0x1E,0x00,0x0C,0x00,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00,0x00,//,

0x02,0x08,0x3F,0xFC,0x22,0x88,0x22,0x88,0x22,0x88,0x3E,0x98,0x22,0x80,0x22,0xFC,

0x22,0xA4,0x3E,0xA4,0x22,0xA8,0x22,0x90,0x22,0xA8,0x22,0xA8,0x4A,0xC6,0x84,0x84,//服

0x08,0x00,0x08,0x00,0x0F,0xF0,0x18,0x20,0x26,0xC0,0x41,0x00,0x06,0xC0,0x1A,0x30,

0xE2,0x0E,0x1F,0xF4,0x02,0x10,0x02,0x10,0x04,0x10,0x04,0x10,0x08,0xA0,0x30,0x40,//务

0x00,0x10,0x1F,0xF8,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00,0x08,0x3F,0xFC,0x20,0x08,

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22,0x08,0x04,0x60,0x18,0x18,0x60,0x04,//员

0x02,0x00,0x04,0x00,0x08,0x04,0x7F,0xFE,0x40,0x04,0x40,0x24,0x4F,0xF4,0x48,0x24,

0x48,0x24,0x48,0x24,0x48,0x24,0x4F,0xE4,0x48,0x24,0x40,0x04,0x40,0x14,0x40,0x08,//向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8,0x02,0x8F,0xF4,0x08,0x20,0x14,0x40,0x23,0x80,

0x0C,0x60,0x30,0x1E,0xCF,0xE4,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客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2,0x80,

0x02,0x80,0x02,0x80,0x04,0x40,0x04,0x40,0x08,0x20,0x10,0x10,0x20,0x0E,0x40,0x04,//人

0x00,0x38,0x3F,0xC0,0x01,0x04,0xFF,0xFE,0x01,0x10,0x1F,0xF8,0x11,0x10,0x1F,0xF0,

0x11,0x10,0x1F,0xF0,0x01,0x00,0x3F,0xF8,0x01,0x00,0x01,0x04,0xFF,0xFE,0x00,0x00,//重

0x10,0x08,0x1F,0xFC,0x20,0x00,0x2F,0xF0,0x48,0x10,0x8F,0xF0,0x08,0x10,0x0F,0xF0,

0x04,0x00,0x0F,0xF0,0x0C,0x20,0x12,0x40,0x21,0x80,0x42,0x40,0x04,0x30,0x38,0x0E,//复

0x04,0x40,0x04,0x44,0xFF,0xFE,0x04,0x40,0x00,0x38,0x3F,0xC0,0x12,0x10,0x09,0x20,

0x01,0x04,0xFF,0xFE,0x03,0x80,0x05,0x40,0x09,0x30,0x11,0x0E,0x61,0x04,0x01,0x00,//菜

0x02,0x00,0x02,0x00,0x07,0xF0,0x04,0x10,0x0C,0x20,0x12,0x40,0x01,0x80,0x06,0x00,

0x18,0x08,0xEF,0xFC,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8,0x0F,0xF8,0x08,0x08,//名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C,0x00,0x1E,0x00,0x1E,0x00,0x0C,0x00,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00,0x00,//,

0x10,0x40,0x14,0x48,0x3E,0xFC,0x49,0x20,0x05,0x10,0x01,0x00,0x3F,0xF8,0x01,0x00,

0xFF,0xFE,0x00,0x40,0x00,0x50,0x3F,0xF8,0x08,0x40,0x04,0x40,0x01,0x40,0x00,0x80,//等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8,0x02,0x8F,0xF4,0x08,0x20,0x14,0x40,0x23,0x80,

0x0C,0x60,0x30,0x1E,0xCF,0xE4,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客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2,0x80,

0x02,0x80,0x02,0x80,0x04,0x40,0x04,0x40,0x08,0x20,0x10,0x10,0x20,0x0E,0x40,0x04,//人

0x00,0x40,0x04,0x40,0xFE,0x78,0x10,0x90,0x11,0x24,0x23,0xFE,0x25,0x24,0x7D,0x24,

0xA5,0xFC,0x25,0x24,0x25,0x24,0x25,0xFC,0x25,0x24,0x3D,0x24,0x22,0x24,0x04,0x0C,//确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0,0x02,0x80,0x24,0x1F,0xF0,0x01,0x00,0x01,0x00,

0x11,0x20,0x11,0xF0,0x11,0x00,0x11,0x00,0x11,0x00,0x29,0x06,0x47,0xFC,0x80,0x00,//定

0x02,0x08,0x07,0x1C,0x38,0xE0,0x20,0x80,0x20,0x80,0x3E,0x84,0x22,0xFE,0x22,0x88,

0x22,0x88,0x3E,0x88,0x22,0x88,0x20,0x88,0x21,0x08,0x42,0x08,0x84,0x08,0x00,0x08,//所

0x02,0x00,0x02,0x00,0x02,0x08,0x03,0xFC,0x02,0x00,0x02,0x10,0x3F,0xF8,0x20,0x10,

0x20,0x10,0x20,0x10,0x3F,0xF0,0x00,0x00,0x29,0x10,0x24,0xC8,0x44,0x44,0x80,0x04,//点

0x04,0x40,0x04,0x44,0xFF,0xFE,0x04,0x40,0x00,0x38,0x3F,0xC0,0x12,0x10,0x09,0x20,

0x01,0x04,0xFF,0xFE,0x03,0x80,0x05,0x40,0x09,0x30,0x11,0x0E,0x61,0x04,0x01,0x00,//菜

0x00,0x10,0x1F,0xF8,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0x02,0x04,

0x7F,0xFE,0x42,0x84,0x42,0x84,0x42,0x84,0x42,0x84,0x42,0x84,0x7E,0xFC,0x42,0x84,//品

0x00,0x10,0x00,0x78,0x3F,0x80,0x20,0x00,0x20,0x04,0x3F,0xFE,0x20,0x00,0x20,0x08,

0x27,0xFC,0x24,0x08,0x24,0x08,0x24,0x08,0x44,0x08,0x44,0x08,0x87,0xF8,0x04,0x08,//后

0x08,0x20,0x08,0x24,0xFF,0xFE,0x09,0x20,0x41,0xF8,0x23,0x10,0x24,0xA0,0x80,0x40,

0x49,0xB0,0x12,0x0E,0x2F,0xFC,0xE2,0x08,0x22,0x08,0x22,0x08,0x23,0xF8,0x22,0x08,//落

0x10,0x10,0x08,0x20,0x04,0x48,0x3F,0xFC,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

0x21,0x08,0x3F,0xF8,0x21,0x00,0x01,0x04,0xFF,0xFE,0x01,0x00,0x01,0x00,0x01,0x00,//单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C,0x00,0x1E,0x00,0x1E,0x00,0x0C,0x00,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00,0x00,//,

0x00,0x38,0x7F,0xC0,0x04,0x00,0x04,0x10,0x08,0x20,0x3F,0xC0,0x01,0x00,0x02,0x20,

0x04,0x10,0x3F,0xF8,0x01,0x08,0x09,0x20,0x09,0x10,0x11,0x08,0x25,0x08,0x02,0x00,//系

0x10,0x80,0x10,0x40,0x20,0x48,0x27,0xFC,0x48,0x80,0xF9,0x10,0x12,0x08,0x27,0xFC,

0x41,0x24,0xF9,0x20,0x41,0x20,0x01,0x20,0x1A,0x22,0xE2,0x22,0x44,0x1E,0x08,0x00,//统

0x10,0x80,0x10,0x80,0x11,0xF8,0x91,0x08,0x73,0x10,0x34,0xA0,0x10,0x40,0x10,0x94,

0x1F,0xFE,0x30,0x10,0x52,0x10,0xD1,0x90,0x10,0x90,0x10,0x10,0x10,0x50,0x10,0x20,//将

0x10,0x08,0x11,0xFC,0x11,0x08,0x11,0x08,0xFD,0xF8,0x11,0x08,0x39,0x08,0x35,0xF8,

0x55,0x44,0x51,0x48,0x91,0x30,0x11,0x20,0x11,0x10,0x11,0x4E,0x11,0x84,0x11,0x00,//根

0x10,0x04,0x13,0xFE,0x12,0x04,0x12,0x04,0xFF,0xFC,0x12,0x20,0x16,0x24,0x1B,0xFE,

0x32,0x20,0xD2,0x24,0x13,0xFE,0x15,0x04,0x15,0x04,0x15,0x04,0x59,0xFC,0x21,0x04,//据

0x01,0xF0,0x21,0x10,0x11,0x10,0x11,0x10,0x01,0x10,0x02,0x0E,0xF4,0x00,0x13,0xF8,

0x11,0x08,0x11,0x10,0x10,0x90,0x10,0xA0,0x14,0x40,0x18,0xB0,0x13,0x0E,0x0C,0x04,//设

0x3F,0xF8,0x24,0x48,0x3F,0xF8,0x01,0x00,0x7F,0xFC,0x01,0x00,0x1F,0xF0,0x10,0x10,

0x1F,0xF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0x1F,0xF0,0x10,0x14,0xFF,0xFE,0x00,0x00,//置

0x01,0x00,0x02,0x00,0x04,0x10,0x1F,0xF8,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

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自

0x00,0x40,0x08,0x40,0x7C,0x40,0x00,0x44,0x05,0xFE,0xFE,0x44,0x10,0x44,0x10,0x44,

0x20,0x44,0x24,0x44,0x42,0x84,0xFE,0x84,0x41,0x04,0x01,0x04,0x02,0x28,0x04,0x10,//动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8,0x02,0x86,0x84,0x02,0x80,0x10,0x80,0x0C,0x80,

0x04,0x84,0xFF,0xFE,0x01,0x00,0x01,0x40,0x02,0x20,0x04,0x10,0x18,0x0C,0x60,0x04,//实

0x00,0x08,0x09,0xFC,0xFD,0x08,0x11,0x28,0x11,0x28,0x11,0x28,0x11,0x28,0x7D,0x48,

0x11,0x48,0x11,0x48,0x10,0x40,0x1C,0xA0,0xF0,0xA0,0x41,0x22,0x02,0x22,0x0C,0x1E,//现

0x00,0x04,0x3F,0xFE,0x20,0x00,0x3F,0x88,0x20,0x08,0x2F,0x08,0x29,0xFE,0x29,0x08,

0x29,0x08,0x2F,0x48,0x20,0x28,0x29,0x08,0x2A,0x08,0x23,0x88,0x5C,0x28,0x80,0x10,//厨

0x02,0x00,0x01,0x08,0x3F,0xFC,0x20,0x08,0x3F,0xF8,0x21,0x00,0x20,0x84,0x3F,0xFE,

0x22,0x00,0x22,0x10,0x23,0xF8,0x22,0x10,0x44,0x10,0x44,0x10,0x88,0xA0,0x10,0x40,//房

0x10,0x00,0x10,0x00,0x10,0x04,0x13,0xFE,0xFC,0x20,0x10,0x20,0x14,0x20,0x18,0x20,

0x30,0x20,0xD0,0x20,0x10,0x20,0x10,0x20,0x10,0x20,0x10,0x20,0x50,0xA0,0x20,0x40,//打

0x06,0x04,0x78,0xFE,0x40,0x84,0x40,0x84,0x40,0x84,0x44,0x84,0x7E,0x84,0x40,0x84,

0x40,0x84,0x40,0x84,0x40,0x84,0x4E,0xA8,0x70,0x90,0x00,0x80,0x00,0x80,0x00,0x80,//印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C,0x00,0x66,0x00,0x66,0x00,0x66,0x00,0x3C,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0x00,0x1C,0x00,0x3C,0x00,0x6C,0x00,0xCC,0x00,

0xFE,0x00,0x0C,0x00,0x0C,0x00,0x0C,0x00,0x1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1E,0x00,0x0F,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8,0x02,0x8F,0xF4,0x08,0x20,0x14,0x40,0x23,0x80,

0x0C,0x60,0x30,0x1E,0xCF,0xE4,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客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2,0x80,

0x02,0x80,0x02,0x80,0x04,0x40,0x04,0x40,0x08,0x20,0x10,0x10,0x20,0x0E,0x40,0x04,//人

0x10,0x40,0x08,0x50,0x02,0x48,0xFF,0x40,0x00,0x44,0x3F,0xFE,0x22,0x40,0x22,0x50,

0x22,0x50,0x3E,0x50,0x08,0x50,0x2A,0x50,0x49,0x52,0x88,0x92,0x29,0x0E,0x12,0x00,//就

0x10,0x00,0x1E,0xF8,0x10,0x88,0x3E,0x50,0x44,0x20,0x29,0x50,0x12,0x8C,0x65,0x44,

0x0F,0xE0,0x38,0x3E,0xCF,0xE4,0x08,0x20,0x0F,0xE0,0x0A,0x10,0x09,0xA0,0x0C,0x78,//餐

0x10,0x40,0x10,0x40,0x22,0x44,0x7F,0x7E,0x42,0x84,0x43,0x04,0x42,0x04,0x42,0x84,

0x7E,0x64,0x42,0x24,0x42,0x04,0x42,0x04,0x42,0x04,0x7E,0x04,0x42,0x28,0x00,0x10,//的

0x00,0x10,0x40,0x10,0x20,0x10,0x17,0xFC,0x00,0x10,0x00,0x10,0xF1,0x10,0x10,0x90,

0x10,0x90,0x10,0x10,0x10,0x10,0x10,0x50,0x10,0x20,0x28,0x06,0x47,0xFC,0x00,0x00,//过

0x08,0x04,0x1D,0xFE,0xF1,0x04,0x11,0x04,0x11,0x04,0xFF,0x04,0x11,0xFC,0x38,0x00,

0x37,0xFE,0x54,0x20,0x50,0x28,0x91,0xFC,0x10,0x20,0x10,0x24,0x17,0xFE,0x10,0x00,//程

0x01,0x00,0x01,0x00,0x01,0x04,0x7F,0xFE,0x41,0x04,0x41,0x04,0x41,0x04,0x41,0x04,

0x7F,0xFC,0x41,0x04,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中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C,0x00,0x1E,0x00,0x1E,0x00,0x0C,0x00,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00,0x00,//,

0x10,0x08,0x11,0xFC,0x11,0x08,0x11,0x08,0xFD,0xF8,0x11,0x08,0x39,0x08,0x35,0xF8,

0x55,0x44,0x51,0x48,0x91,0x30,0x11,0x20,0x11,0x10,0x11,0x4E,0x11,0x84,0x11,0x00,//根

0x10,0x04,0x13,0xFE,0x12,0x04,0x12,0x04,0xFF,0xFC,0x12,0x20,0x16,0x24,0x1B,0xFE,

0x32,0x20,0xD2,0x24,0x13,0xFE,0x15,0x04,0x15,0x04,0x15,0x04,0x59,0xFC,0x21,0x04,//据

0x02,0x00,0x01,0x00,0x7F,0xFE,0x48,0x02,0x8F,0xF4,0x08,0x20,0x14,0x40,0x23,0x80,

0x0C,0x60,0x30,0x1E,0xCF,0xE4,0x08,0x20,0x08,0x20,0x08,0x20,0x0F,0xE0,0x08,0x20,//客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2,0x80,

0x02,0x80,0x02,0x80,0x04,0x40,0x04,0x40,0x08,0x20,0x10,0x10,0x20,0x0E,0x40,0x04,//人

0x10,0x40,0x10,0x40,0x22,0x44,0x7F,0x7E,0x42,0x84,0x43,0x04,0x42,0x04,0x42,0x84,

0x7E,0x64,0x42,0x24,0x42,0x04,0x42,0x04,0x42,0x04,0x7E,0x04,0x42,0x28,0x00,0x10,//的

0x00,0x08,0x7F,0xFC,0x04,0x40,0x3F,0xF8,0x24,0x48,0x24,0x48,0x3F,0xF8,0x02,0x00,

0x02,0x04,0xFF,0xFE,0x04,0x20,0x08,0x20,0x06,0x40,0x01,0x80,0x06,0x60,0x38,0x10,//要

0x01,0x00,0x01,0x40,0x01,0x28,0x7F,0xFC,0x01,0x00,0x21,0x08,0x19,0x18,0x09,0xA0,

0x03,0x40,0x05,0x40,0x09,0x30,0x11,0x0E,0x61,0x04,0x01,0x00,0x05,0x00,0x02,0x00,//求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C,0x00,0x1E,0x00,0x1E,0x00,0x0C,0x00,0x04,0x00,0x08,0x00,0x10,0x00,0x00,0x00,//,

0x10,0x40,0x10,0x44,0x1F,0xFE,0x20,0x40,0x27,0xFC,0x64,0x44,0xA4,0x44,0x24,0x44,

0x27,0xFC,0x24,0x44,0x22,0x40,0x21,0x80,0x20,0xC0,0x21,0x30,0x26,0x0E,0x28,0x04,//使

0x00,0x08,0x3F,0xFC,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21,0x08,

0x21,0x08,0x3F,0xF8,0x21,0x08,0x21,0x08,0x21,0x08,0x41,0x08,0x41,0x28,0x80,0x10,//用

0x00,0x20,0x3F,0xF0,0x02,0x00,0x02,0x00,0x02,0x00,0x02,0x08,0x7F,0xFC,0x02,0x80,

0x02,0x80,0x04,0x80,0x04,0x80,0x08,0x80,0x08,0x82,0x10,0x82,0x20,0x7E,0x40,0x00,//无

0x08,0x40,0x08,0x50,0x10,0x48,0x10,0x40,0x22,0x7C,0x7F,0xC0,0x08,0x44,0x10,0x7E,

0x23,0xC0,0x7C,0x48,0x00,0x50,0x00,0x20,0x1C,0x60,0xE0,0x92,0x43,0x0A,0x00,0x06,//线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C,0x00,0x66,0x00,0x66,0x00,0x66,0x00,0x7C,0x00,

0x60,0x00,0x60,0x00,0x60,0x00,0x60,0x0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P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8,0x00,0x6C,0x00,0x66,0x00,0x66,0x00,0x66,0x00,

0x66,0x00,0x66,0x00,0x66,0x00,0x6C,0x0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D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0,0x00,0x38,0x00,0x6C,0x00,0xC6,0x00,0xC6,0x00,

0xFE,0x00,0xC6,0x00,0xC6,0x00,0xC6,0x00,0xC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A

0x10,0x40,0x10,0x40,0x22,0x44,0x7F,0x7E,0x42,0x84,0x43,0x04,0x42,0x04,0x42,0x84,

0x7E,0x64,0x42,0x24,0x42,0x04,0x42,0x04,0x42,0x04,0x7E,0x04,0x42,0x28,0x00,0x10,//的

0x08,0x20,0x09,0x24,0x09,0x24,0x11,0x24,0x11,0xFC,0x30,0xA0,0x51,0x14,0x93,0xFE,

0x15,0x20,0x19,0xFC,0x11,0x20,0x11,0xFC,0x11,0x20,0x11,0x24,0x11,0xFE,0x11,0x00,//催

0x04,0x40,0x04,0x44,0xFF,0xFE,0x04,0x40,0x00,0x38,0x3F,0xC0,0x12,0x10,0x09,0x20,

0x01,0x04,0xFF,0xFE,0x03,0x80,0x05,0x40,0x09,0x30,0x11,0x0E,0x61,0x04,0x01,0x00,//菜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1E,0x00,0x0F,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0x03,0xF8,0x42,0x08,0x32,0x08,0x13,0xF8,0x02,0x08,0x02,0x08,0xF3,0xFC,0x12,0x08,

0x12,0xD0,0x12,0x20,0x12,0x90,0x13,0x0C,0x12,0x04,0x28,0x00,0x44,0x06,0x03,0xFC,//退

0x04,0x40,0x04,0x44,0xFF,0xFE,0x04,0x40,0x00,0x38,0x3F,0xC0,0x12,0x10,0x09,0x20,

0x01,0x04,0xFF,0xFE,0x03,0x80,0x05,0x40,0x09,0x30,0x11,0x0E,0x61,0x04,0x01,0x00,//菜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1E,0x00,0x0F,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0x10,0x00,0x10,0x00,0x10,0x04,0x12,0x7E,0xFF,0x44,0x12,0x44,0x12,0x44,0x12,0x44,

0x1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22,0x44,0x4A,0x7C,0x84,0x44,0x00,0x00,//加

0x04,0x40,0x04,0x44,0xFF,0xFE,0x04,0x40,0x00,0x38,0x3F,0xC0,0x12,0x10,0x09,0x20,

0x01,0x04,0xFF,0xFE,0x03,0x80,0x05,0x40,0x09,0x30,0x11,0x0E,0x61,0x04,0x01,0x00,//菜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1E,0x00,0x0F,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0x10,0x0C,0x13,0xF0,0x22,0x48,0x21,0x50,0x44,0x20,0xFB,0xFC,0x10,0x40,0x27,0xFE,

0x40,0x80,0xFC,0xFC,0x01,0x88,0x01,0x50,0x1A,0x20,0xE4,0x50,0x49,0x8E,0x02,0x04,//缓

0x04,0x40,0x04,0x44,0xFF,0xFE,0x04,0x40,0x00,0x38,0x3F,0xC0,0x12,0x10,0x09,0x20,

0x01,0x04,0xFF,0xFE,0x03,0x80,0x05,0x40,0x09,0x30,0x11,0x0E,0x61,0x04,0x01,0x00,//菜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1E,0x00,0x0F,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0x08,0x00,0x08,0x08,0x08,0xFC,0x7E,0x08,0x08,0x08,0x08,0x08,0xFE,0xF8,0x08,0x88,

0x28,0x80,0x2E,0x84,0x28,0x84,0x28,0x7C,0x28,0x00,0x58,0x06,0x8F,0xFC,0x00,0x00,//起

0x04,0x40,0x04,0x44,0xFF,0xFE,0x04,0x40,0x00,0x38,0x3F,0xC0,0x12,0x10,0x09,0x20,

0x01,0x04,0xFF,0xFE,0x03,0x80,0x05,0x40,0x09,0x30,0x11,0x0E,0x61,0x04,0x01,0x00,//菜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1E,0x00,0x0F,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0x08,0x40,0x1C,0x40,0xF0,0xFC,0x11,0x84,0x12,0x48,0xFC,0x30,0x10,0x60,0x39,0xA0,

0x34,0x3E,0x54,0x42,0x90,0xC4,0x11,0x24,0x10,0x18,0x10,0x30,0x10,0xC0,0x17,0x00,//移

0x02,0x00,0x02,0x00,0x04,0x00,0x08,0x20,0x10,0x10,0x20,0x08,0x7F,0xFC,0x00,0x04,

0x00,0x10,0x1F,0xF8,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台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1E,0x00,0x0F,0x00,0x07,0x00,0x00,0x00,0x00,0x00,//、

0x10,0x10,0x0C,0x30,0x04,0x40,0x3F,0xFC,0x04,0x20,0x04,0x20,0x04,0x20,0x04,0x24,

0xFF,0xFE,0x04,0x20,0x04,0x20,0x04,0x20,0x08,0x20,0x08,0x20,0x10,0x20,0x20,0x20,//并

0x02,0x00,0x02,0x00,0x04,0x00,0x08,0x20,0x10,0x10,0x20,0x08,0x7F,0xFC,0x00,0x04,

0x00,0x10,0x1F,0xF8,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0,0x1F,0xF0,0x10,0x10,//台

0x10,0x40,0x14,0x48,0x3E,0xFC,0x49,0x20,0x05,0x10,0x01,0x00,0x3F,0xF8,0x01,0x00,

0xFF,0xFE,0x00,0x40,0x00,0x50,0x3F,0xF8,0x08,0x40,0x04,0x40,0x01,0x40,0x00,0x80,//等

0x00,0x80,0x00,0x80,0x08,0x80,0xFC,0x80,0x10,0x84,0x17,0xFE,0x10,0x84,0x10,0x84,

0x10,0x84,0x10,0x84,0x1D,0x04,0xF1,0x04,0x41,0x04,0x02,0x44,0x04,0x28,0x08,0x10,//功

};

楼主:
for(s=0+inc;s<=16+inc;s++)//左移   改为:for(s=0+inc;s<16+inc;s++)//左移

改了,效果一样.

单色的,

谢谢楼上二位.

楼主:
屏接口    单片机

A---------AT89S52的21脚【P20】

B---------AT89S52的22脚【P21】

C---------AT89S52的23脚【P22】

D---------AT89S52的24脚【P23】

OE--------AT89S52的25脚【P24】

STR--——-AT89S52的26脚【P25】

CLK-------AT89S52的11脚【P31】

DATE_R----接地【有的屏要接VCC】

DATE_G----AT89S52的10脚【P30】

GND ------接地

购买的现成1/8条屏,上面是接口

网友:
给电路图也好看嘛

网友:
for(s=0+inc;s<=16+inc;s++)//左移   改为:for(s=0+inc;s<16+inc;s++)//左移

楼主:
调试了一个星期,还是没有结果,各位高手是如何做的.

网友:
要看实际电路啊

贴个图啊

网友(2011-03-14):
屏接口    单片机
A---------AT89S52的21脚【P20】 --P2=(0x18+disrow)^0x60;// 点亮屏幕  P2=(0x28+disrow)^0x60;
B---------AT89S52的22脚【P21】
C---------AT89S52的23脚【P22】
D---------AT89S52的24脚【P23】 --? sbit R2   =P2^3;                   //红2数据
OE--------AT89S52的25脚【P24】
STR--——-AT89S52的26脚【P25】 --sbit STB =P2^5;                   //锁存
CLK-------AT89S52的11脚【P31】 --sbit CLK =P3^1;                   //时钟
DATE_R----接地【有的屏要接VCC】 --?
DATE_G----AT89S52的10脚【P30】 --? sbit R1   =P3^0;                   //红1数据
GND ------接地

网友(2012-06-11):
1/8扫是怎样的?贴个图大家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