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EC-etouch!我的AF/SP-1用WriteEZ2对uPD78F9222编程不成功【恢复】

楼主(2008-11-14):
NEC-etouch:

    您好!我在使用简易编程器 (AF/SP-1)的WriteEZ2对uPD78F9222编程不成功,在检查过uPD78F9222目标板引脚与简易编程器连接正确后,

在NEC网页上对照了WriteEZ2的使用介绍后也没找出问题所在,希望NEC-etouch能指点并提供解决的方法.谢谢!!!

使用WriteEZ2对uPD78F9222编程时按照如下进行:

1.把简易编程器 (AF/SP-1)与电脑USB连接;

2.启动WriteEZ2程序显示图1;

3.进入Device Setup 中的Advance,选定如下图2后点击确定;

4.把目标板与简易编程器连接(此时AF/SP-1的LED2会闪烁几下),WriteEZ2程序显示图3;

5.选择烧写程序,此时LED2会长亮,约3秒后熄灭,电脑WriteEZ2程序显示图4,等待很长时间此操作界面也不会变化;

6.直至点击上图确定键后才出现下图5故障提示.

本贴被 keny wu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4,00:06:15.

网友:
你好,很抱歉我也没有使用过这个烧写器,不过建议你从下面几个地方考虑一下

你注意一下下面几个地方:

1、你的烧写输出口是否选择正确,并且注意模式选择键是否正确

2、注意你的烧写目标板是由哪方供电,是否是由AF/SP-1供电还是由外部电源供电。

你的第二副图中的那个Turn off -> on Target power选择框要特别注意

http://www.cn.necel.com/cn/afsp/afsp_caution.html

3、复位电路上是否有电容,建议你的烧写器和目标板单片机复位电路直接相连,千万不好有下接地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