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笔记本新机一般都验哪些东西?【恢复】

楼主(2008-11-14):
  大家都知道购二手本本,要验的东西那叫一个多,还得仔细。

  但购新机的话,用不着那么麻烦吧?个人觉得验一下配置,LCD有无坏点,机器有无使用过的磨损等等就差不多了,

想听听大家的意见,你们都验了什么?

网友:
网络出错,一下子发了这么多回帖。

本贴被 ecat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4,16:21:40.

网友:
看封口不是都管用的,我这个是仔细看过的,奸商能搞到全新的封条。找可靠的有信誉的供应商才能保证质量。

网友:
我买多一台IBM的新本,当时验机时只注意看屏幕有没有坏点和亮点,结果拿回家才发现屏幕有道很长但很细的划痕!用了一段时间,发现键盘也不怎么好用,拆开来发现背面的铝板上全是指纹。判断下来,我这台电脑是摆在柜台上的样机,所以屏幕被划了,键盘被奸商换了。

网友:
1.不要拆封过的,亲自验收拆封。

2.包装上与本本保修卡(或本本)有相关条码(SN)需要一致

3.检查保修卡上保修开始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