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22 延时500us的嵌入式汇编程序怎么写呀?【恢复】

楼主(2008-11-14):
9222 延时500us的汇编程序怎么写呀?

网友:
直接弄个ASM文件,C调用就OK了

   这个  估计是在NEC环境里面有某些设置选项的,不好找  要问NEC的FAE了

楼主:
void delay_500us(void)

{

__asm("\tmovw ax,0");

__asm("\tinc ax");

__asm("\tcmpw ax,#120");

}

提示下面的错误,是怎么回事?

: W837 Output assembler source file , not object file

: W915 Asm statement found. skip to jump optimize this function 'ir_delay_565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