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信号如何采集【恢复】

楼主(2008-11-14):
用RC接收机的PPM信号如何被单片机采集?电路是接到MCU的哪个口?是AD还是普通的IO口?还是其它什么口?

网友:
顶一个,据说某些接收机的PPM信号不太方便引出。请弄过的老大们介绍下成功引出PPM信号的接收机和方法。

网友:
頂一下!這個我也想明白!

网友:
如何从接收机上引出PPM信号啊

网友(2008-12-17):
      是呀 请哪位先驱指点一下 遥控器接收模块电路的具体接法

网友:
用你的示波器找,

一般经过射频接收电路后,再过整形电路,出来就是PPM了(参考WFLY接收机)

网友:
我理解的PPM信号

网友:
    把PCB搞个照片上来,我来试着找。

网友:
是的,我也很想知道这个?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2008-11-14):
一般都是用 ICP 输入捕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