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开模具做1045桨,希望大家给点改进意见。【恢复】

楼主(2008-11-14):
仿德国的桨,中间的孔仿的GWS三叶的方式,只是比GWS的孔小,支持3mm,4mm,5mm,6mm的桨夹,而GWS的支持到8mm。

有网友说德国的那种3mm的孔其实不错,但是需要定做专门的桨夹,希望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2009-01-15):
支持

如果不做出个东西来,成天研究理论。

两天就没兴趣了!

网友:
等着你的桨呢?我要10对

网友:
想买你的桨...

网友:
做出来没啊?等着你的桨呢呵呵

网友(2008-11-26):
实践出真知嘛!有理论做指引是很好,加上实物测试才会更有说服力。

网友:
严重支持,我觉得可以先做出一个,摸着石头过河,仿照也好,逐步改进!

网友:
我想有心的話,要做一件事情也不是很難的!加上,我們如果齊心分工的話,就更加容易一點!

网友:
没有器其设计精华,是永远不会有提高的。浆的设计里面设计到很深的数学知识。

楼主:
这样吧,大家给点意见,要不要支持到6mm桨夹(4mm轴电机用的,如2217),我觉得最少要支持到5mm桨夹(3.17轴用的)。

5mm的话,中间浆榖部分能小一点点

网友:
不错,很漂亮,还好我的桨都卖光了。

不过希望有条件的网友仿制1260的桨,桨效较1045的桨有很大的提高的。

其实感觉中心孔不要做的太大,德国的那个桨就不错,不然中间部分就太高太大了。

网友:
越看越漂亮, 忍不住进来顶多一次

网友:
【楼主位】 tozzz

要注意一点, gws的三叶桨头(装轴的地方)除了直径太大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太厚, 安装桨夹的时候会有不便。 希望楼主能做得尽量薄。

网友:
【3楼】 tozzz

漂亮! 建议先仿造, 就目前的状态来看, 距离提高效率还有一段距离。 原因在于提高效率必须桨同电机密切配合, 要达到这个境界电机,螺旋桨无数次试验改进是少不了的, 金钱与时间都不容忽视。 而epp1045是经过无数人无数次实践的选择, 必定有它的原因。

要改进, 感觉以后应该从md-400的电机入手, 电机搞出来了, 再搞碳纤维螺旋桨, 桨叶要大, 电机kv要低, 效率就会高。

tozzz快点搞出来做福大众阿!

网友:
哈哈,对不起,我的飞机还没有达到那个阶段,这几天碰到点问题,卡住了。正在想办法。

楼主:
可以改进当然更好了,不过,提高效率还要配合电机,还有四轴自身重量,还有空气动力学等等很多因素,需要大家集思广益。就算我们没有太深奥的理论支持,有大家的实践检验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先解决大家没有反桨的问题。等很多人都完成了制作进入逐步完善阶段,可以再做新桨。

当然, 姚军 肯定是已经到了提高效率的阶段了,如果你有好的建议可以提出来。

现阶段,我想大家提出修改固定方式之类的建议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能不能改进一下,把效率提高到极致,别一上来就要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