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6的RC6,RC7两个引脚不能输出低电平【恢复】

楼主(2008-11-15):
    在程序里只设置了TRISC=0X00;和PORTC=0x00;结果仿真器显示和实际板上结果都是PORTC=0xc0;

    想知道为什么RC6,RC7不能输出低电平呢?

网友(2008-12-27):
PIC的IO据说较容易坏

楼主:
倒,这么老的帖子也被顶了!告诉大家吧,其实我换了个单片机就好了!是单片机的这2个IO口坏了!

网友:
这些脚是不是需要上拉?

网友:
                         关掉AD或者串口

网友(2008-11-16):
你是不是开了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