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指点]:个人DIY,电焊机选那种类型合适【恢复】

楼主(2008-11-15):
    最近想购买一台电焊机,用于一些角铁或钢板的焊接,主要是DIY用。请问选用那种类型的电焊机比较合适。顺便问一下,钢板的下料(3MM以内)用什么工具?谢谢!!

网友(2009-01-13):
不会书法的人,家里往往备着上等的笔墨纸砚!

网友(2008-12-08):
CCGL

那个东西我买了一个200块,只买目镜的话要150.淘宝上有卖

网友:
【12楼】 armok 阿莫

我们买了一只自动感应光线的头盔,很先进。有强光时会在好像万分之一秒内将玻璃的颜色变暗。

---------------------

我们对这个防护头盔(目镜)感兴趣,能再详细说一说吗? 比如:图片\价格......

网友:
如果焊角铁和钢板的话,普通焊机就行了。如果想焊得质量和外观好看点就用氩焊。

像那些模具补焊用的就是美国米勒氩焊(当然也有激光焊,冷焊,啥的)厉害的师傅能焊到0.2MM的平面。

网友:
氩弧焊只是外观好看,焊接的力学性能远不及电弧焊的!

网友:
其实,焊接是要靠技术的,同样的薄板焊接,我用手提的交流焊机要用最细的焊条来焊,而专业的焊工用4个的焊条照样焊的比我好看、牢固

我自己是买了台最便宜的手提式交流焊机,感觉自己用用基本上是够的

网友:
埋弧焊不用考虑焊药焊丝搞4人。体积巨大,辅助功夫多,极不方便。要求高、大量焊接才能见到好处(手工焊焊4工时它能10分钟搞定)。1MM以下用氩弧焊比较好。二氧化碳没想象中美好(起码裤子都烂的快点)

网友:
牛人很多呀,学习了,

不过能不能推荐个具体点的?

然后再加上推荐理由,这样我们这些菜鸟,才能一步步学习.

网友:
氩焊是惰性气体保护焊,二保焊是活性气体保护焊,CO2是参与反应的,CO2 = CO + O ,平衡中达到保护. 手工焊是焊条药皮作用产生气体来保护. 埋弧焊怎么保护的不太清楚. 焊铝的就要用交流脉冲焊了,主要因为铝表面有一层氧化膜,要反过来将氧化膜冲破,再焊接.

自己玩的话推荐用瑞凌的三用机,手工/氩/切割都可以.现在很多山寨焊机主要是仿瑞凌的,瑞凌的品质要好一点而已,场管都是用原装的.

网友:
【24楼】 shixia  焊接方管这样的型材 用什么电焊了。这个200多的焊接能行不??

网友:
一般的铁皮角铁用氩弧焊都可以了,

平时用下电焊或者氩弧焊从没用过什么护目镜,焊接时候闭眼,也没感觉脸或者眼睛有什么不适,

不过很多人搞两下电焊眼睛就肿了

网友:
 有些氩弧焊机可以拿来烧电焊。补充一下下料可以用等离子切割。

本贴被 hemjid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5,12:41:15.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指点,普通那种变压器的电焊机是看不上了,可现在的电焊机分那么多种,交流的、直流的、逆变的、什么MOS管的、IGBT的、可控硅的看的头都大了,到底那种好?这几天看来看去觉得直流机好像比较合适,请问:直流机加些配套(焊枪和气瓶)是不是就可以当氩弧焊了?

网友:
     个人还是买台合成铝线的焊机就可以了,金象这样的机子没有1000以上是买不到的。一般的铝线焊机400元左右就下来了。

本贴被 kaif_w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5,11:43:43.

网友:
同意阿高老大的说法,最好的电焊机就是金象牌,建意楼主买这个牌子的焊机,我工厂里七八台焊机都是用这个牌子的

站长老大说的氩弧焊的确是比普通电焊先进,但是缺点是明显的,

一是成本过大,要用到氩气,一瓶就要70-80元,

二就是 hemjidn 所说的防护设备,因为氩弧焊的电流动不动就是上100A的,没有很好的防护,那个光辐射比用火烧皮肤的伤害还大.

三就是 氩弧焊不是这么容易掌握.它是要双手操作的,一个手拿焊枪,一个手拿焊丝,普通电焊只需要一只手拿焊条就行了.

P.S 1.金象牌这个牌子本身就有一段故事,在广东几乎所有的五金店,焊材店都知道的,很有意思的故事.

    2.普通电焊有被CO2电焊取代的趋势

网友:
氩弧焊他还得买个氩气瓶子+减压阀。

个人买个10KVA以下的单相电焊机足够。控制在¥500以内,选个直流的。

网友:
实在要上就用铈钨焊针不过国产的什么做很难说

网友:
是氩才对sorry

网友:
亚弧焊?个人用小心,焊针含放射性钍磨制时全套防护。现在很多工人无视防护都是不要命的做法

网友:
shixia

大哥,氩弧焊本身就是气体保护焊的其中一种,氩弧焊主要是焊接铝,钛,不锈钢,

只要是这几个金属就一定是用氩弧焊(成本最低,焊接强度高,其它高成本的方法另算),

适不适合主要是看焊接强度要求跟焊接成本之比,不是说什么工业结构的.

网友:
可能他们说的气体指二氧化碳

网友:
楼上:貌似氩弧焊也是气体保护焊

网友:
那些昂贵的电焊机都是针对焊接厚板才使用的,而氩弧焊的使用范围是薄板焊接,都是装饰工程上使用的,追求外观的平整性!而自己做东西,砂轮打磨一下就Ok了!

谁要是说我的工业结构焊接采用了氩弧焊,呵呵:)只能外行了!工业焊接多数都是采用气体保护焊!

网友:
没有必要,自己diy就买二百左右的小电焊机就可以了,电焊机现在已经是很成熟很成熟的东西了!附加值不高,高价格的付出得到的只是心理上的安慰!

针对楼主的需求,购买氩弧焊绝对是浪费,不符合节约社会的宗旨哈!只买对的,不买贵的,贵的都是卖给冤大头的!

网友:
自己用嘛,搞个160A的瑞灵,1000元左右。想好点就搞个德国EWM的triton220AC/DC,可以交直流焊,TIG MMH两用,20000元左右。

要自动焊,到我的公司www.a-hand.com看看。

本贴被 Paul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7,21:21:22.

网友:
有风扇吹着呢,再说有基本行业标准,非杂牌机不会太差。

搞电子的也明白真正价值1400¥的电器应该含有那些零件和多少功能,就烧电焊来说,1000¥以上的小功率机器有些贵。个人也不太赞同网上选购工业电气。

网友:
1400还不如买金象的好呢,用料扎实啊,

其实呢400多的焊机是不能长时间工作的哦(时间过长的话,机子会过热,要着火的),

主要看你怎么用哦,点焊的话,1400跟400的没什么区别的

网友:
我见过和用过的都是400多的,你列的这种一看LCD就知是定位高档的,其实没必要吧?!这东西关键在内部电流控制,多加些反馈和保护比个屏幕有意义。

多说句,现在也不知咋了,可能单片机普及了吧,不管啥设备都弄个屏幕,还薄膜开关,一味的故作高档可不好。

楼主:
谢谢1235679 阿高,那个牌子的直流机比较好呢?这种机子怎么样?

网友:
,个人感觉除非做一些不锈钢类的,焊口要求比较光洁的制品用氩弧焊,尤其化工设备、压力容器、工艺品、卫浴洁具等干净整洁、精雕细做场合,其它的粗活有点浪费。

网友:
个人首选体积小,耗电少的。那种大个手摇的是老式的,新的多是可控硅的。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水平很高,还等急用,选自动激光焊机也可以。单纯的小制作没必要,甚至很多小机加厂也不是太高档的设备。

玩音响、玩汽车、玩电子、玩电台、玩机械都一样,不能攀比,否则都是无底洞。

楼主:
那种电焊面罩不错,第一眼看就选定它了。玻璃是一块液晶片,由纽扣电池或太阳能驱动。

本贴被 xingcn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5,13:07:39.

网友:
以前玩过,结果晚上睡不着觉.眼睛那个难受啊,打死我再也不碰了.

网友(2009-03-03):
不如自己DIY个焊机得了,我有图纸,只能提供手工焊的,其它机型的由于公司原因要保密,呵呵,是(IGBT)的哦.

网友:
焊角铁什么的就用普通焊机吧
不推荐买氩焊机,价格贵,焊角铁不牢固,买了焊机还得买气瓶,氩气影响生育能力,不用为好

网友(2009-04-16):
恩,氩气影响生育能力,不用为好,特别是搞机械加工的,更要注意了

网友:
我在这里买了一个变光面罩,很棒,用了后眼睛很皮肤都舒服多了。现在淘宝,拍拍上,百度有啊上都有专卖店了。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0c9280007c59ab8db94cd5522cf6474.jhtml

网友(2011-02-16):
记号一下

网友(2011-10-31):
国产的什么做很难说
不过,国产的便宜一点

网友:
亚弧焊埋弧焊不用考虑焊药焊丝搞4人氩焊是惰性气体保护焊,二保焊是活性气体保护焊,CO2是参与反应的,CO2 = CO + O ,平衡中达到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