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复位问题的请教【恢复】

楼主(2008-11-15):
按照“深入浅出AVR单片机”的驱动LED的例子做了个试验板。

采用内部RC震荡,复位脚外接一个抗干扰104对地电容。其它均按书中的要求,程序也相同。

有一个问题:平时工作正常。

但是个别时候:上电MCU不工作。测复位脚为高电平。(20次频繁的开关电源可能出现一次)

              外接手动复位电路。上电MCU不工作时手动复位,MCU可以正常工作。

加看门狗还是相同。

请问如何解决。

是否需要使用熔丝将外部复位使能屏蔽掉;或者需要加一个可靠地外部复位电路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所要了解的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是不是说明内部上电复位工作不可靠啊?

望回复谢谢了

网友:
简要回答一下:

1.要“抗干扰”最多只能加上拉电阻,加电容是错误的,会造成复位端电平缓慢上升。

2.“上电MCU不工作。测复位脚为高电平。”没有指明测试时是能正常工作还是不能正常工作,此判据无法使用。

3.串行编程时无法禁止复位熔丝。

4.内部复位不一定比外部复位糟糕,关于复位电路详细信息请光临http://ne5532.21ic.org下载鄙人拙著。

5.如预上述现象,请检查:

【A】晶体是否可靠起振,如有必要,可使用内部RC振荡判断问题所在。

【B】电源是否可靠供应,纹波情况如何。

【C】将复位端接上拉电阻或悬空。

【D】排除自己软件问题,选用光盘内的测试程序测试硬件。

感谢对我们拙著的关爱。

网友:
to 【楼主位】 ldh119

    相信楼主一定仔细检查过电路的焊接了吧?那么你把你增加的那个104去掉看看好么?

    详细的原因,我的合作作者江海波有一个专门论述的文章,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6,21:00:04.

网友:
to 【楼主位】 ldh119     相信楼主一定仔细检查过电路的焊接了吧?那么你把你增加的那个104去掉看看好么?    详细的原因,我的合作作者江海波有一个专门论述的文章,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01374.pdf(文件大小:219K) (原文件名:阻容复位电路中几个需要注意的问题.pdf)

本贴被 Gorgon Meducer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6,2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