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样一种软件:可以对个人电脑里面的文件进行索引(index)!【恢复】

楼主(2008-11-15):
有没有这样一种软件:可以对个人电脑里面的文件进行索引(index)!

这样的话,相当于有一个自己电脑的目录,每次要看什么资料,就好像浏览网页一样,可以点击链接!

好像是用网页语言可以写,但是自己不会!

楼主:
正在试用google 桌面!

网友:
google桌面吧,很方便的,不过第一次安装以后需要几个小时建立索引的时间(时间长短和你电脑的资料量有关),

一般是在电脑空闲的时候进行的。

索引建立完成以后就很方便了。

楼主:
我去试一试,找个最简洁有效的方法!

网友:
google desktop

baidu硬盘

都可以。

网友:
有的,Windows Explorer,中文叫做资源管理器

网友:
或者使用那个比较安全的免费的Apache也可以。

网友:
IIS全名叫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er,是windows里面自带的一个组件,除win98外,都带。win98那个叫PWS,Personal Web Server。

通过Windows的安装盘可以进行安装的。

网友:
IIS安全配置不当的话,也许会留出漏洞。

这个功能用个免费的小软件 HTTP File Server 就行了(不过它对中文支持不太好)

本贴被 yyccaa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5,20:06:16.

网友:
IIS的全名是什么?软件有多大?

网友:
可以用IIS建立一个,不用写任何代码的。效果如下

本贴被 zxq6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1-15,18:5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