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同学帮忙作的8*8点阵取模软件【恢复】

楼主(2008-11-15):
用点阵屏时由于是8*8的,没有找到相关的取模软件,于是找了一个同学帮忙做了一个。由于时间关系,软件设计得不是很好,希望大家谅解。

相关文件如下:

可执行文件(请将后缀改为.exe)ourdev_500715.txt(文件大小:92K) (原文件名:数值转换器.exe.txt)

压缩文件内容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软件界面 (原文件名:1.JPG)

网友:
有的,HZDotReader这个软件可以生成,选点阵字体,5X8,但实际能生成8X8的。

以下文件是该软件生成。

/*本文件为5×8点阵西文字库文件,字的横向8点构成一字节,左边点在字节的高位,字符点阵四角按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取字*/

/*如你想在以后继续用HZDotReader打开文件,追加汉字点阵数据,请不要修改或增删所有注释*/

#define  CHAR_20  0x0000  /*   */

#define  CHAR_21  CHAR_20+1  /*!  */

#define  CHAR_22  CHAR_21+1  /*"  */

#define  CHAR_23  CHAR_22+1  /*#  */

#define  CHAR_24  CHAR_23+1  /*$  */

#define  CHAR_25  CHAR_24+1  /*%  */

#define  CHAR_26  CHAR_25+1  /*&  */

#define  CHAR_27  CHAR_26+1  /*'  */

#define  CHAR_28  CHAR_27+1  /*(  */

#define  CHAR_29  CHAR_28+1  /*)  */

#define  CHAR_2A  CHAR_29+1  /**  */

#define  CHAR_2B  CHAR_2A+1  /*+  */

#define  CHAR_2C  CHAR_2B+1  /*,  */

#define  CHAR_2D  CHAR_2C+1  /*-  */

#define  CHAR_2E  CHAR_2D+1  /*.  */

#define  CHAR_2F  CHAR_2E+1  /*/  */

#define  CHAR_30  CHAR_2F+1  /*0  */

#define  CHAR_31  CHAR_30+1  /*1  */

#define  CHAR_32  CHAR_31+1  /*2  */

#define  CHAR_33  CHAR_32+1  /*3  */

#define  CHAR_34  CHAR_33+1  /*4  */

#define  CHAR_35  CHAR_34+1  /*5  */

#define  CHAR_36  CHAR_35+1  /*6  */

#define  CHAR_37  CHAR_36+1  /*7  */

#define  CHAR_38  CHAR_37+1  /*8  */

#define  CHAR_39  CHAR_38+1  /*9  */

#define  CHAR_3A  CHAR_39+1  /*:  */

#define  CHAR_3B  CHAR_3A+1  /*;  */

#define  CHAR_3C  CHAR_3B+1  /*<  */

#define  CHAR_3D  CHAR_3C+1  /*=  */

#define  CHAR_3E  CHAR_3D+1  /*>  */

#define  CHAR_3F  CHAR_3E+1  /*?  */

#define  CHAR_40  CHAR_3F+1  /*@  */

#define  CHAR_41  CHAR_40+1  /*A  */

#define  CHAR_42  CHAR_41+1  /*B  */

#define  CHAR_43  CHAR_42+1  /*C  */

#define  CHAR_44  CHAR_43+1  /*D  */

#define  CHAR_45  CHAR_44+1  /*E  */

#define  CHAR_46  CHAR_45+1  /*F  */

#define  CHAR_47  CHAR_46+1  /*G  */

#define  CHAR_48  CHAR_47+1  /*H  */

#define  CHAR_49  CHAR_48+1  /*I  */

#define  CHAR_4A  CHAR_49+1  /*J  */

#define  CHAR_4B  CHAR_4A+1  /*K  */

#define  CHAR_4C  CHAR_4B+1  /*L  */

#define  CHAR_4D  CHAR_4C+1  /*M  */

#define  CHAR_4E  CHAR_4D+1  /*N  */

#define  CHAR_4F  CHAR_4E+1  /*O  */

#define  CHAR_50  CHAR_4F+1  /*P  */

#define  CHAR_51  CHAR_50+1  /*Q  */

#define  CHAR_52  CHAR_51+1  /*R  */

#define  CHAR_53  CHAR_52+1  /*S  */

#define  CHAR_54  CHAR_53+1  /*T  */

#define  CHAR_55  CHAR_54+1  /*U  */

#define  CHAR_56  CHAR_55+1  /*V  */

#define  CHAR_57  CHAR_56+1  /*W  */

#define  CHAR_58  CHAR_57+1  /*X  */

#define  CHAR_59  CHAR_58+1  /*Y  */

#define  CHAR_5A  CHAR_59+1  /*Z  */

#define  CHAR_5B  CHAR_5A+1  /*[  */

#define  CHAR_5C  CHAR_5B+1  /*\  */

#define  CHAR_5D  CHAR_5C+1  /*]  */

#define  CHAR_5E  CHAR_5D+1  /*^  */

#define  CHAR_5F  CHAR_5E+1  /*_  */

#define  CHAR_60  CHAR_5F+1  /*~  */

#define  CHAR_61  CHAR_60+1  /*a  */

#define  CHAR_62  CHAR_61+1  /*b  */

#define  CHAR_63  CHAR_62+1  /*c  */

#define  CHAR_64  CHAR_63+1  /*d  */

#define  CHAR_65  CHAR_64+1  /*e  */

#define  CHAR_66  CHAR_65+1  /*f  */

#define  CHAR_67  CHAR_66+1  /*g  */

#define  CHAR_68  CHAR_67+1  /*h  */

#define  CHAR_69  CHAR_68+1  /*i  */

#define  CHAR_6A  CHAR_69+1  /*j  */

#define  CHAR_6B  CHAR_6A+1  /*k  */

#define  CHAR_6C  CHAR_6B+1  /*l  */

#define  CHAR_6D  CHAR_6C+1  /*m  */

#define  CHAR_6E  CHAR_6D+1  /*n  */

#define  CHAR_6F  CHAR_6E+1  /*o  */

#define  CHAR_70  CHAR_6F+1  /*p  */

#define  CHAR_71  CHAR_70+1  /*q  */

#define  CHAR_72  CHAR_71+1  /*r  */

#define  CHAR_73  CHAR_72+1  /*s  */

#define  CHAR_74  CHAR_73+1  /*t  */

#define  CHAR_75  CHAR_74+1  /*u  */

#define  CHAR_76  CHAR_75+1  /*v  */

#define  CHAR_77  CHAR_76+1  /*w  */

#define  CHAR_78  CHAR_77+1  /*x  */

#define  CHAR_79  CHAR_78+1  /*y  */

#define  CHAR_7A  CHAR_79+1  /*z  */

#define  CHAR_7B  CHAR_7A+1  /*{  */

#define  CHAR_7C  CHAR_7B+1  /*|  */

#define  CHAR_7D  CHAR_7C+1  /*}  */

#define  CHAR_7E  CHAR_7D+1  /*~  */

#define  CHAR_7F  CHAR_7E+1  /*  */

unsigned char code chardot[768] = {

/*    CHAR_2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CHAR_21 */

0x20,0x20,0x20,0x20,0x20,0x00,0x20,0x00,

/*"   CHAR_22 */

0x50,0x50,0x50,0x00,0x00,0x00,0x00,0x00,

/*#   CHAR_23 */

0x50,0x50,0xF8,0x50,0xF8,0x50,0x50,0x00,

/*$   CHAR_24 */

0x20,0x78,0xC0,0x70,0x28,0xF0,0x20,0x00,

/*%   CHAR_25 */

0xC0,0xC8,0x10,0x20,0x40,0x98,0x18,0x00,

/*&   CHAR_26 */

0x40,0xA0,0xA0,0x40,0xA8,0x90,0x68,0x00,

/*'   CHAR_27 */

0x30,0x20,0x40,0x00,0x00,0x00,0x00,0x00,

/*(   CHAR_28 */

0x10,0x20,0x40,0x40,0x40,0x20,0x10,0x00,

/*)   CHAR_29 */

0x40,0x20,0x10,0x10,0x10,0x20,0x40,0x00,

/**   CHAR_2A */

0x20,0xA8,0x70,0x20,0x70,0xA8,0x20,0x00,

/*+   CHAR_2B */

0x20,0x20,0x20,0xF8,0x20,0x20,0x20,0x00,

/*,   CHAR_2C */

0x00,0x00,0x00,0x00,0x60,0x40,0x80,0x00,

/*-   CHAR_2D */

0x00,0x00,0x00,0xF8,0x00,0x00,0x00,0x00,

/*.   CHAR_2E */

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60,0x00,

/*/   CHAR_2F */

0x00,0x08,0x10,0x20,0x40,0x80,0x00,0x00,

/*0   CHAR_30 */

0x70,0x88,0x98,0xA8,0xC8,0x88,0x70,0x00,

/*1   CHAR_31 */

0x20,0x60,0x20,0x20,0x20,0x20,0x70,0x00,

/*2   CHAR_32 */

0x70,0x88,0x08,0x30,0x40,0x80,0xF8,0x00,

/*3   CHAR_33 */

0xF8,0x08,0x10,0x30,0x08,0x88,0x70,0x00,

/*4   CHAR_34 */

0x10,0x30,0x50,0x90,0xF8,0x10,0x10,0x00,

/*5   CHAR_35 */

0xF8,0x80,0xF0,0x08,0x08,0x88,0x70,0x00,

/*6   CHAR_36 */

0x38,0x40,0x80,0xF0,0x88,0x88,0x70,0x00,

/*7   CHAR_37 */

0xF8,0x08,0x10,0x20,0x40,0x40,0x40,0x00,

/*8   CHAR_38 */

0x70,0x88,0x88,0x70,0x88,0x88,0x70,0x00,

/*9   CHAR_39 */

0x70,0x88,0x88,0x78,0x08,0x10,0xE0,0x00,

/*:   CHAR_3A */

0x00,0x60,0x60,0x00,0x60,0x60,0x00,0x00,

/*;   CHAR_3B */

0x00,0x60,0x60,0x00,0x60,0x60,0x80,0x00,

/*<   CHAR_3C */

0x10,0x20,0x40,0x80,0x40,0x20,0x10,0x00,

/*=   CHAR_3D */

0x00,0x00,0xF8,0x00,0xF8,0x00,0x00,0x00,

/*>   CHAR_3E */

0x40,0x20,0x10,0x08,0x10,0x20,0x40,0x00,

/*?   CHAR_3F */

0x70,0x88,0x10,0x20,0x20,0x00,0x20,0x00,

/*@   CHAR_40 */

0x70,0x88,0xB8,0xA8,0xB8,0x80,0x78,0x00,

/*A   CHAR_41 */

0x20,0x50,0x88,0x88,0xF8,0x88,0x88,0x00,

/*B   CHAR_42 */

0xF0,0x88,0x88,0xF0,0x88,0x88,0xF0,0x00,

/*C   CHAR_43 */

0x70,0x88,0x80,0x80,0x80,0x88,0x70,0x00,

/*D   CHAR_44 */

0xF0,0x88,0x88,0x88,0x88,0x88,0xF0,0x00,

/*E   CHAR_45 */

0xF8,0x80,0x80,0xF0,0x80,0x80,0xF8,0x00,

/*F   CHAR_46 */

0xF8,0x80,0x80,0xF0,0x80,0x80,0x80,0x00,

/*G   CHAR_47 */

0x70,0x88,0x80,0x80,0xB8,0x88,0x78,0x00,

/*H   CHAR_48 */

0x88,0x88,0x88,0xF8,0x88,0x88,0x88,0x00,

/*I   CHAR_49 */

0x70,0x20,0x20,0x20,0x20,0x20,0x70,0x00,

/*J   CHAR_4A */

0x38,0x10,0x10,0x10,0x10,0x90,0x60,0x00,

/*K   CHAR_4B */

0x88,0x90,0xA0,0xC0,0xA0,0x90,0x88,0x00,

/*L   CHAR_4C */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F8,0x00,

/*M   CHAR_4D */

0x88,0xD8,0xA8,0xA8,0x88,0x88,0x88,0x00,

/*N   CHAR_4E */

0x88,0x88,0xC8,0xA8,0x98,0x88,0x88,0x00,

/*O   CHAR_4F */

0x70,0x88,0x88,0x88,0x88,0x88,0x70,0x00,

/*P   CHAR_50 */

0xF0,0x88,0x88,0xF0,0x80,0x80,0x80,0x00,

/*Q   CHAR_51 */

0x70,0x88,0x88,0x88,0xA8,0x90,0x68,0x00,

/*R   CHAR_52 */

0xF0,0x88,0x88,0xF0,0xA0,0x90,0x88,0x00,

/*S   CHAR_53 */

0x70,0x88,0x80,0x70,0x08,0x88,0x70,0x00,

/*T   CHAR_54 */

0xF8,0x20,0x20,0x20,0x20,0x20,0x20,0x00,

/*U   CHAR_55 */

0x88,0x88,0x88,0x88,0x88,0x88,0x70,0x00,

/*V   CHAR_56 */

0x88,0x88,0x88,0x88,0x88,0x50,0x20,0x00,

/*W   CHAR_57 */

0x88,0x88,0x88,0xA8,0xA8,0xD8,0x88,0x00,

/*X   CHAR_58 */

0x88,0x88,0x50,0x20,0x50,0x88,0x88,0x00,

/*Y   CHAR_59 */

0x88,0x88,0x50,0x20,0x20,0x20,0x20,0x00,

/*Z   CHAR_5A */

0xF8,0x08,0x10,0x20,0x40,0x80,0xF8,0x00,

/*[   CHAR_5B */

0xF0,0xC0,0xC0,0xC0,0xC0,0xC0,0xF0,0x00,

/*\   CHAR_5C */

0x00,0x80,0x40,0x20,0x10,0x08,0x00,0x00,

/*]   CHAR_5D */

0x78,0x18,0x18,0x18,0x18,0x18,0x78,0x00,

/*^   CHAR_5E */

0x20,0x70,0xA8,0x20,0x20,0x20,0x20,0x00,

/*_   CHAR_5F */

0x00,0x20,0x40,0xF8,0x40,0x20,0x00,0x00,

/*~   CHAR_60 */

0x20,0x10,0x08,0x00,0x00,0x00,0x00,0x00,

/*a   CHAR_61 */

0x00,0x00,0xE0,0x10,0x70,0x90,0x68,0x00,

/*b   CHAR_62 */

0x80,0x80,0xB0,0xC8,0x88,0xC8,0xB0,0x00,

/*c   CHAR_63 */

0x00,0x00,0x70,0x88,0x80,0x80,0x70,0x00,

/*d   CHAR_64 */

0x08,0x08,0x68,0x98,0x88,0x98,0x68,0x00,

/*e   CHAR_65 */

0x00,0x00,0x70,0x88,0xF0,0x80,0x70,0x00,

/*f   CHAR_66 */

0x30,0x48,0x40,0xF0,0x40,0x40,0x40,0x00,

/*g   CHAR_67 */

0x00,0x00,0x70,0x88,0x88,0x78,0x08,0xF0,

/*h   CHAR_68 */

0x80,0x80,0xB0,0xC8,0x88,0x88,0x88,0x00,

/*i   CHAR_69 */

0x20,0x00,0x00,0x20,0x20,0x20,0x20,0x00,

/*j   CHAR_6A */

0x10,0x00,0x00,0x30,0x10,0x10,0x10,0x60,

/*k   CHAR_6B */

0x80,0x80,0x90,0xA0,0xC0,0xA0,0x98,0x00,

/*l   CHAR_6C */

0x60,0x20,0x20,0x20,0x20,0x20,0x70,0x00,

/*m   CHAR_6D */

0x00,0x00,0x50,0xA8,0xA8,0xA8,0xA8,0x00,

/*n   CHAR_6E */

0x00,0x00,0xB0,0x48,0x48,0x48,0x48,0x00,

/*o   CHAR_6F */

0x00,0x00,0x70,0x88,0x88,0x88,0x70,0x00,

/*p   CHAR_70 */

0x00,0x00,0xF0,0x88,0x88,0xF0,0x80,0x80,

/*q   CHAR_71 */

0x00,0x00,0x78,0x88,0x88,0x78,0x08,0x08,

/*r   CHAR_72 */

0x00,0x00,0xB0,0x48,0x40,0x40,0x40,0x00,

/*s   CHAR_73 */

0x00,0x00,0x78,0x80,0x70,0x08,0xF0,0x00,

/*t   CHAR_74 */

0x40,0x40,0xF8,0x40,0x40,0x48,0x30,0x00,

/*u   CHAR_75 */

0x00,0x00,0x90,0x90,0x90,0x90,0x68,0x00,

/*v   CHAR_76 */

0x00,0x00,0x88,0x88,0x88,0x50,0x20,0x00,

/*w   CHAR_77 */

0x00,0x00,0xA8,0xA8,0xA8,0xA8,0x50,0x00,

/*x   CHAR_78 */

0x00,0x00,0x88,0x50,0x20,0x50,0x88,0x00,

/*y   CHAR_79 */

0x00,0x00,0x88,0x88,0x98,0x68,0x08,0xF0,

/*z   CHAR_7A */

0x00,0x00,0xF8,0x10,0x20,0x40,0xF8,0x00,

/*{   CHAR_7B */

0x20,0x40,0x40,0x80,0x40,0x40,0x20,0x00,

/*|   CHAR_7C */

0x20,0x20,0x20,0x00,0x20,0x20,0x20,0x00,

/*}   CHAR_7D */

0x20,0x10,0x10,0x08,0x10,0x10,0x20,0x00,

/*~   CHAR_7E */

0x00,0x00,0x40,0xA8,0x10,0x00,0x00,0x00,

/*   CHAR_7F */

0xA8,0x50,0xA8,0x50,0xA8,0x50,0xA8,0x00

};

网友:
看上去比较复杂

楼主:
不好意思,网络问题,重复上传了